请问这个电子管功放电路的RC用稳压二极管代替问题

楼主(2021-08-02):
如图:图中的C5和R11组成的33V阴极电压电路,可否用一只33V稳压二极管代换或并一只33V稳压二极管,以保证阴极电压的稳定。

网友:
这个电阻是直流负反馈,用来稳定工作点的,干嘛要换成不能稳定工作点的稳压管!

楼主:
担心RC出问题引起33V电压而烧管子

网友:
电阻R是自偏压电阻,电容C是交流的通道。电子管阴极的损坏除掉自身因素外,就是阴极与灯丝的击穿,这与电子管这两极的耐压参数(见手册)有关,只要电位差小于耐压就是安全的,这个电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必要考虑击穿漏电。如果还不放心也可以并连一只稳压管。33V稳压管的在电视机电调谐的高频头供电电路都有,CRT彩电上都是。

楼主:
于版说的是,我就是担心这个电压发生变化把6L6烧了。看过但不记得那位坛友这么做过而且发过文。

网友:
二楼不是说了吗,这个电阻是直流负反馈,用来稳定工作点的。屏流大了R上的压降会增大。而稳压管不会,反而容易烧管。

网友:
现在的供电系统还是比较稳定的,阴极电阻的直流负反馈稳定工作点并没多大的作用。
用稳压管代替阴极电阻、电容是可行的,稳压管在工作状态对交流信号可视作短路,所以阴极电容也没有必要加上,这就是说排除了一个对音质有很大影响的器件。(换电容摩机的朋友会不高兴了
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或者说是功耗必须得有很大的裕量,如果裕量不足,可利用晶体三极管扩流。众所周知,稳压管在损坏的时候,绝大部分是短路,输出管失去栅负压那可就是非常危险了,而采用阴极电阻的电路,阴极电阻损坏也就是开路,反而是保护了输出管。有利必有弊。

楼主:
谢谢您的详解,现在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