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名8筒形管三连接收机

楼主(2021-08-02):
未知名8筒形管三连接收机之一

网友(2021-09-04):
这个玩意应该是收音机而非接收机,接收机有个重要功能就是有可调的拍品振荡器!这里没有看到那个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用插拔本振和输入回路的办法,避免波段开关带来的痼疾

好办法,能省去繁琐的波段开关,成功的机会大增。

网友(2021-08-04):
这老三联的容量是460或490的吧

网友:
买的早期的机座,业余爱好者有在机座上打孔,不是定型机。

网友:
一个不成熟的DIY作品,没啥好纠结的,拆掉用零件吧。

网友:
里面的零件也是东拼西凑来的,瓷封、铁封电容都不是当年民用厂机会使用的东西,很多零件处于悬空状态,只能说因陋就简了。

网友:
应该是自制作品,包括底板,看看底板上的螺丝孔打得比较随意,管座孔也不圆,明显是用当年的业余工具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像自装机,但底板不像自己干的。

这底板绝对是自己DIY的,一是手工痕迹明显,二是布局有点非专业。

网友:
1949年后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出掉武汉远程牌之外全都不带高放级。三连非常少见。

网友:
三联空变.........有高放级?

网友:
拆了估计装不上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制机器吧

网友:
553型线圈不会是产品多为业余爱好者产品。∴

网友:
看搭棚工艺不是厂机。

楼主:
看样子像自装机,但底板不像自己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像自装机,但底板不像自己干的。

不能用普通波段开关造带高放的收音机,除非超水准发揮。不过我还是支持DIy。

网友B:
我认为是厂机,不过己經给人动过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厂机,不过己經给人动过手术了。

你这个判断基本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普通波段开关造带高放的收音机,除非超水准发揮。不过我还是支持DIy。

我考虑用插拔本振和输入回路的办法,避免波段开关带来的痼疾

网友C:
楼主,请问,那个底盘,怎么做防锈处理?

网友:
改装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那个底盘,怎么做防锈处理?

这个底板是铝质的

楼主:
未知名8筒形管三连接收机之二
2个465kHz中周都通
3个美通线圈:
555/556A
556/B
电子管:
12K3P,遥截止五极管2个
6V6GT,音频功率放大,6P6可代替
6N9P,双三极管低频电压放大
还有一个玻璃管管身不透明,顶部透明,字迹不清。大8脚,6脚空。

楼主(2021-10-06):
利用底板和部分原件,改做试验实践收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