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万用表什么故障?

楼主(2021-08-02):
从朋友处拿来测试电压不准,电阻不准。看了论坛大佬的帖子估计是电池漏液,按照说明拆了清洗。第一次用洗洁精洗刷后清水浸泡后晾干,测试电压相差不是很多了,直流0.02v,交流220v相差6v的样子。电阻不准。于是进行第二次清洗。这次直接50度水加洗洁精刷,清水冲洗后浸泡12小时,然后太阳下晒干。发现电压相差大了很多,电压越高差距越大、电阻档没有改变。电容档感觉还是可以。现在怀疑是表笔接线柱上的电阻阻值发生改变。

直流电压比较

直流电压比较

4.7uf电容

4.7uf电容

电容测量

电容测量

二极管档位。

二极管档位。

电阻档短路。

电阻档短路。

主板果照

主板果照

主板果照。

主板果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给你1000分,你出吗?

美分,出。

网友B:
泡废了,出我做配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废了,出我做配件机吧

1000拿走。

网友A:
人家给你1000分,你出吗?

网友:
买不起一千的配件板

网友C:
精密仪器别用洗洁精的好,用酒精仔细再清洗一遍,然后换干净的水,或者蒸馏水冲洗干净
万用表里面的其中一个原件不好了就会影响,(你这个貌似没看到调精度的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密仪器别用洗洁精的好,用酒精仔细再清洗一遍,然后换干净的水,或者蒸馏水冲洗干净
万用表里面的其中一 ...

估计这种表的各种参数校准要调用内部程序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