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大功率的频闪灯控制电路

楼主(2021-08-02):
输入控制信号是5V TTL信号,要每秒钟动作60--100次,控制LED闪光灯的电路,功率大约500W,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请求帮助

网友:
每秒钟动作60--100次   那还能见得到灯闪么?

网友A:
低频,IGBT 500W轻轻松松
至于你的TTL,难道是摄影的灯?简单电平引闪,还是有通讯协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频,IGBT 500W轻轻松松
至于你的TTL,难道是摄影的灯?简单电平引闪,还是有通讯协议呢

如果供电电压低,IGBT的压降损耗就太大了——这种应用场合使用低内阻的NMOS会比较合适。

楼主:
是摄影用的,做实验玩呢,供电12V,请提供合适的电路

网友:
每秒60次已经是长亮了,另外闪光灯回电也没那么快

楼主:
不是电池电池供电

网友:
每秒100次跟长亮差不多,只能感觉到频闪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