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动态】探密:LYZ7205CDT记

楼主(2021-08-02):
     《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调幅收音机》,以无线电杂志的编者按而言,其性能之好,新颖之奇,在业界曾引起哄动。我也曾追风捧月,仿制多次,但都因期望过高和认识不足而失望。相比标准的七管机,这用料多,设计复杂的神机,居然收不到更多更远的电台,只好自认学不精。这次继仿制3P5成功后,再次追仿。并以两机的收音部分对比,探测其中的秘密。意图通过这次的仿品,解开几十年存于这超动态机的心结,所以这次的制作也格外用心。查看了许多老师的制作文章,反复对照电路和元件数值的更改之处,从中领悟其要素,力求这次制作,成为仿超动态的终结版。
       毕竟年过古稀,精力衰竭,一天也坚持不了几个小时的折腾,只好变换花样进行,画一会图,又做一下机壳木活,再推敲一下电路,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
       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机壳,但木工活仍很粗糙。塑料壳好一点,甚至能做到以假乱真,但讨厌塑壳的晶体管味音色。见识过八级木工的精细活,与其合作的台式和落地式机箱,其工艺不在高级商品机之下。如今常追忆往昔的心怡之物,便开始尽量做得细致一些。现在的硬木,被炒得昂贵,不想苟同和推波助澜。松软的杉料、桐木倒是便宜,装修用剩的木料、层板还存有不少,足以够余生再做几十个壳体了,只是木纹质地差,需细致打磨和喷漆掩饰。几经折腾,也能貌似塑壳之美观,更未失木箱的听感。看着一堆烂板废料,成为一尚可入人耳目的作品,大有乐趣和欣慰。

       超功态机原设计为大型台式,供电27V供电,收音部分为8V,高音质所须的条件好。但我需验证的是收音部分的性能,便改为便携式,两节16850电池供电,收收音部分的供电为5.5V,功放用静态电流很小的LM386芯片。但后来证明采用LM386芯片是错误的,因为LM386的体质太弱,输出功率超过500mW时,就出现明显失真,还不及普通分立件OTL电路的表现。原计划采用较好的4吋4欧泡边喇叭,无奈推力太小,发挥不出应有的音色,只好用1元2角一只的3寸半的小磁体喇叭。不过,在300~400mW输出时,既便是这样不堪的喇叭,其音色也还算不错。
       收音部分的电路遵照超功态机的原设计,只作元件数值上的调整。中周采用与仿3P5的相同中等Q值,磁性天线也同样采用10x160mm,便于比较。

       我绘制PCB的历史很长,72年参加工作后,就在绘图板上手绘便正式开始,这款7205 CDT自认为是至今最好的作品。尽管电路复杂,单面设计,无一飞线;布局布线合格,简洁匀整。
       正常的情况下,完成初稿费时约10小时;反复审稿查错、修改20小时;绕中周、组装、调试最快,半天就成;调整修改也就半日;机壳木活一天便可;三~五遍喷漆待干、组合费时,至少三天;拉线盘、拨盘、小滑轮加工,半天功夫;总装统调1~2小时。不出意外,一台整机的工作量,也需十天半月才能完成。

       这次的实验结果,也与前几次折腾差不多:
视频:7205 CDT-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ODg2NDk5Ng==.html
       低噪声表现突出,既是将高放和混频工作电流提高到1mA以上,也不会使本机底噪有明显的增加。宽带时的选择性也较好,灵敏度却平平。
       中午时,收听直距150KM外的1422KC上海台极为困难,连红灯754的灵敏度也敌不过。过去,我一直在自身的能力上找原因,也未见识过其他玩友的佳作。这次斗胆撇开自己的拙技,只以电路分析和测试切入。为了更准确地测试,又花千金购置了一台优利德UT631高精度数字双通道交流毫伏表,以分别测量本机与仿3P5的各级增益,以事实为凭,杜绝主观臆想。

      与3P5电路对照:

       仅以合计增益而言,超动态胜出,但实收弱信号却落败。说明灵敏度(收台多)并不等同增益高。弱信号的接听,多在于天线和中放前的增益。
超动态机相比3P5收台少的主要原因:
1.        高放上偏置处于较强的电压负反馈状态,对微信号接收大为不利。
2.        混频上偏置并联在中周与等效地之间,降低了Q值和本级增益。
3.        中放1输出阻抗极低,导致弱信号严重损失和本级的低增益,上偏置也是并联在中周与等效地之间,降低了Q值和增益。
4.        在增益分配上,高放、混频、中放1的增益共37dB,远低于3P5的58dB。虽然中放2增益高达59dB,但对早已消耗严重的弱信号于事无补。
5.        1000P的中周稳定好,但信号损耗大,增益比470P中周低。

        再对照与超动态电路相同的春雷3T9-B,其高放上偏置电阻增大了很多,从8K2改为47K,这就大大降低了信号负反馈的的影响,高放增益相应得到提高。中放1的上偏置电阻也改接至供电端,总体性能应比原作更好。

       又参考yuanzen老师的作品,高放、混频与中放1的上偏置电阻都改接于供电端,去除了原设计的衰减作用,各级增益必有提高。见:(重贴)DIY 宽频响、高灵敏丑机〔仿春雷3P5〕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03233

(重贴)DIY

suhonggui苏老师的作品,也同样是将高放、混频与中放1的上偏置电阻都改接于供电端,灵敏度应比原作更高。
DIY改造型春雷3P5三波段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28291-1-63.html

而在收音部分忠实于原设计的网售套件【超级机】,却惨遭滑铁卢,几乎无一好评:

       也曾将上述薄弱环节逐一修改,灵敏度也相应提升,白天收听上海台与3P5相差无几。

       统一中周的方案,有一定的意义,开拓、新颖。但这是一个坑,一个深坑。仅制作中周的一个方便和特色,便带来电路的复杂化和性能的下降,性能与成本上的性价比不值,也给售后的维修增加了难度。唯有商业价值可观,比普通机型多出许多的元件,得到“高、大、上”的视觉诱惑,会产生更高的价格定位,滿足众多用户的虚荣攀比心理。这与3P5传说的平民机型,完全不是一个同类的设计理念。 这也许是大师布下的八卦阵,给仿制者和维修人们留下的难题,这也更可能是一种常见的商业保密技术手段。

       不以胜负论英雄,只愿丹心写流传。尽管超动态机在收听电台数量上,不如3P5,但其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的特点,是3P5和许多同类机型无法相比的。
       原作在收音部分的设计理念应该是:以稳定性、低噪声为主,因此设置了多处以降低中周Q值的衰减电路,以防止寄生振荡。这与3P5强调中周高Q值,灵敏度高,能清晰地收听“敌台”的方案截然不同。
       曹、李二位大师也给我们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几乎相同的电路,又有不同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演示出Q值、灵敏度、选择性、增益分配的奥秘;简简单单的一个上偏置的不同接法,就会产生不同的蝴蝶效应。  尊重前辈的付出,领会和继承其设计理念和处理手法,克服自己的轻浮和狂妄,重实作,断臆想,才是不断进步和学习新知识的唯一捷径。

       动态机与3P5,来个哥儿俩的合影写真:

        随感溜几句, 【收音机癖感】
七十沧桑六旬耕,浑噩岁月转年轮。生不逢时少建树,误入泥潭更无成。
看厌红尘三万里,爬破人间几道坑?淡弃虚名与实利,只留怡悦伴残生。

       个人习作与认知,仅供玩友参考。

        矿坛aaa555000于2021.8.2

网友:
老木老师言出必行,果然神机在夏日隆重推出!!!祝贺!祝贺!可惜我只能加30分,如果有版主权限、论坛法人的权限,恨不得给先生加100分。先生的技术是坛里公认的高手。
别惹气了,看得淡些,身体第一。你看你一把年纪了还生气。天下之大必有不同意见之人,不就是一个收音机嘛。就算骂几句又何妨?在虚拟世界里大家只是一个符号的人。

网友(2022-10-30):
先介绍我疫情前探秘一台在现今世界二手市场并列价格前三位的一台FM调频接收器

这台机二手市场相当于超过人民币万元,体积超过4000W舞台专业功放,重量超过400W功放.

机器有A/B两组天线平衡输入,应是为专业架设庞大相距一段距离的两套FM八木天线而设.完全没有

考虑单条不平衡拉杆天线的接入

打开顶盖,我完全惊呆;这么庞大体积机箱还密铺了两层线路板,成千成千零件密布不透风,十一连空气可变应

是镀银,高放部分全是铁板分隔,好几个可选中放电路板每份都数块IC,数个10.7陶瓷滤波器长达5/6CM.

每个应内含三五十块瓷片(一般两块,对讲机用的四块左右),.

鉴频后的[冲击波处理滤除电路]达150CM平方以上那么大面积,布满IC,二/三极管和继电器,

处理完雷电脉冲后的音频处理电路更是面积大一倍,管子数不胜数.

电源部除一个数十瓦中规中举的变压器,次级分多组流向,其中[冲击波处理滤除电路]的电源板是在

其他电源取得电能又在远离主板的机背板上安装一个脉冲过滤铁盒供电。

整机输出只有0DB音频.另有耳机监听插

这明显就是一台省市级单位收/转/录邻近省/市节目的专用机

开电源工作,接上300欧室内天线,它还不怎么高兴,潦潦七八个台,大部分还不亮立体声灯

我想起公司里一台价35元起步车机;N-65,全铁壳没播天线能有两三个台亮立体声红灯,加拉杆后有近

四十个台,91兆内有三个非本市台,而一般机子91兆内只有一个台.

而这台专用机;91兆附近几兆都找不到一个台

某年代某牌子某尺寸电视机有多达数个规格数个价饯;最贵那种是最平的几倍,上面申明请用室外

天线,否则效果自负,当接上好天线后,黑暗处深绿色叶子依然深绿,地洞里陈旧血迹依然暗红

而最价平那种,天线插条小锡丝就能稳定接收了,可惜黑暗处深绿色叶子只是黑色,地洞里陈旧血迹还只是黑色

首楼您把“宽“机换了小机壳---方向反了,用了小喇叭-----方向反了,开始时使用IC--错上加错.

一而再,再而三,割去了“宽“机的优点,却指责“宽“机的“不在乎“----灵敏度.后楼纠正了

另;我在这里不客气地指出;那个低电压,高输出的双变压器并推功放并非国内某氐的六几年的发明。证据是北京的

已故矿友xx老矿石,他的菲利甫收音机修理贴里有五十年代的菲利甫印刷品图纸,上面印有这个电路,比国内某氏

说是他发明起码早十年。我不讲出看到的事实,多年来觉得对不起良心。

网友(2021-08-02):
老师每次做得都是太漂亮了,膜拜中!

网友:
终于等到了老师的新作品,老师辛苦了!

网友:
精品!富有艺术气息的作品!

网友A:
你没有注意到原机的细节,更没领会原机作者的设计理念,所以达不到原机的性能,不信你完全按照原机做下,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
老先生太历害了!为老先生探研精神点赞,希望有详细制作细节包括机壳制作。。

网友:
老先生出手,必定精品,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注意到原机的细节,更没领会原机作者的设计理念,所以达不到原机的性能,不信你完全按照原机做下,就 ...

感谢您的提示!
       “完全按照原机做”,复刻全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实作过了。当时条件很好,我在一山寨电声器材厂混技术兼生产主管,PCB板由专业PCB板厂抄原设计图样,业务往来,打样是无须花钱的。山寨厂虽穷,但必要的仪表设备和木工及金加工机具也不缺,也打算山寨这个机型。但“完全按照原机做”的效果并不理想,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的效果虽然很好,但其音质音色也并不比山寨厂的上等产品更优良。毕竟这山寨厂的人员中,还有国营专业音响厂的班底,比我的资历更强劲。重庆是一个由抗战时建立的无线电工业基地,又在六、七十年代备战国策下得以加强。当时的无线电爱好者和“自由黑市交易”,其数量和规模在全国都难有并肩的城市。
       当时,实验机收听远程电台的情况,更使人失望,与当时已掌握的带共发高放超外差机相比,未免相形见绌。
       后来,连这次又有三次仿制,不过只仿其收音部分,因为音频部分已领会了。

       既然您有“注意到原机的细节”,更“领会原机作者的设计理念”,必然有深入的研究和实验,不妨畅所欲言,展示实作,别这样话不投机留半句,用省略号来故弄玄虚。我是个思贤若渴的狂人,一生都在寻师学艺,哪怕是三岁毛童,若有一技之长,便是我师。何况是这纠结了几十年的仿机难题。
      望老师再开尊口,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注意到原机的细节,更没领会原机作者的设计理念,所以达不到原机的性能,不信你完全按照原机做下,就 ...

仿制这超动态机收音头的,还有梅干菜老师,其作品也荣获矿坛DlY赛大奖:【参赛】自带作品:袖珍型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中波收音机 - 〓D I Y组装大赛〓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1758-1-1.html
您不妨移步,查阅梅干菜老师对原设计的中放1的见解和修改,评审一下是否有误。

网友B:
元老,出套件不?你们都是我YYDS!

网友:
窃以为超动态的前提是大信号吧,FM远程都只能单声道。做壳子松木桐木(可以用航模材料现成的不太吃功夫),可以在油漆前刷香蕉水再打磨会好点,或者再刮汽车腻子(tb有少量的出售),硬木可选碎料或者热处理的硬杂木,有些包装盒也不错。以前在航模队经常做小盒子,后来离开了就用纸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老,出套件不?你们都是我YYDS!

黄土都埋到脖子了,没能力出套件。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用床架电脑桌在折腾。
建议不折腾这超级机,除了动态音质好,低噪声,接收远程台的效果,不如3P5。而且制作难度大,低电压、小口径喇叭,也表现不出原设计的效果。超动态信号,除了在电台附近,很难有100mV/M的信号电场,在边远地区和接收远程台时,这一特色就是虚设。窄带音色不好,也须良好的调谐机构配合,否则,调台手感令人紧张和沮丧,而且更须高灵敏度支持,但此机设计的重点并不在高灵敏度。
suhonggui苏老师在淘宝上还有套件,可与他联系。其作品也在矿坛大赛中获得大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提示!
       “完全按照原机做”,复刻全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实作过了。当时条件很好, ...

只有在“动态/失真、灵敏度/噪音“上摸爬滾打中波机几十回合,几十年的沙场老将,

才能感同文章的深度,力度和历程的艰辛,各款响当当名机最后定型投产取舍的无奈.

对于不知者,,--不罪.       勿计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动态/失真、灵敏度/噪音“上摸爬滾打中波机几十回合,几十年的沙场老将,

才能感同文章的深度 ...

深有同感。

网友C:
可恨疫情啊!

要不同好摸摸茶杯,听听远处弱台,三几台机轮流品,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在“动态/失真、灵敏度/噪音“上摸爬滾打中波机几十回合,几十年的沙场老将,

才能感同文章的深度 ...

感谢老版主的嘉勉!
从2014年入坛以来,一直在老版主的关照下活着,心存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恨疫情啊!

要不同好摸摸茶杯,听听远处弱台,三几台机轮流品,多好

不谈疫情了。
这个疫情已经开始缓慢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许多生活习惯和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版主的嘉勉!
从2014年入坛以来,一直在老版主的关照下活着,心存感激。

不,绝对不可以这样说,矿友在技朮区坚持得下来,成为技术区的一班中坚分子,是靠各自分享自己

几十年DIY秘笈,用此彻成矿坛广厦.矿坛要万分感激这批中坚分子,版主好比门卫/保安

楼主:
乙猪兄好!
妄议神机,如同妄议朝政。稍有闪失,便是罪大恶极,该当五雷轰顶!
这篇胆大妄为的帖子,在我心底压抑了多年,总想寻找机会发泄一下。如今,借3P5之矛,攻其同门神机之盾,也许在矛盾中还有一线生机。也作好了遭狗血淋头,众砖劈首的准备,搜罗了不少实例,随时与臆断大仙来场昏天黑地的恶战。
是非得明,认知得真。既便是最后证明我错了,也会因得到新的认知而欣喜万分!
只旦愿在论战中,双方克制,别自取其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兄好!
妄议神机,如同妄议朝政。稍有闪失,便是罪大恶极,该当五雷轰顶!
这篇胆大妄为的帖子,在 ...

老先生好!我认为7205CDT实验验证了”超动态机”的动态、频带、噪音方面达到要求,只是收台数量少、弱台收不到。而老先生认为“用料多,设计复杂的神机 ,居然收不到更多更远的电台”,认为此机名不符实,因此有了心结。其实是老先生对设计者的设计目的没有完全理解,此机设计时间为政革开放初期,当时港台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开始流行以及盒式录音机引入,晶体管收音机播放这些东西完全没法和盒式录音机或电子管收音机相比较。当时人们生活水平较低,能买得起盒式录音机的人很少,节目源也没有电台丰富,因此为了使晶体管收音机达到电子管收音机或盒式录音机的声音效果,而设计了此机,它的目的是为城市市民收听音乐节目用的,而不是为边远地区或为接收遥远微弱信号而设计的。是为了好的音质,而不是为了收听更多更远的电台。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还望海涵。

网友:
在看这个贴之前,我都没仔细研究过,一直以为“超动态宽频响”和3P5是一回事,原来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资料中明确说明这个机器是为达到磁带录音机好音质而设计出来的,说白了就是调幅收音机在民用电子产品领域最后的苟延残喘,既然以好音质为出发点,高信噪比以及大动态就显得尤为必要了,所以说音质不错,动态很高是这个机器的特点,而对于微弱电台由于链路衰减,信噪比早已堪忧,干脆在增益分配上将一级中放之前的增益砍掉很多,这一点是和高灵敏度收音机背道而驰的。
举一个最贴切的例子,3P5相当于战斗机,机动灵活,上蹿下跳,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超动态相当于民航一类的客机,舒适安全稳定,确保将旅客安全送达。
仅代表个人观点,自己尚且半瓶水,不敢对前辈的成果大不敬,还好脸皮厚,就只敢说那么多了,请老前辈勿怪。
最后敬祝您身体健康,平安!

网友:
我还有一个观点,但不敢苟同,可不说出来总觉得如鲠在喉,冒昧说一下,请老前辈勿怪
既然是超动态,我认为还是电源电压高一点比较好,我生在数码时代根本不清楚以前的事,但我猜测老机收音部分电压没有超过6V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电池太贵,听说之前要把手电筒没电的电池取出来装收音机里,再没电了就咬一咬,最后钻孔灌盐水,这在锂电池盛行的今天难以想象,而对于一些交流供电机器,又由于联合设计的这“束缚”,电压也提不上去,所以我才敢这样猜测的。
但经过几次实验,我发现也不是电压越高效果就越好,我的实验结果是超过9V以后效果就不明显了,或许您使用三节锂电池,收音用TO92封装的7809稳压,功放用TDA2030A效果还能更上一层楼,想必这时您的电路性能将得到最大发挥,不知我说得正确吗?

网友:
还有一件事不敢苟同,说了觉得冒犯,但不说又觉得如鲠在喉。
就是供电电压的问题,我认为您的供电电压可能偏低了,老收音机收音部分很少有超过6V的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考虑电池价格而不得已而为之的,我虽生在数码时代但知道之前要将手电筒里没电的电池取出来装收音机里,没电了就咬一咬,实在不行了就钻孔倒盐水,这在锂电池盛行的今天简直不敢想象,偶尔有交流供电的机器又由于联合设计的“束缚”收音部分电压还是搞不上去。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爱好者,前人留下来的经验是让我们参考而不是照搬的,在体会前人设计思路之后结合现在所具有的便利,效果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曾尝到过高电压,低静态电流带来低噪声高灵敏度的甜头,特此对您的机器我有个不敬的建议,既然是主打高音质就做成木壳台式,使用三节18650供电,功放使用TDA2030A,收音电路用TO92封装的7809稳压,也许可能更好。
我是初学者,本无意妄言,请您不要生气

网友D:
大家都认可该机的设计初衷以“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为主攻方向,而且楼主的实验也印证了这方面的优越性。现在的问题是:该机同时还说明,中波灵敏度20db时,实测0.15~0.3mv/m。以这个技术指标来看,该机的灵敏度也是不同凡响的,收不到弱小信号是不应该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认可该机的设计初衷以“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为主攻方向,而且楼主的实验也印证了这方面的优越性 ...

我也曾对"超动态"原文作者给出的某灵敏度指标有些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曾对"超动态"原文作者给出的某灵敏度指标有些怀疑.

3P5是个故事,灵敏度高也只是用“听敌台清爽”来形容,并没有具体指标,怀疑一下未尝不可;但是,“超动态……”是在无线电权威刊物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作者有名有姓,文责自负,可信度毋庸置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认可该机的设计初衷以“超动态、宽频响、低噪声”为主攻方向,而且楼主的实验也印证了这方面的优越性 ...

问题是信号小到什么程度算小?中波频段电磁波在穿透金属,混凝土时损耗可是很大的,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最要命的是开关电源的电磁辐射干扰,从主楼视频可以听出就算是设计如此独出心裁的收音机,在一些地方仍有可闻干扰。
我也是个不知足的人,一直追求接收更微弱的信号,一般情况我做完的中波收音机如果到了晚上,来到室外一动旋钮就是一个台,多个频点有同频互调引起的啸叫声,就认定灵敏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3P5是个故事,灵敏度高也只是用“听敌台清爽”来形容,并没有具体指标,怀疑一下未尝不可;但是,“超 ...

这个敌台应该是短波,而当时电磁环境还没有现在恶劣,夜晚经过电离层反射加上那时我国同频干扰技术欠成熟,我想收到敌台也不一定就能说明什么,更何况3P5最终也没有样机,只是个活在纸上的收音机,自然也就没办法证明什么,要想知道3P5真实本领,还要我们亲自去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