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低音调节不起作用 求解

楼主(2021-08-03):
刚掏回来的电子管收音机 高音 总音量都可以正常调节 但低音调节不起作用 电路图虚线框中r42 实际中是没有的 请问这音调调节电路的原理 和现在的问题所在

网友:
用显微镜看电路图。

楼主:
不懂怎么用手机上清晰照片

楼主:
手机截屏试试看能否看清

网友:
关于音调部分,原理不难。讲实话我自己没有实战经验。楼主如果没法把图搞大,最好发个品牌型号,看图估摸着不是国产的。 这里好多老师和高手,他们说不定有资料。

网友:
把电容断开一只脚测量一下,偏差大的直接换掉就行了,原理不用分析

楼主:
清晰的图纸看来要用电脑才行 型号是诺曼底 othello 55 3dr

网友:
测一下电位器是否开路,诺曼底收音机是港台产的垃圾货

楼主:
电位器阻值正常

楼主:
港台 也生产诺曼底电子管收音机吗?这款好像是1955年左右西德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港台 也生产诺曼底电子管收音机吗?这款好像是1955年左右西德产品

德国会用战败地做商标?中国会用致远号或海参威做商标吗?

楼主:
再局部拍一张图片 能否看清晰点  r42 是个10m欧姆电阻

网友:
NORDMENDE   商品音译 乐满地   罗曼蒂  按读音是 诺德蒙德  由于读音接近诺曼底而且诺曼底过于出名,就有了诺曼底的别称。

Normandie    法文原文  中文 诺曼底   二战登陆地

Normandy    上面的英译

网友:
漂亮的德国罗曼蒂Nordmende  Othello 55/3DR 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是的 我的就是上面这款 可惜我的机猫眼亮度很弱了 基本上要晚上关灯才能看得清楚  外壳也没那么光亮 低音调节不行

网友:
多数是电容漏电或失效造成的.

网友A:
音调电路就是电位器和几个电容,再简单不过了。
如果电位器好的,查电容,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调电路就是电位器和几个电容,再简单不过了。
如果电位器好的,查电容,更换。

是的,首先換C73,  C77,以观后效

楼主:
疑问c77不是总的音量输出吗?低音调节也和它有关系啊!学习了

楼主:
那几个电阻都查了一遍基本阻值都对得上

网友:
音调部分调整本来就听起来感觉不明显的,
这款收音机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如果正常的话  调节低音肯定能听出区别的

网友:
这台收音机音量调节具有等响度电路,音量稍微加大后低音反而不如小音量时突出是正常的。

楼主:
c79 c80 图纸上标注是0.01uf  机上面用的是0.1uf  实际测量是0.65uf 0.9uf 请教大伙到底要换回多大容量的电容?和换什么牌子类型的电容能使音色接近原机的

楼主:
拆开量了几个电容 容量都是偏大很多 是否需要全部都更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79 c80 图纸上标注是0.01uf  机上面用的是0.1uf  实际测量是0.65uf 0.9uf 请教大伙到底要换回多大容量的电 ...

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换成0.1微法的试试,BBC电容即可。

楼主:
好的 谢谢 先去淘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