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风扇转速变慢问题

楼主(2021-08-04):
一台老旧电风扇,前几天拿出来用转速变慢,低档有时不启动,高档一般能启动,但是启动之后转速有时候会慢慢变慢。
昨天拆来看了一下,机械换挡开关,机械定时开关,加上一个1.2UF的启动电容,然后就是一个电机,很简单。电机线圈几年前就发现有点变色,但是一直能正常。
手头没有测量电容的万用表,用15B粗略测了一下电容和电机,感觉问题不大,当低档不启动时关掉停止,再测量电容和电阻没有变化。
看不出问题来,翻箱倒柜找出一个12UF的启动电容,先加上试试,接上之后,不敢开高档,就开低档吧,低档转速很快,连续开了几次,只有一次启动变慢,然后我就开了5分钟左右,发现电机有冒烟。。。。。赶紧关了,闻了闻不是线圈烧毁的味道,测量线圈电阻稍微有点变大。待冷却之后,接上旧启动电容,竟然正常了,试了一晚上,真的正常了。。。
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

个人猜想:线圈里面进虫子或者有水渍,或者有油导致线圈间绝缘不良,万用表测不出来,需要用绝缘表才能测出来,接大电容启动之后电机发热变大,把影响绝缘的物质给消耗掉了???

网友:
12uF 这估计得配3000W的电机把

网友A:
代换的电容太大了,必须用等容量的代换,这样可以排除电容容量不稳定的原因,再就是看看转动是否灵活,加点油试试。最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绕组本身了,可采用先用110°烘箱加热后掰动端部个绕组,让短路点分开,这全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换的电容太大了,必须用等容量的代换,这样可以排除电容容量不稳定的原因,再就是看看转动是否灵活,加点 ...

油每年都加,转动也很灵活,电容手头没有合适的,只是临时用一个大的试一下

网友:
一定是原本的电容失容了,拆下来看看是多大容量的换一个就解决了,洗衣机也经常这样解决甩干转速低的问题。

网友:
线圈绝缘不良,生锈发霉等,大电流工作电击偶然修复了.

网友:
铜线电机加双轴承的才25块钱,没必要折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