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车 总是烧大灯灯泡

楼主(2021-08-04):
每次都是右侧大灯   先烧远光   过不久   近光也完戏了      郁闷哪啊

网友:
看看灯的固定,如果有问题,灯的振动就杀了泡。

网友:
单纯右侧,就得排除灯的质量问题;如果其他的也容易坏,那么就得怀疑充电电压高。

网友:
个大电容和负温度电阻,软启动

网友:
估计电瓶快完了,蓄电池像一个大水塘调节洪峰。水塘坏了,没有调节能力了

网友:
百分百接触的问题,检查和加固所有的电接触点。

车身发生震动的时候,电接触点随之产生的通-断-通过程中,接触点的断开会造成发电机电压瞬间升高,若电瓶此时的连接也不可靠的话,在接触点再次接通的时候,烧毁灯泡没商量。

网友:
严重支持6楼的意见。

网友:
找个万用表,测量下大油门下,灯泡的电压,

如果电压波动大,就不用说了,配件该换的就换。

网友:
有时候总是烧灯泡也可能是灯泡的问题,我的车原车近光灯用了7年才换,后来从网上买了一对,号称是某某浦真品,我自己换了,用了不到一年,又换了第二个,用了也不到一年,觉得网上买的不靠谱,就去了维修店换了一个,结果,一个月就坏了,就去找了维修店,正好老板在,我说一个月前刚在这里换的,老板就说,没事,免费给你再换一个,半年内都免费换,我要求换个品牌,就换了个国产的,现在用了一年多了,还没坏,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网友:
你检查一下灯座、灯的接线,等等............,是否接触不好,有打火现象,要全面检查。我原来的POLO车,老烧车后面的灯,三天两头烧................,最后发现是灯座总成有问题,处理以后正常。

网友:
看看灯座的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1.灯质量;
2.电压,要模拟多种场景,如加大油门之类测量电压是否正常;

我的破车9年了原车灯泡全部都健在。

网友:
触点并联个电容试试

网友:
13楼的正解。

网友:
请关注大灯的插脚座是否氧化或松动!

网友(2024-08-05):
刹车灯泡常烧我串了个大功率二极管5年都不见烧,电压理论上降0.7v但对灯泡极度友好。

补充内容 (2024-8-6 17:08):
前大灯不建议串二极管

网友:
烧近光可理解,烧远光很少见

网友:
典型的接觸不良引起,接觸鬆動的那一刻,發電機的電壓直綫升高,沒有不燒燈泡的。這種狀況過去插隊時經常遇到,聯合收割機上縂燒大燈,原因就是操作人貪小,縂喜歡把我換上並固定好的粗銅綫換掉拿回家,結果... ...就沒有結果了

网友:
估计灯座不好了吧

网友:
发电机电压大了,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