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F中周参数

楼主(2021-08-05):
手边有一台仙乐交直流两用收音机台式机残骸,本振和中周为淮安牌的ML10-1、TF10-1、TF10-2、TF10-4,求该系列振荡及中周相关资料。。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
这个资料供参考。

网友:
仙乐的H601-3使用的是LTF-2-3;TTF-2-1、TTF-2-2,TTF-2-9
仙乐的H701也是这样……

网友:
我家也有个仙乐的!好多年了 ,我以前瞎捣鼓过,这个收音机比较皮实, 6v我改成3v供电,声音也没有明显区别, 变压器坏了,我搞个交流6V左右接上,嗡嗡响,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坏,  后来搞个微型小变压器装上,声音也还好(正常) 后来中周我也乱调过,好在也没怎么影响接收, 在后了1元1块滴胶太阳能板, 好像3V的  比扑克牌还小,装了一片,放太阳底下也响(后来我装2片,防止太阳光弱)   装过太阳能板后,收音机就退休了,体积大,不方便,现在放太阳底下,还可以正常播放。

楼主:
首先谢谢您。
您给的资料好像有点对不上,型号不一致。网上也查不到相关的TF10-4的资料。
查电路图,找到仙乐H601 701的电路,发现基本是一样的,都是用TTF-2系列的中周,没有发现TF10系列的。
TF10-4是原机的耳机中放的中周,磁帽破损,拿掉近视镜仔细观看,发现初级线被压断,内置瓷管电容损坏。好在断的线正好在最外圈,遂拆掉一圈焊好,找一个TTF-2-9中周磁帽更换好,测量电感量在350μH~720μH之间可调,磁帽从顶端旋进去大概三圈的时候,约580μH,计算需要202pf电容,可谐振到465kHz
.准备到某宝上去买个200pf的瓷管电容进行更换。
该机其他问题还比较多,要慢慢修复。最大的问题是双联CBM-202B2,外壳破损,测容量只有150pf,还得更换。

网友A:
我的笔记如同海洋老师一样,用TTF2整套直代。
由于中周材料不断更新,及大量使用硅管,因此各厂对中周进行了改进,当然整机性能更上一层,稳定性更高。标号笼统叫TF10,其实还有后缀偏号。证据为,人民邮电出版社的"收音机电路图集",第173页,钻石7T1收音机中频变压器示图,B1,黄色,型号TF-10-2-56,1-2绕117匝,2-3绕46匝,4-6绕8匝,对比TTF-2-1,初级为117:45匝,次级为10匝。
TF10-2也是一个笼统的系列编号,而各厂得到的磁性材料有所不同,管子不同布局不同,因而绕制出不同的数据匝数的中频变压器。业余维修不必苛求,直代使用。
补充,以前测过TF10-2中周空载Q大于100,最大Q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笔记如同海洋老师一样,用TTF2整套直代。
由于中周材料不断更新,及大量使用硅管,因此各厂对中周进行 ...

非常感谢,已使用TTF-2-9磁芯替换原磁芯,在中周外边使用了一个CG0的1206贴片电容180pf代做槽路电容。
由于更换了CMB202B2双联,原机使用的拉线微调电容无法进行调试,遂更换为塑料薄膜微调电容。嗯嗯嗯,现在已经能正常收音了。
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过去的晶体管低放电路,电位器送入正弦波信号,前置低放和功放的输出信号总是有失真,波形不完美,虽然听收音机尚可,但总感觉不那么爽。以后还是想用IC低放来替换。

网友:
最近从网上买到 HT-5(TY) SLTF-2中周,从外表印的字来看似乎此中周是用于短波的振荡线圈,但不知其具体的数据和用在何方,先生能否再提供一点指导。(量了一下脚位,似乎 SL-2-1 一样,但磁帽的颜色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