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维修升级

楼主(2021-08-05):
手头一部联想G480,计划升级一下,大家看一下还有升级的必要么,还有就是

网友A:
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换的固态,内存一直没有合适的,比以前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换的固态,内存一直没有合适的,比以前快一点

我的主板水淹过

网友B:
这个本两个内存插槽,看看原配置4G内存如果是单根的,可以再加一根4G,组成8G内存;光驱换成硬盘盒,加一个SSD,SSD对速度提升帮助很大。这样升级一下,日常使用还可以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两个内存插槽,看看原配置4G内存如果是单根的,可以再加一根4G,组成8G内存;光驱换成硬盘盒,加一个 ...

主要是我的主板进过水,在考虑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的主板进过水,在考虑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进水不一定会坏啊,洗板就好了
我自制水冷,堵了之后漏的主板和显卡都是水,一点事没有

网友:
光驱拆了加个转接卡上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内存条可以在加一条反正现在价格便宜3代处理器没必要大动了

网友:
笔记本能升级的就是内存硬盘cpu,cpu现在好多焊死在主板上的,升级不那么容易,显卡也一样
你这个本子就是加个内存,换个固态硬盘就行了,即使cpu能换也没必要换cpu。
换固态硬盘效果最明显,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内存小了吃不透。
换上之后办公再用几年没问题。
进水没关系,只要没挂能用就行,就是挂了,内存硬盘拆下来卖了也亏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