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火星老大 海河版主 于版主

楼主(2021-08-05):
正在缓慢备料准备制作2台KT88并联推挽 准备做成2台分体机 目前最大问题就是高压供电电流无法确定下来 请教3位胆机老师和论坛各位朋友 330V交流绕组究竟要多大电流才够 0.6A够吗 准备绕成单绕组用桥堆或者4个整流管整流 丢弃中心抽头对称那种 尽量减少牛的绕制繁琐工序 谢谢

网友A:
蒋师,您好!您这个图不够清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蒋师,您好!您这个图不够清哳

朋友好 主要是论坛限制了图片的大小 截图JFIT格式又不让上传 只能浏览器搜索下载所以实在太小 呵呵 最近装啥机器?手中没有高灵敏度的箱子所以考虑做2台功率大的玩玩 音箱也不能再买了

楼主:
估计这幅图片清晰点

网友A:
先收藏了,图中已经标注了电流大小了,

网友A:
这两天在琢磨输入牛推6N7P,顺便也想想6P13P推挽 胆调频暂时扔一边了

网友B:
功率管静态电流大约60mA,有个参数表里给出了屏压453V,静态50mA的超线性工作点状态(图中实际是60mA),峰值电流大约是每管140mA,一侧截止一侧最大电流也就不到300mA,再算上12AU7的耗电,高压绕组0.6A是足够的,留多大裕量和控制发热那就看个人需求了

网友C:
电子管尽量不做并管功放,业余做因管子参数不好配,线路上调试两管达到一致很麻烦。

网友D:
您说的0.6A,是供一个声道的还是两个声道的?
一个声道可以,两个声道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藏了,图中已经标注了电流大小了,

图中标识的电流 感觉太小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0.6A,是供一个声道的还是两个声道的?
一个声道可以,两个声道不够。

版主 0.6安一个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尽量不做并管功放,业余做因管子参数不好配,线路上调试两管达到一致很麻烦。

对 并管不容易做好 无奈音箱灵敏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静态电流大约60mA,有个参数表里给出了屏压453V,静态50mA的超线性工作点状态(图中实际是60mA),峰 ...

非常感谢回复 这下可以定下了 就绕0.6安

网友:
那就可以搞。

楼主:
好的 多谢 多谢 输出牛后天该到了 就电源变压器还没定 请教完老师们心里有底了

楼主:
TB272liapXXXXaAXXXXXXXXXXXX_!!41275974 (1).jpg
不会绕牛只能淘了 初级2.5K 厂家称150W 6公斤重

网友B:
音箱灵敏度低那就换大管咯
KT88不够就换KT150,还不够就换KT170,KT170的最大电流和屏耗差不多就已经是KT88并联的水准了,不过KT170网上没有三接和超线性接法的曲线,估计得测一下,需要测曲线的话我可以帮忙搞

网友E:
起码得用8只KT88,土豪啊!
      协调、平衡是高保真功放的基础。推挽功放犹如拉锯和挑水:工人拉大锯,一人站在原木的上方另一人站在原木的下方.上下合力,你推时我拉,你拉时我推,将原木锯开。上下两人力气平衡动作协调大锯才拉得顺畅;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无论和尚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挑水时肩膀受力点不平衡就挑不起来。而抬水就不一样了.两个和尚的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桶的位置(受力点),有可能前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也有可能后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保持平衡和协调,远比挑水的难度大得多。这可能是推挽功放不容易制作成功的原因所在。
      由于推挽电路是用两只管子完成一级放大,故两管之协调至关重要。由此导致推挽电路看似简单,欲到达上述所有优势并非易事,如果不在调试中下功夫,两管在放大过程中各行其事,原本的正弦波形经胡乱拼合,也变成非正弦波了。为了使推挽电路两管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也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
      又由于 电子管的离散性原因,刚开始协调的很好,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所变化,这就需要煲机。即便煲机成功长时间工作包括几年也会有所变化,衰老程度不同,假如不得已替换一只管,基本就破坏了原有的平衡。
      也不能谈虎色变,对20W以上的应该推挽还是得用推挽,楼主经济条件好,建议用FU-5推挽,它不用并管就可以达到KT88并管的功率,而且还是直热式三极管,。如果还嫌输出功率不够就弄几个个8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灵敏度低那就换大管咯
KT88不够就换KT150,还不够就换KT170,KT170的最大电流和屏耗差不多就已经 ...

非常感谢您的支援 到时候有啥问题还得请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得用8只KT88,土豪啊!
      协调、平衡是高保真功放的基础。推挽功放犹如拉锯和挑水:工人拉大锯,一 ...

版主介绍电子管推挽的原理很通俗易懂 曾经想过805 就是忌惮电压太高而放弃了

楼主:
这是发烧友制作完的成品机图片

网友F:
KT150一对足可以满足要求。下图2图,一个是原厂注释,一个是机器翻译的。如果还不行,还有KT170可以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KT150一对足可以满足要求。下图2图,一个是原厂注释,一个是机器翻译的。如果还不行,还有KT170可以满足你 ...

是啊有点后悔了 其实我也是一直在纠结2管推挽还是并管 牛已买 后悔来不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 并管不容易做好 无奈音箱灵敏度太低

您发个音箱照片看看?

我是音响厂客戸服务,一般返修音箱说灵敏度太低,99%的情况都是高音喇叭开路,声音没了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发个音箱照片看看?

我是音响厂客戸服务,一般返修音箱说灵敏度太低,99%的情况都是高音喇叭开路,声 ...

版主好 我在用的没图片 凡尔登4R-4JR和JBL4312 4312曾经用威廉逊三极管接法的6L6GC推过总感觉交响出不来口水歌还凑合  凡尔登就更无法推了 高频单元应该没问题 晶体管功放听着好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版主好 我在用的没图片 凡尔登4R-4JR和JBL4312 4312曾经用威廉逊三极管接法的6L6GC推过总感觉交响出不来 ...

很好的箱,如果有两对箱对照,箱就没问题。

“威廉逊三极管接法“,这个我看了有点头大

听说6L6三极接功率沒法大,等同6V6.

现这个并管推这音箱应是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箱,如果有两对箱对照,箱就没问题。

“威廉逊三极管接法“,这个我看了有点头大

6L6三极接功率有法大,电压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箱,如果有两对箱对照,箱就没问题。

“威廉逊三极管接法“,这个我看了有点头大

谢版主回复和指导 已到50知天命年龄 以后估计难得再DIY胆功放 成品机高不成低不就下定决心再鼓捣一台当是打发时间和锻炼身体 所以把功率搞大点 其实平时听音乐开的也不是太大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6L6三极接功率有法大,电压需提高。

老早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把电路改成超线性 一直没动 心想再怎么改电路 管子屏耗和功率就那样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6L6三极接功率有法大,电压需提高。

比我年令小的矿坛老前辈;不好意思,咋天刚写贴中,打卡的闹钟响,匆匆写得词不达意.

6L6与807最大不同是二柵电压极差,若做威氐电路要注意型号后迭,只有六个不同后迭中楼主选这二柵

电压足够高,才好做威氐电路。其他后迭的多不达三百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支援 到时候有啥问题还得请教 谢谢

牛没有超线性抽头的话我可以帮忙测下三接的曲线,不过测试仪性能限制只能测到750V 300mA,需要的话可以之后私信我
另外KT150/170应该是可以和KT88在AB类推挽中使用相同阻抗输出变压器的,只要还没买管子就完全有机会修改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在琢磨输入牛推6N7P,顺便也想想6P13P推挽 胆调频暂时扔一边了

关注您的输入牛推6N7P。我6n7p有10多个,想看看怎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没有超线性抽头的话我可以帮忙测下三接的曲线,不过测试仪性能限制只能测到750V 300mA,需要的话可以 ...

朋友好 拉菲尔的150W输出牛次级2.5K 有超线性抽头的 到时候我装个3刀双开关切换3级管和超线性 谢谢

网友J:
这个电路十年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十年前做过

您觉得效果咋样 心里没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好 拉菲尔的150W输出牛次级2.5K 有超线性抽头的 到时候我装个3刀双开关切换3级管和超线性 谢谢

忘记了牛是2.5K,那样的话KT150超线性接法似乎还蛮合适的,超线性抽头百分比如何?
不过我目前找到的唯一的KT150超线性曲线图测试好像有些问题,那张图的曲线是弯弯曲曲的,也许是自激也许是测试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牛是2.5K,那样的话KT150超线性接法似乎还蛮合适的,不过我目前找到的唯一的KT150超线性曲线图测试 ...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机器从超线性切换到三极管是否偏压要调整 屏流会改变吗?没装过固定偏压偏压的电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机器从超线性切换到三极管是否偏压要调整 屏流会改变吗?没装过固定偏压偏压的电路  ...

看具体曲线吧,不过静态工作点下,超线性和三接的帘栅都是约等于屏压约等于B+的,屏流是一致的,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共用。
固偏记得做负压表,并且需要高压延时开关,负压失效绝对不允许开启高压,个人觉得可以和灯丝一起做提前启动,我自己用的高压延时设计是两个双联开关,高压两个开关单元串联,灯丝两个开关单元并联,这样打开任意一个开关开启灯丝,两个一起打开才打开高压,负压绕组和灯丝做一起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机器从超线性切换到三极管是否偏压要调整 屏流会改变吗?没装过固定偏压偏压的电路  ...

说起固偏我突然发现个更严重的问题,一般管子对于固偏都会有个50KΩ的栅漏电阻限制,这机子用的是每管100KΩ。KT88给的是固偏100K(栅漏贴着上限估计还是不太好),KT150的要求我没找到,如果准备做KT150不并管的话用50K吧,正好也不会改变前级的负载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起固偏我突然发现个更严重的问题,一般管子对于固偏都会有个50KΩ的栅漏电阻限制,这机子用的是每管1 ...

受益匪浅 都是干货 有师自远方传授 不亦乐乎 由衷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关注您的输入牛推6N7P。我6n7p有10多个,想看看怎么好玩。

你好!我也是小白,不会设计电路,坛里有慧星老师的帖子,输入输出牛打算自己做,等骨架和铁芯一到就开工

楼主:
中午定了2铝机箱 还算不贵 我DIY的花梨木框小了 元件无法安装

楼主:
2只450w牛制作中 高压0.6安
不会绕牛只能当个装配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小白,不会设计电路,坛里有慧星老师的帖子,输入输出牛打算自己做,等骨架和铁芯一到就开工 ...

呵呵 都在等配件到就开工

网友K:
没搞懂这是想干什么?这功放打算在哪里使用?个人认为如果是家里用,就是出力不讨好。不用并管功率已经余量足够大,并管只会带来成本,功耗,失真上的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搞懂这是想干什么?这功放打算在哪里使用?个人认为如果是家里用,就是出力不讨好。不用并管功率已经余量 ...

你说的这些我也考虑过 这台机器计划是玩胆机DIY 的收官之作所以起点稍微有点高 至于说出力不讨好不敢苟同 无论胆功放或者晶体管你不知道得留有功率储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家庭中用的胆机,只需推挽都超超有余了,根本用不了并管,而且并管也带来的一些弊端。

无论干啥不都是有利有弊 利和弊永远都是对立的 制作过推挽 推不好啊

网友:
一般我都不并管,并管难搞,焊点多,高频频响不好 弄,反正芝麻西瓜胡子一把抓,难搞。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无论干啥不都是有利有弊 利和弊永远都是对立的 制作过推挽 推不好啊

普通推挽如果推不好的话,并管就好推了吗?既然您认为功率储备那么重要,建议您做813并管推挽,那样储备余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通推挽如果推不好的话,并管就好推了吗?既然您认为功率储备那么重要,建议您做813并管推挽,那样储备 ...

并管超线性70瓦 三级管接法40瓦呢嘛 813电压太高水平有限不在计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