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突然发现无法传图?请指教,谢谢

楼主(2021-08-06):
好久没来,突然发现无法传图?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上传以后没有了?我也碰到过。高级模式回贴,写好字,上传图。没有!但实际已经上传了。按发表回复,会叫你重新登录,登录以后再找到这个帖子,回复,出现的画面是“你刚刚有个回帖是否恢复数据”按恢复,这时你上次上传的图片已经在那里了。正常发又可以了。可能是我的浏览器设置有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XP 也是重装一下360浏览器就不能上传图片了

上传图片的图标由曲别针变成了黄色的花花三角形。

网友:
就是这样,我截个图。

网友A:
刚刚上传图片的过程截图,我现在每次发帖,只要带图,都要这么重新登录一次。

网友:
我也是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上不了图了。正在为难。

网友:
查浏览器!

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传以后没有了?我也碰到过。高级模式回贴,写好字,上传图。没有!但实际已经上传了。按发表回复, ...

我现在与你一模一样  都好几个月啦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论坛发图确实麻烦。以前时间拍的图片压缩了也不能上传。数码相机的就可以。

我都截屏保存图片在上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与你一模一样  都好几个月啦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关于发图的几个问题:1.如果你用手机微信给自己电脑版微信发图,不要发原图。原图几兆,直接正常发就行。这时是简化图,大概1-200K是JPG格式,符合坛里发图要求。2.如果你直接用电脑版微信截图,然后发给自己,这时的图片是PNG格式。也能发论坛。3.最麻烦的是图大,要改小。有好多应用都有改图片大小功能。我是用的PHOTO-SHOP功能强大,其它一些小软件也行,好像WPS里面也有调整裁切功能。一般JPG格式的图片设置成30厘米宽,72点,图像文件大小大概200-300K正好。4.如果嫌改浏览器麻烦,每次重新登录,再找到刚刚主题,再回复,系统会提示你有一条。。。。“按数据恢复”操作一下也行,刚刚写的文字和照片,又自动出来了。反正我就是这么操作的。或许对坛友们有点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发图的几个问题:1.如果你用手机微信给自己电脑版微信发图,不要发原图。原图几兆,直接正常发就行。 ...

现在发图要2次 才发出去  就像你那样  麻烦啊

网友:
换掉360 用QQ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传图片的过程截图,我现在每次发帖,只要带图,都要这么重新登录一次。

我也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