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组合机 TC-A590 独立使用电源配置

楼主(2021-08-06):
得到一台sony LTB-A590组合机 卡座部分TC-A590,想配电源独立使用。有一个输出双9V,单30V、单3V的VCD变压器,请教该如何配置电源电路,请改过的大侠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当年有一个,记得不清了,你再测量验证一下,如果5、7脚电阻很小,就接3V,6脚接一个向外的整流管接30V,另一端接地,双9V接11、12、13,你分享的维修手册打不开,再查一下吧。留个资料

网友:
建议先用可调电源试一下  不过索尼的机器好像必须连接主机获取个数字信号 才能解锁 我的索尼音响卡座当时也想改动 但是接上电源 数码屏显示----- 无法工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交流30V整流滤波后接5.1V稳压管后通过两只200欧姆电阻分别接到交流3V;双9V不整流滤波直接接相应的端子,屏已经点亮,卡座运行正常。

楼主:
等会上电路草图

楼主:
电路草图,经装机测试卡座各功能正常

网友(2023-10-02):
引用 楼主:
电路草图,经装机测试卡座各功能正常

师傅您好!可不可以麻烦你把插头2的各脚定义说一下,或者详细说明清楚,我水平有限,还是弄不明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