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几个15伏电池

楼主(2021-08-06):
许多坛友还在使用以前生产的指针式万用表,老式的万用表RX10K挡或者RX100K挡的电池都需要使用15伏叠层电池,如:MF10,14,15,35,104,(比较老的500),960VP(两个15伏电池).......,目前市场上比较难买到这种15伏电池(电池好像型号是10F  20),今天有空制作了几个15伏电池,利用前段时间在本坛买的100个全新2032电池,每个电池标称电压为3伏,价位较低,只有0.25元一个,该电池大概生产日期久了,短路放电电流只有几个毫安,但是开路电压还是有3伏,这样的电池作为指针万用表的高阻挡再合适不过了。
五个电池用碰焊机碰焊之后简单用透明胶带包了一下,可以很轻松放到了原来15伏的电池盒内,如下图。由于这种电池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漏液, 直接用导线焊到了万用表的电池接触片上。
只要有一台碰焊机即可以完成,制作和接线没有技术含量。主要是给坛友提供一种思路。为了便于焊接,不造成电池短路,每个电池需要错开一些,如图所示。

网友A:
手头上有一个美国辛普森指针表,高阻挡需要30V,现在正发愁咋办?。。
师傅能够帮焊一个?有偿求助,,

网友:
市售的电池,不少就是这类结构

网友:
单节电池没有那么高的电压,这种高电压的都是串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一个美国辛普森指针表,高阻挡需要30V,现在正发愁咋办?。。
师傅能够帮焊一个?有偿求助,,

不一定非要焊,找一节内径20毫米的管子,放入10节2032或2025或2016,两头加簧片就好。我发过一个做的9V就是这么做的。2016比较好,10个摞起来也才16mm,没有体积压力。

补充内容 (2021-8-7 22:4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94202这个就是我做的,供参考,这电池是论板买的,比瓦神的方案简单,23A容易涨肚。2016买一板就没问题了,就是那个20mm内径的管子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一个美国辛普森指针表,高阻挡需要30V,现在正发愁咋办?。。
师傅能够帮焊一个?有偿求助,,

23A 电池用得多很便宜,假货宝买个 2 节串联电池盒几毛钱(电池也不贵),再买两个两节 LR44 串联电池盒,放 4 粒 LR44 电池,加起来就是 30V 不需要有点焊机,普通烙铁就行

btw.其实有 476A(4LR44)电池,不太常见就是了,也可以 2x23A+1x476A=30V

网友:
这样看来有必要搞个低功耗(uA级别的)升压板,应该还是很方便。

网友:
谢谢“加糖的咖啡”和"WASHU"两位师傅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要焊,找一节内径20毫米的管子,放入10节2032或2025或2016,两头加簧片就好。我发过一个做的9V ...

内径20的管子,可以使用直径20的PVC电线管缩节(缩节是我们当地的叫法,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它是作为两个电线管 连接用的),内径20长度40,大小正合适,最多可以放14个2032电池,如果全长度使用的话中间有一段2-3毫米直径只有19毫米,需要用圆锉刀锉一下。

网友:
感谢同城的杨师傅,30V电池搞好了,
焊接到位,并且标好了电压。。。真的感谢,

网友:
15V电池可以直接在网上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径20的管子,可以使用直径20的PVC电线管缩节(缩节是我们当地的叫法,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它是作为 ...

多谢指点,这我还真不知道。当时做9V电池,为这个找了很久,当然也不是急着用。最后是一个热水器接口保护帽解决了问题

网友C:
内径20的管子,可以使用直径20的PVC电线管缩节(缩节是我们当地的叫法,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它是作为 ...

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径20的管子,可以使用直径20的PVC电线管缩节(缩节是我们当地的叫法,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它是作为  ...

是这个东东,市面上比较常用的有用于直径16毫米和直径20毫米电线管的, 这次选用于直径20毫米电线管的缩节(这个缩节内径正好是20毫米)即可,这个电池外径也是20毫米的,不紧不松,分毫不差!正合适。绝缘是肯定的、听说还是阻燃的。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