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10桌面图标改变-求恢复

楼主(2021-08-06):
如题,开机就这样了---求助

网友:
程序和功能里看看这个系统安装了啥垃圾软件吧,

网友:
应该是中招了 用杀毒软件处理一下  推荐火绒安全

网友:
回忆一下之前装过什么,做过什么

网友:
这样才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A:
瘟死(win10)本身就带杀毒软件,为什么还安装360?最大可能是某个软件篡改了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瘟死(win10)本身就带杀毒软件,为什么还安装360?

自带杀毒软件对付不了天朝特色的流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带杀毒软件对付不了天朝特色的流氓

没错,我从不乱安装来历不明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我从不乱安装来历不明的软件。

握握手,我现在生生被这帮流氓弄出了软件洁癖,不管手机还是pc,能用网页不用插件,能用插件不用程序,能用绿色绝不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握握手,我现在生生被这帮流氓弄出了软件洁癖,不管手机还是pc,能用网页不用插件,能用插件不用程序,能 ...

把你最后安装的软件卸载。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干净、彻底

网友:
火绒有系统修复功能,把360全家桶卸了吧,国内唯一一个免费的还算良心的就是火绒了
也可以重装系统,下载这个文件
zh-cn_windows_10_business_editions_version_21h1_updated_jul_2021_x64_dvd_f49026f5.iso (5.29 GB)
双击打开,会出来一个DVD驱动器,双击里面的setup.exe,开始安装,就和安装软件一样方便,选择保留应用和数据,安装完以后东西还在的,基本能修复好

网友:
是不是没有注册?过期了?

楼主:
安装的东西卸载了----下载了论坛的音乐CD盘文件----想解成一个一个的文件---那个编辑程序,现在的那个程序已经卸载了--还是这个样子----谢谢大家回复---继续求--不懂电脑。

手机手机--电脑升级--天天升级--越是升级越烂---程序越烂---系统越烂---人心越烂----

电子东西天天修,东西越来越烂---感觉就没有个好东西了---哎--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
火绒算是现在的良心软件了

网友:
不要想修复的办法,重新安装系统,看着费事,实际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而且不会走弯路。

楼主:
用12楼--的文件---安装后不能用---出现了这种提示---请师傅看看--什么原因--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到微软中国下载新版的WIN10系统吧,需要一只U盘,注意U盘会被格式化,注意先备份,完成后从U盘重启系统就能安装WIN10了

网友:
先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然后在C:\Users\你的用户名\AppData\Local    路径下,找到IconCache.db这个文件删掉
然后重启看看结果。
这就是重建了图标缓存,
也有专门的重建图标缓存的小工具,上面说的办法不行的话,你再去找了试试。

网友:
火绒也不是万能的,只能是部分病毒可以杀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跟楼主情况类似的案例。他是桌面图标有重影。折腾半天最后才搞清楚,原来是把桌面截屏后做了墙纸,更换墙纸故障排除。我说你是来考我的吧。

网友:
同意19楼说法,重建一下图标缓存,可以用魔方的美化大师重建,很简单(不是广告,我一直用,很好用,很小巧的一个软件)

网友:
没装杀软,图标也会变化,有的右下角有盾标志,要么一个×,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