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YX-360TR求助

楼主(2021-08-07):
网上买了块sanwa YX-360TR悬丝指针表,里面好多线都掉了,请有此表的坛友发几张内部照片,网上搜了下电路图,感觉是山寨版的,谁有日本此版本原理图麻烦提供我一份,谢谢!

补充内容 (2021-8-25 09:02):
17楼有该表实际绘制的电路图,麻烦手里有此表的老铁把不对的地方指出来,改好后再更新发给大家。

网友:
SANWA YX-360TR指针万用表电路图_[清晰47uA].jpg

SANWA-YX-360TRn

再补一张,供参考

楼主:
电路图和我手中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一个是我手中的表头电容是瓷一片式的,容量肯定不大(被改动过?),另一个,我手中这个也没有保险。

网友A:
是100%原版

这款有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和我手中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一个是我手中的表头电容是瓷一片式的,容量肯定不大(被改动过?),另一 ...

这个表真的有不一样的版本
这个是SAMWA,楼主的是SANWA。
后面的图是这个SAMWA-YX-360TRn的

网友:
我有实物表,拍了几张照片给你参考:

网友:
我以前曾收藏过这块表的电路图,是另一论坛一位香港网友提供的。但时间已过去多年,不知道放在哪里。现在只能提供非常接近此表的国产mf136的电路图,估计也能帮上你忙。

网友:
日本三和的yx-360tr表,是搭棚结构的。而他的yx-360trn,是晚很多时间的,采用pcb开关,电路差异甚大。

即使同是yx-360tr,也有早期和晚期的版本区别(估计电路不变),早期的面板是刻字面板,晚期的是印字面板,从我多年前发的这个帖子看看出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379&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00%原版

这款有山寨的?

这款外形一样的山寨好象没有,但同型号名的山寨比较多,用型号搜原理图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wa正版货,samwa,山寨货

还有sunwa,sannuo,sumwa

楼主:
表基本修好 了,10V伏档测量2.5,5,7.5,10全部压线,阻尼还行,到达测量点少过一点,回一下,停住。按照坛友提供的资料,特别是小鬼头老师的实物图,把线路都正确连上了,但是测量电压严重不准,后来发现是电池漏液爬线导致线路板严重漏电,1000V伏档测电池电压也有好几百伏,把板子全部拆下,放在自家制备的纯水里泡了一夜就好了,现在根据小鬼头老师的实物图,还缺少个保险,1.5V电池接触片和9V电池卡扣。

网友C:
学了一招,没有弧形铜片可以用圆线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了一招,没有弧形铜片可以用圆线代替

小日本的这种结构滑动片接触面是个面,静触片相当于一个点,和常见正好相反。如果动触片下面是个凸点,你改成线后,相当于点对点,会接触不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外形一样的山寨好象没有,但同型号名的山寨比较多,用型号搜原理图不好找

山不山寨的不好说,但是有一样,光看这电阻就不是国产的。只是这表的确有点减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不山寨的不好说,但是有一样,光看这电阻就不是国产的。只是这表的确有点减配啊

可能我的意思没有表达太清楚,表应该是小日本的,但根据型号网上搜的原理图大多都是山寨表的原理图。板上的电阻应该是日本的,证据是焊点都氧化变成渣渣了。这个表主要问题是原主人因为长期不使用,电池漏液,导致线路板漏电,测量不正常造成的故障。

楼主:
上次漏电没有处理好,下了几场雨,又不正常了,拆下来放在清水里泡上几天再说,顺便根据实际元件绘制该表的原理图,不知道元件有没有改动的地方,手里有此表的老铁,帮我对一下。

网友E(2021-10-11):
有人用水煮,不知是否有用,化学腐蚀,侵入内部了,很难处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人用水煮,不知是否有用,化学腐蚀,侵入内部了,很难处理干净

现在处理好了,我是把整个线路板的元件都拆下来进行彻底清洗,原来的线也不要了,电池仓以及壳内都要进行清洗,漏液污染塑料外壳是有电阻的。现在经过几次阴雨、潮湿天气没有再出现问题。

网友:
电解液腐蚀,如果单纯是一般线路板,热水最好,线圈也没有多少关系。

网友:
铜质接触片之类的铜锈,盐酸最好使,漂洗干净就行了。

网友(2022-09-02):
960,360TR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