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个镊子LCR,各位老师来帮忙指导

楼主(2021-08-07):
去年做的那个太不好用了,电路也不行程序更是问题太多,今年想再改进改进,希望能做的好用点,本来想做成3.3V供电的,但是手里零件很多都是5V的实在尴尬啊,暂时不能买零件了,目标不高,成本低能用就好。

懒了好几天,终于ADC采电压显示了个上下臂数值,我不懂电路不知道我这电路能用不能用啊,电路前几天改来改去也不知道怎么改好,还用锯条做了个大镊子,就是有点笨拙和丑。。

先100KHZ频率100欧档测个100欧电阻和103电容看看,1602第一行是上臂实部和虚部,第二行是下臂实部和虚部。

第二行虚部忘记取反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A411P76x/

电路

测试程序

希望我这个制作不要烂尾了,感觉没多少动力搞下去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

各位老师多多指导,越难听的话越好,有什么缺点说什么缺点,说我不行搞不成功我才有动力,以前拍砖支持我不断学习的那些老师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楼主:
继续加功能,增加显示阻抗功能,想设置24个档位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这单片机IO太少了,只能以后把SWD调试口装上按键了,现在没地方加按键,没办法演示手动切换档位,实际肯定测不了阻抗太高的,因为两个通道隔离太差,开路时候下臂读数也很大,不知道别人怎么搞的。。

100KHZ的100欧档测100欧、500欧、103电容,平衡点测电阻还算稳定,但是搞不懂为啥测电容,电容慢慢变大,得半分钟才能稳下来,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没心情搞了,又要去浇玉米了

程序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q4y1n7sc

补充内容 (2021-8-13 21:51):
错误很多,没人帮忙只能自己改了。。。

楼主:
只能自己改错了,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有无问题,今天写了个简单自动量程程序,单个运放,扩展量程放大倍数过大相移严重,以后有办法校准吗?

简单测了几个电阻和俩电容,各位老师,下面该加什么功能? 是校准还是加别的频率? ? ?

我写的自动量程切换档位太慢怎么办,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的,帮忙看看给点意见

测几个电阻电容演示自动量程功能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v411P77t/

楼主:
这次制作又失败,硬件基本就这样了,软件用汇编写那些定点数运算实在是有些麻烦懒得搞了

电路是9V电池供电,4个频率100HZ、1KHZ、10KHZ、100KHZ, 档位只搞主要量程,中间只插个3倍放大,两片模拟开关三片运放,感觉这电路也不行,比较麻烦效果不好。

硬件就这样了,软件有愿意帮忙的就给写个呗。

电路原理图KICAD工程

电路图

硬件搞了两个版本,一个用MCP6022的,一个用+-5V电源NE5532的,都说让我画板子,这画板子还不如飞线容易,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看看U6B 7脚的波形

这个图上开路时候的,正弦波是上臂,中间横线是下臂

网友:
你先测量开路,在测量短路,看看是否符合正常逻辑

网友B:
就佩服你的搭棚手艺。

网友C:
请各位老师看看,我这样推导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各位老师看看,我这样推导对不?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开路数值有问题,这个得懂理论的老师来给讲讲。

其实只要数值稳定就不影响后面开路短路校准,不知道别人做的什么样子

别的数据看起来还算正常,都是没校准过的数据,以后加上相位幅度校准和开路、短路、匹配校准应该会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佩服你的搭棚手艺。

搭棚调试电路比较方便,就是这次做的太紧凑了,不容易测量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6A第1脚波形,在不同放大倍数的情况下,都是正弦波?

当前固定在3倍档,前面U6B 7脚出来的信号衰减了等于没放大,别的档位还没测不知道啥情况,看资料MCP6022 100KHZ 开路只能放大100倍,我不懂电路不知道具体到底能放大几倍,低频的时候应该能行。

不过这里波形不好,受到后面ADC口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你的干劲点赞!继续关注。

边学边做,虽然可能做的不好,但是能通过做来学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6B的输出是带直流偏置的,而且你还加了两次,U6A做直流放大,输出不饱和?

R19和R20是衰减,后面U6A得看前面信号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