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电源给锂电池组充电

楼主(2021-08-07):
前几天在坛里买了几个锂电池组,额定电压是14.6V的,手头没有这种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器,总不能就上某宝买一个吧,就试着用稳压电源给这个电池组来充电,结果是可行的,条件是稳压电源必须有稳压稳流功能,而本人手头的这个稳压电源刚好有这个功能。

坛里买的电池组

CC指示灯亮,表示稳压电源工作在恒流状态

CV指示灯亮,表示稳压电源工作在恒压状态,在恒压状态下,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减少到100mA以下时,可以结束充电了。

给3.7V锂电池充电

网友A:
调到停止电压,限制最大电流。电池到了最大电压电流为0, 等于自停。

网友B:
这当然可以,只不过充满不能自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到停止电压,限制最大电流。电池到了最大电压电流为0, 等于自停。

正确!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到停止电压,限制最大电流。电池到了最大电压电流为0, 等于自停。

18650电池充电把电压调到4.15V。最大电流调在1安培,随着充电时间的延长电流会慢慢减小。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只是费电点,长期用还是买个充电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当然可以,只不过充满不能自停,,,

你的自停是指什么?哪个充电器充了电,都必须关了才算停,算不得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费电点,长期用还是买个充电器方便。

正确,这个肯定比专用充电器费点电,但在不常用的情况下,还是比买专用充电器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电池充电把电压调到4.15V。最大电流调在1安培,随着充电时间的延长电流会慢慢减小。我就是这样做的 ...

如果电池不带保护板,调低一点比较安全,我这个调4.2V是因为充的电池是带保护板的电池组,不会出问题。

网友E:
没那么复杂吧,我买过保护板,也为锂电池装过保护板,锂电池保护板有一个适用电压范围,只要充电电压在那个电压范围内,就可以直接充电,充满后,保护板起保护作用,自动断电停充,就可以用啦。

网友(2021-10-14):
电压平衡电流基本为零,就可以认为自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复杂吧,我买过保护板,也为锂电池装过保护板,锂电池保护板有一个适用电压范围,只要充电电压在那个 ...

用保护板自停是山寨机的危险用法,万一保护板失效了呢?再说,保护板的起控电压实在是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自停是指什么?哪个充电器充了电,都必须关了才算停,算不得自停。

例如4057芯片,充满电池后确实是停止充电的,待电池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才会重新开始充电,可以找4057的文档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保护板自停是山寨机的危险用法,万一保护板失效了呢?再说,保护板的起控电压实在是有点高啊。

锂电池本来就有危险,所以才有了保护板,充电板也是会失效的,电子产品总是有坏的时候。

网友:
如果长期用最好用开关电源做成的稳压电源,线性稳压电源损耗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本来就有危险,所以才有了保护板,充电板也是会失效的,电子产品总是有坏的时候。

一般使用锂电池的小电器,从220V市电来,先经过AC-DC适配器转换为5V电源,然后经过充电电路例如TP4057之类去电池,电池上有保护板,经过保护板之后才到电芯。这样,5V电源、充电电路、保护板任意一项损坏都不会造成电芯过充。
如果5V电源省去充电电路直接通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首先是没有恒流过程,电流大了损电池,电流小了充电慢,然后是一般的保护板设计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动作,所以保护值较高,4.25V以上,将电芯充到这么高的电压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方法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使用锂电池的小电器,从220V市电来,先经过AC-DC适配器转换为5V电源,然后经过充电电路例如TP4057之 ...

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调的,只需调整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即可,至于后期,因为电流小,充电速度慢,这时也可以调整电压,一样能把电流调起来,但其实也没太大必要,一般业余用户,不会太赶时间的,如果是发烧友或者专业人士或者没有一点相关知识者,那可能还是买专业设备好一点。至于保护电压,就我在淘宝上买的,基本上都是单节4.2伏,还算在安全范围之内吧!

网友G:
应急是可以的,最后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急是可以的,最后还是用专用的充电器。

二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是手头没有要充电电池所需电压的充电器时;二是需要更大的充电电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