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TQ2189型彩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1-08-07):
一台厦华TQ2189型彩电,打开电源开关,双色指示灯绿灯亮几秒后,红灯亮一秒又亮绿灯,之后听到吱吱声,赶紧关机,不敢停留太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老电视一般是电源的电容不行了

网友:
你自己没打开后盖先测量一下吗?

楼主:
这台电视我打开了,测主电源在62~125之间变化,待机脚也变化。关机后整流滤波电容330伏一直存在。断开行电路接灯泡很稳定108伏,接行电路就不稳定了。到底什么故障?

网友:
明显是初级启动电阻变大了,或开路了,

楼主:
断开行电路接灯泡后再开机,然后关机测电容330伏很快降到25伏左右,以后就停留在2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