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仪测试输出牛

楼主(2021-08-08):
占个座等待老师开课!

网友:
     既然掉进胆机坑里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都有了,这二件东西在胆机制作中用处很大,光是靠论坛上咨询怎么用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最起码自已得学会一些基本操作吧!推荐一本书,自已对照着边操作边学习,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若再遇困难再向论坛求教,这样才具可操作性。

网友:
方波信号检查音频放大电路的失真
    用正弦波信号作信号源,送到待测音频放大电路输入端,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并比较放大电路输出、输入端的波形,以大致判断放大电路的失真情况,是大家非常熟悉并经常采用的办法。实际工作中发现,人眼观察方波信号的畸变比观察正弦波信号的畸变更敏感,因此用方波信号作信号源有独特的优点。实践证明也确是如此。
    检查频率失真
所谓频率失真,就是放大电路没有对输入的所有频率同等地加以放大,结果引起输出波形失真。因此,我们只要用示波器观察放大电路输出方波的失真情况,就能很方便地大致判断出电路的失真情况。
    方波信号发生器可以选用商品的信号发生器或脉冲信号发生器。如无商品仪器,自制也很简单。有关自制方波信号源及射耦双稳态变换器的电路(正弦波变方波),可参阅上海业余工业大学编写的《晶体管开关电路》一书中的第三、第五章。
    一般示波器(如SBT-5型同步示波器)均可使用。方波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电压和重复频率数值的选择,和使用正弦信号时一样。测试时音频范围可分为三档:音频低档可在50~100赫内选一点;音频
中档可在500~2500赫内选一点;音频高档可在5~20千赫内选一点。常使用的三个重复频率为100赫、1000赫、10千赫。由示波器观察到的三个输出波形,来分析判断电路的失真情况。

网友:
对比输入和输出图形,看有无失真,也可用扫频信号测频率响应

网友:
测输出牛 需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波形变化。不同频率下的波形变化

信发频率分别输出30,50,100,500,1k,5k,10k,20k的方波讯号【当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设置频率】,输出幅度5v左右。串5k电阻接入初级【假设输入阻抗是5k】,示波器看次级波形【有AUTO键的话更简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发频率分别输出30,50,100,500,1k,5k,10k,20k的方波讯号【当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设置频率】, ...

串联5K电阻干什么?输出牛可是功率器件,测电压特性有意义吗?

信号发生器接功率输出保证不失真前提下尽量开大输出,二次侧接实际负载。这样才意义。

倒过来信号发生器功率输出接二次侧,一次侧接假负载功率一瓦,这样就接近实际情况了。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看这还是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理论网上能查到  我的问题是这台示波仪怎么用  所以请教用过的老师傅,就是这些按钮怎么连接!这是个实 ...

向人请教还这么牛逼?示波仪怎么用,网上也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知道这台示波仪的如果使用。没有了使用说明书,要是有中文的使用说明书就没有这个帖子了。

网上搜索“ IWATSU示波器使用说明”

网友:
可以用功率函数信号源接输出牛初级,次级接一8欧负载,可以试不同峰值和不同频率的方波输入的情况下次级测试的波形情况,大致判断输出牛的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建议 我会拜读的

tb上搜索书名有现货,仅十几元一本。

网友:
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网友:
没下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