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路的理论计算

楼主(2021-08-08):
准备把所有的理论计算都放到本帖子里,在一楼做一个目录出来。对理论感兴趣的还是太少了,这贴就当备忘吧!

由于坛友回帖不可控性,请使用“只看楼主”功能!

二楼:三极管的受控电压源模型

四楼:三极管阴极负反馈

五楼:三极管单端小信号放大器的PSRR(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电源纹波抑制比

六楼:五极管单端小信号放大器的PSRR
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21-8-8 21:51):
不得了了楼层都乱了,对不上号了 麻烦各位用”只看楼主“按顺序往下看...

补充内容 (2021-8-22 20:22):
继续:再议串叠电路(cascode/沃尔曼/共阴-共栅电路)  Cascode Revisited

网友:
估计得写5本书。

网友:
先读电子管的书,有很多经典教材,都是很厚的哦。

网友:
楼主快点吧,到这里都5楼了,楼层都被沾完了呀。

楼主:
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

电子管的电路模型是一切理论计算的基础。首先给出三极管的中频交流小信号模型——受控电压源模型。五极管的交流小信号模型——双电流源模型,已在另一帖中给出,此处不重复了。双电流源模型
永远注意,这些模型仅用于小信号分析,不能用于确定直流工作点。直流工作点的解析表达要用到三极管的伏安特性表达式,比较复杂,业余情况下没有必要。退而求其次,使用图解法就可以大致求得工作点位置与对应的动态参量S, ri, u。

在电子管的线性区内以等距平行斜线来拟合电子管的特性曲线族,忽略跨导和内阻在伏安平面内的变化,可以使问题大大简化。斜线的斜率的倒数就是管内阻ri;相邻两斜线与横轴(电压轴)交点坐标之差ΔUa,与曲线族的栅负压步长(相邻两条线的栅负压变化量)ΔUg之比ΔUa/ΔUg就是管子放大系数u。具体见图一。但对于内阻、跨导在伏安平面内变化比较明显的管子(直观感受就是曲线都比较“弯”),比如6C16,就要根据工作点,用图解法确定实际的内阻和跨导了。对于这类管子,本模型同样适用。

那么,三极管的特性怎么就能用图二(被水印遮住的词是“阴极”)所示的受控电压源来表示了呢?

想象一下:假如特性曲线族的斜率越来越大,内阻越来越小,(趋近于一个内阻为0的“理想三极管”),它们会变成一组等距的垂线。而垂线恰巧就是电压源的伏安特性曲线。垂线的间距正是由管子放大系数u决定。用一个跨导为-u的受控电压源表示这个理想三极管(负号是考虑到栅压为负值而做的补偿),即va`=-u*vgk. va`是受控源本身的电压,不是实际的交流屏压va;vgk是栅极G对阴极K的交流电压。特别注意,万万不能把这个电压当成栅极对地电压!电子管能“感受到”的永远只是G-K之间的电压,在分析阴极负反馈与阴极输出电路的时候尤其注意!考虑到实际电子管的内阻,在受控电压源的正端(菱形标有+的一端)串入一个电阻ri来表示内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三极管模型。在考虑频率特性时还要加入三个极间电容,本楼暂时不考虑这些。

本贴小写字母均表示电压、电流的交流分量。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楼主:
糟糕
码字太慢了,还要配图。以后用“只看楼主”来看帖吧

网友:
不碍事,我支持您!

楼主:
三极管的阴极负反馈

去掉基本放大电路中的阴极旁路电容,使得阴极的交流电位不再是0,就引入了阴极负反馈。这是一种电流串联负反馈。其交流通路图如图一。此处模型的原型是6G2P的三极管部分。RL是实际电路中阳极电阻与负载电阻(输出隔直电容后面那个)之并联。Rk就是阴极的自偏压电阻。
为计算中频放大倍数Av=vo/vi,列出方程并求解,如图二。令式中Rk=0,就得到了有旁路电容时的放大倍数表达式。
列方程时要用到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可自行百度。

补充:
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放大倍数表达式,我们发现:把阴极电阻旁路掉,在阳极处再串一个阻值为(1+u)Rk的电阻,所得的电路放大倍数与原先的相同。这启发了我们:阴极负反馈使管子的等效内阻由原来的ri增大到了ri+(1+u)Rk(注意,这里只是等效内阻,管子的实际内阻只与内部结构和静态工作点有关,不会随便变大)。或者说,我们如果要把阴极电容“折合”到屏极回路中去,把电路化归为一个没有阴极反馈的经典放大电路,则需要在屏极回路中加一个(1+u)Rk的等效电阻,正是这个新的电阻导致了放大倍数下降,出现了负反馈现象(别的角度也可以解释这个负反馈是怎么生成的)。系数(1+u)也在侧面体现了电子管的放大作用(把一个电阻“放大”了(1+u)倍)。外坛把这种“以小博大”的现象,即利用有源器件“放大”无源元件,来得到一个大的等效值,都叫做bootstrap(自举?)

补充内容 (2021-8-8 16:44):
应为:把阴极电阻“折合”到阳极回路。。

补充内容 (2021-8-8 19:24):
这种折合规律虽然是在推导放大倍数的过程中导出的,但是它具有普遍意义,在计算输出电阻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运用,得出完全正确的结果。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的电路模型是一切理论计算的基础。首先给出三极管的中频交流小信号模型——受控电压源模型。五极管的 ...

再另一个帖子上给出 不再重复  请编辑 点击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阴极负反馈

去掉基本放大电路中的阴极旁路电容,使得阴极的交流电位不再是0,就引入了阴极负反 ...

对这个“等效内阻”我一直有点疑问,就是我在级间耦合选择了推动变压器,推动牛的参数给出了不同管内阻的频响,那么我在参考频响的时候是应该用这个等效内阻还是原本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等效内阻”我一直有点疑问,就是我在级间耦合选择了推动变压器,推动牛的参数给出了不同管内阻的 ...

等效内阻。从变压器初级往推动级看,推动级的戴维宁等效电阻(等效内阻)肯定会决定频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效内阻。从变压器初级往推动级看,推动级的戴维宁等效电阻(等效内阻)肯定会决定频响

感谢,我之后实测看看

楼主:
吃饱饭继续干! 楼全乱了,就接着往下写吧

三极管、五极管共阴放大器的PSRR

首先说明,什么是PSRR,我为什么要关注PSRR?
Power Supply (电源) Rejection(拒绝,拒斥;引申为“抑制”) Ratio(比率),即电源抑制比,表征着电源对放大器输出的影响。它分为直流抑制比和交流抑制比。前者假定电源电压做准静态变化(变化极其缓慢,远远慢于电路建立稳态的耗时)时,这个变化对输出的影响。运放对这玩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不过装胆机时不用理会,本楼暂不讨论。下面把重点放在交流抑制比上:

假如胆前级的B+不干净,纹波较大,那么在输入端接地时,输出端受到这个纹波的调制,仍会有一个不为零的输出底噪。不一样的电路架构在相同纹波的作用下,输出的底噪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底噪越小越好,即前级电路可以尽量把纹波“压住”,少让它影响输出。用一个物理量定量表述这个“压住”底噪的能力,就是前级的交流电源抑制比,简便起见仍称其为PSRR。下文PSRR均指交流电源抑制比。定义式为
PSRR=vr/vo, 输入端接地。
vr代表电源的纹波ripple的有效值。姑且认为纹波为100Hz单频正弦波,简化计算。vo就是零输入时由纹波引起的输出。PSRR当然越大越好,无穷大是最理想的。

下面简单推导一下三极管、五极管基本共阴放大器的PSRR。方法是本人原创的,很简易,容易理解。经过仿真,其精度约为3%(三极管)与13%(五极管)。哪位有更加专业的方法,或者要实测的,本人坚决欢迎!

1、三极管放大器PSRR
我们在直流电源上直接串一个0.1Vrms 100Hz的交流电源,来模拟一个”不干净“的B+电源,见图一。在做交流等效电路时,R3这个电阻不能再视为一端接地,而要经过这个交流电压源再接地,R3 R4不再并联在一起了。见图二。再把栅极接地,由受控关系知道,这时候受控电压源也是0值,相当于短路。这时候纹波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很简单的电阻分压问题。分压比大家都会算,不啰嗦了。

一般结论:三极管放大器PSRR=(ri//RL+Ra)/(ri//RL)

符号//表示两电阻并联值。ri为此工作点内阻,RL为负载电阻,是隔直电容后面那个电阻。Ra就是阳极电阻。还是以6G2P为例,PSRR约为2.6。即电路可以把纹波衰减至原来的1/2.6再输出。

2、五极管放大器PSRR
思路与上述完全一致。简便起见,仍认为帘栅是接地的,vg2=0。此时双电流源模型退化为单电流源模型,只有阳极回路里面的那个电流源还在起作用。等效电路见图三。注意0值电流源是开路,所以再一次转化成了初中生经常练习的电阻分压问题。。

一般结论:五极管放大器PSRR=(RL+Ra)/RL, 各符号意义同上。

以EF86前级为例,PSRR计算值约为1.3,仅为三极管电路的一半。由于五极管内阻远大于三极管,与RL并联之后仍是一个较大的阻值,所以分得的纹波电压大于三极管的,这是一条一般规律。此式精度一般(误差大于10%),估计是没有考虑五极管阳极内阻(阳压对阳流的控制作用),双电流源模型里面也没有它。加入它之后会大大增加模型的复杂度,不过精度也高了。这个电阻一般是1M-2M级别,与百k级并联,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论坛发图倒序,这是为什么?!!?

图三

图三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吃饱饭继续干! 楼全乱了,就接着往下写吧

三极管、五极管共阴放大器的PSRR

有人可能会问:发PSRR这种犄角旮旯的东西有什么用?我觉得除了指导实践之外,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探索未知的无穷乐趣。原本雾里看花的旅人,努力擦干玻璃上的水汽,发现宇宙的运行图景在眼前慢慢清晰起来,脑中响起了神谕般的黄钟大吕......

这也是我喜欢音乐的原因。我一直坚信人类是宇宙的欣赏者。宇宙从自然与人文的各个角度努力向人类展示着她的美,自然科学、诗歌、绘画、音乐、雕塑......都是这大美的载体。我幸运地懂一点(一点点)音乐,懂一点电子,还可以把两者结合,用diy的胆机听一听贝多芬与马勒,用我的创造去欣赏大师们的创造,那些更加迫近宇宙与她永恒的美的创造。听伟人的音乐也有如懵懂好奇的婴孩独自在太空中漂流,一刹管弦齐鸣,是恒星在天空上苍劲运行;一会丝竹低语,是星尘落地凝为霜露......这已足够让渺小的我心满意足,以至于泪流满面!

网友:
楼主加油。好多人等着学习,等着看呢。

网友:
收藏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重视理论,普及理论计算值得赞扬学习。
       电子管电路的理论有初,中,高级以前都是纸版书。比如冯报本老先生的普及读物,秦曾煌对机械专业的参考教材属于中级,童诗白对电子专业的讲义属高级。计算无非是公式法,曲线图像法,经验法,现在可以建模,方便准确多了,一般中学知识就可以。

楼主:
Cascode Revisited

串叠电路(cascode,又称沃尔曼电路、共阴-共栅电路)是由共栅电路(栅地电路)发展而出的,具有增益高、频率特性优良、噪声低等特点。此楼以及接下来的几楼由共栅电路讲起,一步步过渡至串叠电路,力图为大家呈现一幅清晰的物理图景。我在初接触串叠电路时,参考了G版—点此—与valvewizard网站(链接也在G版贴中)的文章。在此感谢。不过两者叙述逻辑较混乱,不利于初学者理解,也没有单独分析栅地电路。我把二者掰开揉碎理清条理,又加入自己的分析与理解,反哺广大坛友!

这一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加之发帖费时费力,需要数天才可完毕。

乍一看它和SRPP、WCF等电路很像,但串叠电路和它们有深刻区别!

关于Cascode与cascade:这两个词经常在模拟电路领域出现。二者所指相似、又有微妙区别:cascade指电路的“级联”,比如放大器前后级之间的关系,一般强调它们之间的信号耦合关系。而cascode专指串叠电路。这种电路本质是共阴电路和共栅电路的深度耦合,不仅信号可以传递,静态工作点也相互影响。事实上这两级的工作点耦合之深,致使两管“合二为一”,对外表现出一只五极管的特性(后文详论)。这是此电路与众不同、妙趣横生之所在。

补充内容 (2021-8-22 23:04):
G版对米勒电容的计算疑似有误,后文再议。

串叠电路

串叠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叠电路(cascode,又称沃尔曼电路、共阴-共栅电路)是由共栅电路(栅地电路)发展而出的,具有增益高、频 ...

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认真听讲中,楼主继续。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
一、基本共栅放大电路
电子管、晶体管BJT、场效应管FET等等均可用于装设放大器。这些放大器原理大同小异,都可以分为三类:基本共阴(共射、共源)电路、基本共栅(共基、共栅)电路、基本共阳(共集、共漏)电路(即阴极输出器)。所谓“共x电路”,说的是x电极是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的公共端,坛友们可简单理解为“共X”就代表着X电极对地呈交流短路(其上的直流电压恒定不变)。其中基本共阴电路及其变种是胆友们最常见、最常用的电路。这种电路的特点是信号从栅极注入,放大后从阳极取出。阴极输出器及其变种WCF电路亦很常见,此处暂不论。共栅电路在音频段的运用最罕见。除去喜欢鼓捣胆调频、胆电视的大师们,普通坛友基本碰不到它。为了让坛友更好地理解串叠电路,我先从它爹——共栅电路的基本性质讲起。

请看这张电路图。图示是6G2P三极管部分装设而成的基本共栅放大电路。信号自隔直电容(容量仅供参考)从阴极注入,放大后的信号从阳极取出,而栅极接地(这也是栅地电路这一别名的来源)。注意阴极不可接入旁路电容,否则输入信号会被旁路至地,增益严重下降。不难发现,与共阴电路相比,栅地电路只是改变了信号注入的位置,其余未作变动。所以静态工作点没有变化、管子的跨导、内阻也和共阴接法一致。

基本共栅放大电路

基本共栅放大电路

楼主:
本级基本参数如图所示。
μ:管子放大系数
ri:此工作点处内阻
Rk:阴极自偏压电阻
Ra:阳极负载电阻
RL`:交流等效负载电阻,等于阳极负载电阻与隔直电容后面那个电阻的并联。

不妨把各参数与共阴电路对比一下,形成一个大致概念:

此电路的放大倍数与共阴电路基本持平。阴极电阻不再作为输入输出回路的公共部分,因此不会被放大到(1+μ)倍,所以增益只下降一点点。此电路无论是共栅还是共阴,增益均为47倍左右。注意,放大倍数表达式前没有负号,表示此电路为同相放大,输入输出信号没有相位差。

此电路的输出电阻与共阴电路一致。因为输出回路未作改变。

尤其要注意的是输入电阻!!示例电路输入阻抗低于1k,没错,低于1000欧姆!大家经常把“电子管输入阻抗高”挂在嘴边,这只对共阴电路和阴极输出器成立,电子管共栅电路的输入阻抗可低至与晶体管共射电路一个数量级,场效应管共栅电路也是类似。原因也很简单,栅极没有电流流过(严格来说有非常小的位移电流,由极间电容和米勒效应引起,这里忽略了),有电压没电流,当然电阻高。阴极的情况与栅极大不一样了,输入阻抗很低。个中原理不赘述,好奇的坛友可以问。只需记住一点,这玩意很“吃电流”(就是输入电阻低),前面直接加个电位器就当前级的做法根本行不通,要再加个输出电阻低的家伙来喂饱它。

不失一般性,总结一下栅地电路的基本特性:
同相放大,放大倍数、输出阻抗和与之同构的共阴放大器相同
输入阻抗远低于共阴电路,必须在前面再加低阻前级来推动。

看似比共阴电路麻烦了不少吧!那它的价值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21-8-24 22:31):
抱歉,放大倍数搞错了。修正如下:
Av=(1+μ)RL`/(ri+RL`)
可见放大倍数与阴极电阻无关。有趣的是,共栅组态的电子管,其等效放大系数变成了(1+μ),所以最高增益比共阴电路还能大那么一点.

补充内容 (2021-8-25 08:51):
观察放大倍数公式,发现只是把共阴电路放大倍数中的u改成了1+μ,所以放大倍数仍约等于与之同构的共阴放大器。

楼主:
栅地电路的妙处就在于:接地的栅极起到了一定的静电屏蔽作用,将阴阳两极之间的电容耦合大大削弱了。阳极处被放大的电压难以通过阴阳极之间的分布电容反馈至阴极,换句话说,栅地电路没有密勒效应。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电路的通频带,也增强了电路稳定性。楼上论文中指出栅地电路不满足自激振荡条件,不能维持自激振荡。

有人要问了,随便一个共阴电路,上限截止频率都能做到一百k甚至1M多,算上后级也能到三十四k,人耳就听得到20k,而且走线时但凡注意点也不会自激,用栅地岂不是又画蛇添足?别急,它在电声领域也有独特价值。

楼主:
前面已提过,栅地电路输入阻抗低,而音源的line输出,其阻抗都较高,所以用于前级时一定要注意阻抗匹配,加一级推动。最简单朴素的想法是加一级共阴+阻容耦合,如图。左侧6DJ8(6N11)为共阴接法,右侧为共栅接法。由于共栅的输入阻抗很低,所以左管的负载电阻很小很小,放大倍数仅为约1.2倍,密勒效应大为减轻。下一级不受密勒效应影响,所以对于一定的音源输出阻抗,整级的通频带仍显著大于共阴电路。

阻容耦合共阴-共栅电路

阻容耦合共阴-共栅电路

楼主:
二、串叠电路
直耦电路的性能一般优于以其他形式耦合的电路,能不能把楼上图改为直耦呢?当然可以——让右管骑到左管头上去。这就是“串叠电路”。

再发一遍

再发一遍

大家可能一时间转不过弯来,那我就定性叙述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流程:下管组成共阴放大器,它的阳极负载不是一般的电阻或者电感,而是以上管(栅地级)的输入阻抗作为负载。这个阻抗很小,所以本级放大倍数很低,约为1~2。下管的角色不是电压放大,而是阻抗匹配,以自身较低的输出阻抗来推动上管。上管组成前述栅地放大级,信号自阴极馈入,放大后从阳极取出。注意,为了上管能建立正常的直流工作点,它的栅极不能直接接地,而是经隔直电容接地,并使用分压电阻为其提供合适的直流偏置。

由于有了两级放大(虽然第一级增益不大...),串叠电路的放大倍数与五极管放大器类似,为引入深度负反馈创造了条件。而且它是由三极管构成的,噪声要远低于五极管,后面再加入一级缓冲器,理论上可以用于2A3甚至300B胆耳放。

分析串叠电路时,可以把两管割裂开看,先计算上管的输入阻抗,以此作为下管的负载电阻,算出下管增益,再用栅地电路放大倍数公式算出上管增益,相乘即是总增益。

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把两管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串叠电路与五极管放大器之所以相似,就是因为上下两管深度耦合,以至于整体体现出五极管的伏安特性!(详见下文)五极管可以接成三极管使用,两只三极管串在一起又变成一只五极管,简直妙不可言!
事实上,在五极管中某位置插入一个虚拟电极,就可以将其化归为两个串联的电子管进行分析,三极管也可如此处理。而且串叠电路中上管栅极没有栅流流过,就没有电子流分配问题,避免了五极管那样的噪声。

由此推想,也可把五极管看作内部两个等效三极管的串叠,帘栅极交流接地,相当于上管栅地接法。
这部分我了解得很少,只能定性叙述。有关内容可以参阅北京科学教育编辑室编《电子管》上册。

总之,串叠与五极管,是同一种架构(共阴-栅地)的不同实现方式,所以两者才会如此相似!(均是放大倍数高、上限截止频率高,甚至伏安特性也和很像)

楼主:
接下来从伏安特性出发,阐述串叠与五极管的相似性,并用伏安特性曲线分析、设计6N11串叠放大器。

楼主:
把串叠管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如图所示。类比五极管命名各电极:
K   阴极
G1 控制栅
G2 帘栅
A   阳极

不同的是,下管阳极与上管阴极交联为一个新电极,暂命名为中间极 intermediate electrode, denoted as Ei.
Ei  中间极

楼主:
就像伺候五极管一样,我们在G2上加一个恒定的直流电压Vg2,暂定为60V。之后使用multisim的直流扫描功能直接扫得伏安特性曲线族。
在屏压60V以上的区域,此图的准确度有保障。

再贴一张胆友用图示仪扫得的12AU7串叠曲线。图源:点此

乍一看是不是典型的五极管特性曲线!不过区别也很明显。串叠曲线和典型五极管曲线相比,整体右移,而在左侧留下了零屏流的“死区”。把屏流起始点对应的屏压称为死区电压,发现这个电压约等于帘栅极电压Vg2。这绝不是巧合:在屏压低于帘栅压时,上管阴极发射的电子大部分甚至全部被栅极截获(此时G2电压高于Ei,即上管工作在正栅区,有栅流),导致屏流为0。屏压接近以致超过帘栅压时,屏极才能吸引足够多的电子形成屏流。随着屏压继续增加,工作点经过曲线的拐点向右移动,Ei电压高于G2,上管回到负栅状态,栅流消失,串叠管进入所谓“饱和区”或者“恒流区”,就是平坦的那一段。

其中的物理图景,比如为什么上管先正栅再负栅,需要三极管伏安特性方程才能回答。我们只需记住这幅曲线,形成大致印象即可。设计放大器时也不用考虑上管栅流。

如何选择静态工作点与死区电压:
由于死区电压和电源电压对输出信号摆幅的限制,串叠管的静态工作点要仔细选择,一般选为死区电压(Vg2)与电源电压之平均数,此时输出信号的摆幅可以最大,其峰峰值就是电源电压减去死区电压。我们当然希望死区(Vg2)越小越好,这样信号摆幅就更大,但是Vg2过小会迫使下管工作在非线性区,跨导下降,同时限制电流摆幅。后面的分析显示,下管的动态参数对整级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务必使其工作在线性区,且跨导大一些。这说明Vg2不能无限制降低。一般推荐Vg2为三分之一电源电压左右,可以兼顾动态与增益。当然其他值也可以,只是不能过高、过低。

附上Vg2由低到高变化时的三张曲线,以对串叠管的特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Vg2=20V

60V

100V

仿真曲线在死区电压附近有点奇怪,是否是真实情况,有待坛友实际测量。屏压高于死区电压,曲线就正常了。
每幅图最上面一条红线都代表G1=0V,向下等差递减0.5V,即0, -0.5, -1, -1.5等等。
可以清楚观察到,G2电压越低,死区就越小,不过0栅压屏流也急剧减小。提高Vg2,死区增大,屏流也会提升,跨导明显增大。跨导增大是因为下管跨导增大,后文详述。

楼主:
使用三极管小信号模型,容易推出串叠管的动态参数如图:
其中
r1:下管内阻
r2:上管内阻
g1:下管跨导
μ:每个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假设上下管型号一致)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串叠管的等效内阻是下管内阻的μ倍,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值。为了方便起见,将其忽略,把串叠管与内阻为无穷的五极管等同视之。这样做不会使计算结果相差太多。

与五极管类似,串叠管的G1 G2对屏流均有控制作用,但以控制栅G1的控制作用最显著,这体现在控制栅跨导比帘栅跨导大μ倍。一般应用时帘栅均交流接地,不用考虑帘栅跨导。尤其注意的是,控制栅跨导就等于下管跨导,因此要仔细选择下管工作点,在许可范围内把静态电流调大些,来获得大跨导。

本级放大倍数约为-g1*Ra g1为下管跨导,Ra为阳极负载电阻。

亦可用图解法分析、设计本级。先确定好帘栅压Vg2, 这个电压约等于下管屏压。在三极管曲线图上绘制对应的垂线,选取合适的栅负压,工作点就确定了,阴极偏压电阻也确定了。后文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感悟了,对于低噪电路,PSRR很重要。

其实就普通电子管收音机电路来说,按现在的做法,也许对于功率 ...

对。diy唱放话放,PSRR就是天。现在努力方向都是制造优良的电源,很少去专门设计高PSRR电路,毕竟普通爱好者没有这个能力。
业余爱好者装胆机就听个响,PSRR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犄角旮旯?我顺便感悟一下又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感慨。

提高PSRR的电路其实最简单就是用恒流型的稳压电源,简单地说就是为每个放大级使用并联稳压电 ...

这些都是路。我见过外坛有人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把直热管灯丝与DC电源完全隔离,正端用模拟电感,负端用恒流源抽取电流...据说声音比稳压供电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楼主:
下面开始实战!本人没设计过多少线路,设计理念上的误区,请各位老师们指出!
目标:使用串叠电路设计一个通用前级,要求增益20dB-30dB可调,即10倍-40倍可调,来驱动灵敏度不同的后级。40倍时,最大不失真输出能力90Vpp, 以驱动2A3单端。输出阻抗越低越好。

1、6N11串叠级设计。

首先确定电源电压,高一些为好。此处选用300V. 随后确定帘栅电压G2,可在60V-100V中选取,高一些亦无妨。这里选取60V。那么理论上可以输出300-60=240V峰峰值,取值合理。

再确定下管工作点:考虑到下管屏压与帘栅压G2电压相近,故近似认为它也是60V.在屏压等于60V的竖线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栅负压,下管工作点和阴极电阻就可以确定了。考虑到负压越浅,跨导越高,故取到-1.2V左右。图中红点就是下管静态工作点。

屏流大约是6-7mA, 所以阴极电阻取160-180欧即可。此处取160欧。

楼主:
阳极负载电阻使用串叠曲线可以方便地算得。我们令负载线通过串叠曲线的拐点,即从横轴上300V点到串叠曲线族0栅压那条线的拐点处做一条直线,这条线与y轴的交点处对应的电流为I,那么阳极负载电阻Ra就是300/I。这里是24k。valvewizard上说此负载线如果低于拐点,声音会更像五极管,高于则更像三极管。此处折衷一下。
事实证明,屏极负载对下管阴极直流电位影响不大,在15k-30k之间调整屏极电阻,基本不会影响下管栅偏压。所以这俩电阻可以分开确定,不相互影响

读图得此处g约为7mA/V, 增益Av=-g*Ra=-170倍,正好为负反馈的加入预留了空间。

至于各旁路电容取值,详见G版原贴,此处不赘述。

2.输出级与反馈
考虑到对低阻输出的要求,用直耦WCF级作为输出级。6E5P是国产6S6对应的苏联型号,用6S6即可(接成三极管)。加入电压并联负反馈,最终电路如图。实作时可能要为WCF级加入消振措施。

R11 R12组成反馈网络,调整R12即可改变增益。

仿真结果:R12=1M时,增益40倍,输出90V峰峰值时,失真小于0.5%,输出阻抗小于50欧。
R12=130k时,即变成10倍增益,输出阻抗小于30欧,且保真度又有极大改善。

有空我会实作此电路,期待它的表现!

本部分完结。

补充内容 (2021-8-25 22:39):
总结:本电路旨在提供一种增益大范围可调、低输出阻抗、低噪声、宽频带的通用前级方案。

补充内容 (2021-8-26 08:27):
笔误,32dB为40倍

补充内容 (2021-10-18 22:47):
现在回头看来,这张图实属鸡肋,输出级设计也比较辣鸡。现在我已有了更加优良的推动级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