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7b不通电,请问怎么维修,谢谢

楼主(2021-08-08):
如题福禄克17b不通电,请问怎么维修?

网友:
有照片发下照片看看,或者描述下也行

网友A:
看图纸,找原理,测数据,找故障,查原因,找备件,换上开机。
还不行就重复一遍,直至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找原理,测数据,找故障,查原因,找备件,换上开机。
还不行就重复一遍,直至修好。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