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半自动电热水壶分享

楼主(2021-08-08):
今天家里的半自动热水壶突然不能加热,开机启动加热能听到继电器的响声,测量加热壶加热丝阻值正常,后来也排查了热电偶也正常,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最后把加热壶底部拆开,发现是连接座触点氧化和触点变位引起的不通电。

网友:
大功率电水壶,触点接触部位氧化是通病。用细砂纸打磨即可。
动作频繁,打开、闭合,大电流,易产生火花,触点面积小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