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调频来复电路

楼主(2021-08-08):
调频来复电路

楼主:
一个巧妙的电一路!1970年苏联《无线电》杂志上刊登的!是一个电视机的伴音部分,想作调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的朋友你只须加上高频头就能和它组成一部收音机1。

网友:
这个值得一试下

网友A:
真是绝了啊!输入一个中频信号进行中放,然后鉴频出音频信号又送回去完成功率放大,前面只差一个高频头。
只不过功率和音量恐怕不会太大

网友B:
这样设计,没有了限幅功能。只能凑合使用。

网友:
用三联加高放其实是不错的,这样可以提高灵敏度,和抗镜像作用,布局好的话应该比加中方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没有了限幅功能。只能凑合使用。

它这里是比例鉴频器,不需要限幅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绝了啊!输入一个中频信号进行中放,然后鉴频出音频信号又送回去完成功率放大,前面只差一个高频头。
...

标准的机器是采用一级高放与两级中放。中放增益较高放来的高,对元件性能要求比高放要低些(成本低)。只是中放需,要达到所要求的频带,否则影响音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