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热式电子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08):
直热式电子管直接使用灯丝作为阴极,而灯丝电源是有电势差的,也就是说靠近灯丝电源负极的灯丝电势低,靠近灯丝电源正极的灯丝电视高,那么难不成这根灯丝不同的地方工作状态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怎么计算屏极电压?是灯丝电源电压+乙电电压还是只计算乙电电压。
举个例子,2P2收音机,甲电1.2V,乙电9V,那屏压是9V还是10.2V,还是说和接法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还没来得及研究呢 手册给的曲线应该是中点接地扫出来的,直接用就可以。不过不研究透我不想玩DHT...

网友:
跟灯丝的折叠情况还有关系,不过咱玩的就是平均特性。要细究起来,阴极的形状、栅极的形状以及屏极的形状及其相对位置的不同,都会造成电子束跑的距离不一样,要过细地去考虑就没法玩了。

网友:
有关系,所以直热管灯丝的电压越低越好,灯丝电压低对于屏压来说,就可以近似忽略。

网友:
有的资料建议直热管每隔一段时间将灯丝正负调换一下。

网友:
       直热式小功率管如2p2,3s4,1s5等灯丝采用电池供电的比较多,对于较大功率管如805等用交流供电,对于中等功率管如2A3可采用两种供电方式之一的都有。这就看灯丝的热惰性如何了,阴极是热放射电子源。对于2P2 等灯丝带有中心接头的,由于两端并联后对称,对电子发射即建立了一个中性面,这样可以采用交流供电,虽然其热惰性比较小。无论何总供电都不影响相同工作条件下,屛极电子吸收的总数。
       灯丝直流供电两端存在电位差,这样就出现梯形电子发射状态,长此下去一端就会丧失阴极活性,另一端会出现所谓中毒现象,因此定期交换电极的接入是必要的。由此可见能用交流供电就尽可能不用直流。
      通常电池式电子管栅极回路,多是接在灯丝负端以取得栅负压,抑制栅和灯丝连接的一端必须是负性,功率管的栅负压都是用栅漏电阻在乙电的负端降压(分压器)取得。
      个别的乙电电压因甲电的接入方式会有所不同,通常是甲+与乙负连接,同时接地,这样对电路而言甲乙电都没有变,只有低压简单收音机为了消除空间电荷栅提高电子管的效率才采用甲乙电串联使用这时要具体分析乙电是多少了。

网友:
直热胆,光是灯丝供电就能玩出花来:稳压(电池)点灯、工频交流点灯、升频/降频交流点灯、恒流点灯。够喝一大壶了!

网友:
乙电的不确定还好说,毕竟甲电和乙电的电压差很多,而且如果是五极管,输出是恒流特性,和乙电电压无关。
影响最大的是栅偏压,因为灯丝电压和栅偏压的大小比例要高很多。特别在栅极负偏压很低的时候,灯丝上某些部分就会出现正栅压,产生栅流。
最后谈到交流点灯,这肯定会产生交流耦合,只能在文革年代要求不高的时候用,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是不能满足高保真需要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低压直流供电,效率较高的是直流开关电源模块。如果追求纯粹的电子管电路,用全波整流,然后电感滤波。如果连晶体二极管都不让用,可用考虑交流电机带动低压直流发电机,然后加一个电感滤波。

网友:
直流电子管的灯丝电压有1.2v和2.4v的,也就是直热式电子管,屏压67v最高,一般45v或22v的,采用9v的低乙电是电路接法问题,你可以看看书

网友:
电子管的灯丝压降比起高压来还是小到可以忽略的,不过串丝应用的时候屏流仍然会影响灯丝上的电压,所以需要设计分流电阻比较麻烦。推荐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并联使用,这样用起来比较简单,灯丝内部的直流电位相差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