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6芯片数字万能表分压电阻误差和测试DC电压数的讨论

楼主(2021-08-08):
如图
1K 9K 90K 900K 9M分压电阻不准时,对应档位有什么变化?例如用20V档测得在线电压10V,可是200V档测显示9.93V,1000V测显示7.78V,
请教 哪个电阻出问题了?”

楼主:
9M电阻测得8.83M,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分压电阻那一串里的9MΩ吗?要想保证电压测量显示数在表的允许误差范围内,这个电阻的阻值范围必 ...

是和哪几个电阻串联在一起的9M电阻,是在线测量的

网友B:
1k.9k.90k.900k.9M
1k.10.01k.100.1k.1.111M
好像分压电阻就这两种类型

楼主:
电阻一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9k.90k.900k.9M
1k.10.01k.100.1k.1.111M
好像分压电阻就这两种类型

9M电阻大于或小于正常值,结果如何??1K 9K 90K 900K好比分子 1k+9k+90+900k好比分母,分子与分母相除的一值,该值大小对应读数应该是多少?

网友:
就一分压电路,初中毕业都能计算了吧。
实在懒的话,仿真一下,用虚拟表测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9k.90k.900k.9M
1k.10.01k.100.1k.1.111M
好像分压电阻就这两种类型

后一种都是自动量程的表用的,分压方式是串并联

网友C:
你把分压电阻拆了测量一下,这样没法判断是哪一个电阻问题。各量程都有关联的,还有你用哪个档位校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分压电阻拆了测量一下,这样没法判断是哪一个电阻问题。各量程都有关联的,还有你用哪个档位校准的问题

比如用20V直流档校准,2V和200V档就有误差,R总《10M。则分子比》0.001,测量出的实际读数就大???

网友(2021-12-12):
关键是各分压电阻的比例系数和温飘要好

网友:
这个问题就不对吧, 7106三位半的,20V 显示10V,200V应该最多显示到小数点后一位,1000V连个小数点都不会有

网友:
如果用的不是排阻,那么那个1k的电阻应该不准了,拆下来检测,如果是排阻,估计是假排阻(里面用分立电阻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