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的“卓越性能”模式大幅降低笔记本温度,建议尝试!

楼主(2021-08-09):
最近发现Win10系统的笔记本选择“卓越性能”模式以后,发热量大幅度下降。风扇也不呼呼大作了,使用了几天感觉非常好。昨天推荐给几位朋友,他们也反馈温度降低了,而且性能更好。建议大家试试。

网友:
开启了WIN10的“卓越性能”模式,关注一下效果。

网友A:
有些笔记本电脑输入那段代码,无效,根本就没出现卓越性能这个电源模式,可能是被专有的电源管理给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笔记本电脑输入那段代码,无效,根本就没出现卓越性能这个电源模式,可能是被专有的电源管理给淦了

WIN10的“卓越性能”模式,有些系统可能因为安装的原因,无法直接启用:
可以试试:
win10系统电源的卓越性能模式如何开启?
我的笔记本就是刚刚启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10的“卓越性能”模式,有些系统可能因为安装的原因,无法直接启用:
可以试试:
win10系统电源的 ...

这招无效,并没有出来,要较老的win10版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招无效,并没有出来,要较老的win10版本才行

我的就是最新版WIN10,正常开启。可在左下角WIN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Windows Powershell(管理员)”模式下输入。·

网友A:
就是不出现,你说气人不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共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出现,你说气人不

你在控制面板里找到电源设置打开试试,或者看看“创建电源计划”里有没有。
另外你升级一下系统补丁,不要用第三方软件升级,就用系统自带的更新功能来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控制面板里找到电源设置打开试试,或者看看“创建电源计划”里有没有。
另外你升级一下系统补丁,不 ...

能创建,但是就是没有卓越性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创建,但是就是没有卓越性能模式

如您不嫌麻烦,可以升级微软官方最新版系统试试: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您不嫌麻烦,可以升级微软官方最新版系统试试: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 ...

在一台式机上试了,可以打开卓越性能模式,在笔记本上就不行,台式机的系统版本还比笔记本的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台式机上试了,可以打开卓越性能模式,在笔记本上就不行,台式机的系统版本还比笔记本的低了

那就确实不懂了,我用的是企业版

网友:
这还真没发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才试了下dell g3500好像不行。

网友:
试了,可以进入。自己怎么才能知道性能提高了?我关注几天看看。

网友(2021-09-14):
估计是性能模式风扇全速了吧,直接调风扇转速会不会效果更好?就是风扇可能提前老化

网友(2022-04-17):
赶紧看看有没有

网友C:
这种软件一般都是把U降频使用了,本子温度高还是清下灰吧,再搞上点好的导热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件一般都是把U降频使用了,本子温度高还是清下灰吧,再搞上点好的导热膏

不是第三方软件,是系统的一个电源模式,实测是升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