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折腾尝试一个中波收音机高中放电路的设计、计算、制作与调试、测量的整个过程....

楼主(2021-08-09):
         开始折腾尝试一个中波收音机高中放电路的设计、计算、制作与调试、测量的整个过程。
  设计制作目标:
   1、灵敏度:0.1-0.2mV/m
   2、选择性±9KHz 大于50分贝
   3、通频带>±3KHz
一、        电路设计与计算:
  1、电路图:

  2、三极管挑选
Ic的设置,β的测量,输入阻抗的计算:
   BG1不调谐高放管9018,设置Ic=0.5mA,β=70
     输入阻抗 Rb=β26/Ic=70×26/0.5=3.64kΩ
   BG2混频管9018,设置Ic=0.35mA,β=70
     输入阻抗 Rb=β26/Ic=70×26/0.35=5.2kΩ
   BG3一中放9018,设置Ic=0.5mA,β=100
     输入阻抗 Rb=β26/Ic=100×26/0.5=5.2kΩ
   BG4一中放9018,设置Ic=0.5mA,β=80
   BG5二中放9018,设置Ic=1mA,β=80
   输入阻抗 Rb=β26/Ic=80×26/1=2.08kΩ

楼主:
统调:
      跟踪统调对收音机的灵敏度影响较大,有公式表明收音机的灵敏度跟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的开平方成正比,但是有载Q越高,对于统调偏调的地方来说,灵敏度下降的就越大,使接收灵敏度在整个波段内不均匀度变得很大。高放管的输入阻抗等于线圈内阻时,高放管获取效率最高,但有载Q值已经降低一半。所以有载Q值、统调情况,匹配情况三者相互影响。
      此机统调是采用 自制的统调仪进行统调的,统调时为了使调谐回路的幅频曲线尖端变尖,使得偏调多少KHz容易看出,特意将高放管的Ic调到0.2毫安,使有载Q值变高。
     从统调图像可看出,由于接收频率低端通频带窄,偏调对灵敏度影响较大,在高端即使偏调较大,由于通频带较宽,即使偏调较大,灵敏度下降的也不大,所以高端统调点由理论设计在1500KHz,改为1400KHz,即使在1600KHz时偏调11KHz,但灵敏度下降的也不大。
为了描述实际统调跟踪情况,记录了34个点跟踪数据,并画了跟踪图像,见图。
发个统调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5MzMyOTczNg==.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总增益的测量:
      调试后本振输出电压:
      本振1000KHz   146毫伏  1500 KHz   178毫伏  200 ...

理论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好贴

有个小问题请教:怎样才弄到1.847uv的输入信号?信号发生器吗?

我这里的情况是,信号发生器能输出0dbuv(1uv)的信号,但是我总觉得通过馈线接机器后,这个电平不对。测量吧,貌似需要屏蔽房才行。

楼主:
3、磁棒线圈和本振线圈的计算

网友:
坐沙发,观赏中!

网友B:
晶体管图示仪介绍一下

网友:
高手出场,静听授课,十分感谢🙏

网友:
拉小板凳坐看常老师讲课。

网友:
关注常老师的讲解,学习一下。

网友:
搬个小板凳坐在前排听老师讲课

网友:
学习的好贴,感谢常老师!

楼主:
中周匝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图示仪介绍一下

自制的三极管图示仪网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7746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图示仪介绍一下

三极管图示仪请进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77461&extra=

楼主:
各级增益估算

楼主:
二、        PCB板制作
PCB板设计为了避免自激采取的办法:
1、高中放的每一级都采用单独电源滤波阻容电路,电阻选取1KΩ,电容选取0.1uF。
2、为了避免布线交联反馈引起自激,各放大级的前后顺序严格按电路图的前后顺序。
3、使交流的输入输出回路尽力的走线最短,且不相互交联,由于输出交流回路的中周初级电压较高,所以前一级交流信号传给下一级时,设计中周次级走线长一些。
4、使二中放和检波离磁棒天线较远。
PCB板准备采用磁漆手绘,随粗超丑陋一点,但不会影响电路性能,毕竟是一次实验,以快速为准待干后三碌化铁腐蚀,0.8毫米钻头打孔,元件焊接。

网友:
能计算并自制中周的都是大神啊。
我一般都只能使用成品中周,如果电路板实验效果没有达到心中要求,耐心足够时就换几种中周试试,没有耐心时连整个电路板都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        PCB板制作
PCB板设计为了避免自激采取的办法:
1、高中放的每一级都采用单独电源滤波阻容电路,电阻 ...

佩服免费打板时代仍坚持老祖宗技艺的大神。
我想,如果免费(或低成本)打板活动结束了,我是否还有重拾手工画板的勇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佩服免费打板时代仍坚持老祖宗技艺的大神。
我想,如果免费(或低成本)打板活动结束了,我是否还有重拾 ...

时代面前要认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代面前要认栽。

我手工制板的工具都已经发霉,三氯化铁估计都失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        PCB板制作
PCB板设计为了避免自激采取的办法:
1、高中放的每一级都采用单独电源滤波阻容电路,电阻 ...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欣赏以拙唯美的境界了

请问老师,磁漆,是什么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欣赏以拙唯美的境界了

请问老师,磁漆,是什么油漆?

对于漆我外行,那种的说不好,什么调和漆磁漆我都把它叫油漆。发张照片吧。

楼主:
PCB板打孔,中周绕制,元件焊接已完成。

楼主:
三、        调试与测量
1、调试AGC三极管调的偏置,使AGC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等于3伏.
2、采用470KΩ的变阻器,连接各级的上偏置,调整各级的静态工作电流等于事先设置的电流。(原设计有电阻数值不合适,进行了修改)
3、采用扫频仪调试中频幅频特性。
    调试时发现幅频图像顶端波动太大,将陶瓷滤波器的输入端串联一只1KΩ电阻,得到很大改善。
调制结果:通频带±3KHz,偏调±6KHz时,选择性达到50分贝

楼主:
    中放增益的测量:单独测量中放增益(不连接AGC):一中放增益36分贝 63倍   二中放电压增益42分贝  125倍。
二中放增益计算是45分贝,实测是42分贝,看来计算有问题,分析原因:二中放检波后,负载电阻接有滤掉中频的滤波电容,此电容储存有峰值的电压提供负载消耗,所以等效负载电阻要比实际的小。
    中放加入AGC后,整体测量增益的数据见下图

网友:
太需要这样的好贴了,跟着学习。

网友F:
常老师好,想问些问题。看了中放增益测试曲线,觉得开环增益(36+42 = 78dB)是不是高了.理由是信号经过高放和混频后,按设计已经放大了30倍之多(12+21 =33dB ),若输入信号幅度按10uVrms来算,到中放应有0.3mVrms。从测试数据来看,只需要约2000倍(66dB)就可以了。按现在的设计,无台时的噪声是不是会很大?
另外,我发现中放输入信号从0.15到15mV近40dB的范围,增益的变化也差不多40dB(2467变到26倍),也就是说输出中频幅度基本不变。想问的是会不会以后调台时,电台有蹿入感(来去突然)不太好描述。
我是个初学者,若有不对请老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老师好,想问些问题。看了中放增益测试曲线,觉得开环增益(36+42 = 78dB)是不是高了.理由是信号经过高 ...

       我现在也是往前实验着看,将实验结果及时发布,也觉得无台时噪声会很大。调试中频时,为了得到较好的幅频特性,已经将陶瓷滤波器的输入串联一只1KΩ的电阻,按陶瓷滤波器2KΩ计算,变频增益由原来计算的21分贝变成了17.5分贝,加之中周1和2未必中心频率一致,本振电压等因素,变频增益还会比17.5分贝要低。

楼主:
关于总增益的测量:
      调试后本振输出电压:
      本振1000KHz   146毫伏  1500 KHz   178毫伏  2000 KHz   173毫伏。
      高放管基极信号输入采用100KΩ和10Ω的电阻分压,得到10000:1分压比。
      给高放管基极输入1.847uV电压,输入频率1000KHz,检波前输出频率为452KHz电压221.5mV,总增益为101.6分贝。查了一下221.5毫伏输出中放增益约6500倍,为76分贝,101.6-76=25.6分贝。去掉高放12分贝,变频增益13.6分贝,看来变频增益算法有问题。接下来进行跟踪统调了。

网友G:
两个管子的级联一中放增益为什么还没有带检波负载的二中放高呢,传统书籍上介绍级联电路要比一般的单管共射电路增益高1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好贴

有个小问题请教:怎样才弄到1.847uv的输入信号?信号发生 ...

       我是这样做的,采用100KΩ和10Ω电阻串联组成10000:1分压后输入给高放管基极,用示波器测量100KΩ和10Ω两端的总电压是18.47毫伏,则高放管基极得到的电压是18.47毫伏除以10000,得到1.847微伏。1MHz频率输入,我觉得此分压法误差不会太大。连接方法见前面的灵敏度测试2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好贴

有个小问题请教:怎样才弄到1.847uv的输入信号?信号发生 ...

常老师用的是100K电阻和10欧电阻串联,得到10,000:1的分压比。

分压器没有并联电容器,控制分压的比例会降低,导致实际上得到的电压不是万分之一,可能会是万分之几。

两个电阻器的类型应该是一样的,分布电容大约0.5pF(估计值,可能更小)。这个容量对于1MHz频率,容抗为318.31K欧。对于10欧电阻影响很小,对于100K欧电阻就不一样了,阻抗变为76K左右,即7600:1。这个值得到的电压是预想的1.3倍,分压误差高达30%,所以测量和计算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管子的级联一中放增益为什么还没有带检波负载的二中放高呢,传统书籍上介绍级联电路要比一般的单管共射 ...

    是不是由于中周的匝数比设计造成的。过去音量电位器通常采用4.7KΩ,所以最后中周次级(连接检波)匝数比较少,我采用的音频电位器的电阻是50KΩ,检波负载电阻选取的较大,中周次级匝数设计为27匝,所以造成二中放的电压增益比以中放高。以中放电压增益随没有二中放高,但是功率增益比二中放高,因为二中放管输入电阻是2KΩ,检波负载电阻是10K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用的是100K电阻和10欧电阻串联,得到10,000:1的分压比。

分压器没有并联电容器,控制分压的比 ...

就是说高放管基极得到的电压是18.47毫伏除以7600=2.43微伏。电阻电容存在90度相差问题,不是简单的阻抗并联问题,感觉误差不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采用100KΩ和10Ω电阻串联组成10000:1分压后输入给高放管基极,用示波器测量100K ...

好经验好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采用100KΩ和10Ω电阻串联组成10000:1分压后输入给高放管基极,用示波器测量100K ...

原来我也这样测过,说是不准。这里计算增益,看来还是频谱仪合适。

不过,把分压电阻减少100倍,分布电容是否贡献会变小呢
1k/0.1欧姆 = 10000
这个1k改成2个或几个小阻值电阻串联,或用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我也这样测过,说是不准。这里计算增益,看来还是频谱仪合适。

不过,把分压电阻减少100倍,分 ...

并联电容器就可以了,100K并联15.9pF,10欧并联159n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老师用的是100K电阻和10欧电阻串联,得到10,000:1的分压比。

分压器没有并联电容器,控制分压的比 ...

感觉电阻电容存在相差,是不是这样算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电阻电容存在相差,是不是这样算可以:

不用那么复杂,各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把分布电容均衡掉就完了。例如设阻容时间常数为工作频率的10倍,则100K并联15.9pF,10欧并联15.9nF,这里的关系式是R1*C1=C1*R2。

在高阻探头中经常这样使用补偿,可通过调节C1来微调脉冲边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各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把分布电容均衡掉就完了。例如设阻容时间常数为工作频率的10倍 ...

嗯,有道理。
那么,如果只用电容分压,又如何呢? 不怕分布电容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觉电阻电容存在相差,是不是这样算可以:

先不说计算的对错,试问一下那个分布电容您怎么知道到底是多大?是拍脑袋瞎估计呢还是准备怎么个测法?误差能达到多少?对结果的影响是多大?这有这些都做到心中有数方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电阻电容存在相差,是不是这样算可以:

不对呀
假设c=0.5pf,f=465khz,则xc=685k;
R=100k
则R并=685*100/(685+100)=87.3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有道理。
那么,如果只用电容分压,又如何呢? 不怕分布电容了吧

如果没有直流通过,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不说计算的对错,试问一下那个分布电容您怎么知道到底是多大?是拍脑袋瞎估计呢还是准备怎么个测法?误 ...

这个分布电容是32楼坛友提供的,我拍脑袋也想不出来。

网友:
他提供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数量级,具体多大取决于具体的电路和工艺。
我的理解是L大大想以此说明的是:高阻下分布电容的影响不可以小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呀
假设c=0.5pf,f=465khz,则xc=685k;
R=100k

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的并联,其总阻抗不能像两只电阻并联那样来计算,因为通过电阻的电流与通过电容的电流相差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大信号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刚好等于负载阻抗的一半——以7管典型电路为例说明,这个检波负载阻抗,实 ...

    检波电路检波输出接有1KΩ的电阻和10KΩ电阻,50KΩ的电位器电阻,10KΩ和50KΩ电阻并联,AGC的反馈电阻是4.7KΩ与AGC放大的三极管基极串联,用的是输出信号的另一个半波,所以估算检波负载电阻时是按5KΩ估算的。实际测量时二中放增益是42分贝,计算时45分贝,看来检波负载电阻估高了。测量时没连接音频低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只电阻和一只电容的并联,其总阻抗不能像两只电阻并联那样来计算,因为通过电阻的电流与通过电容的电 ...

嗯,我也发现错了。

这样对吗?G=1/100K +J/685K =10(-5)+1.5*10(-6)J

|G|=sqrt(10(-10)+1.5*1.5*10(-12))=10.11187*10(-6)

|z|=1/|G|  =98.89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也发现错了。

这样对吗?G=1/100K +J/685K =10(-5)+1.5*10(-6)J

     我觉得这回应该是对的,你是用中频465KHz计算得到的,我用1MHz计算,得到95.4KΩ,这样引起的误差就不大了,在1MHz时,误差有4.7%,其实对于中高频测量,能达到小于10%就可以了。

网友:
说到理论计算,要知道自己计算是否正确,不妨画出先画出正确的电压和电流相量图。若是相量图都画不对那能保证自己的计算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吗?

楼主:
       接收效果出来了,早上录了一段视频。在实际接收中,发现在设计上犯了一个大错,高放AGC没加延迟,使得信噪比下降。一中放基极没加电解电容,使得强信号有“噗噗”声。在调试中电路改动如下:
      接近中午接收最能检验收音机的灵敏度,等到中午时,再录一段视频。
     网址: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5Mzc0NzIwOA==.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收效果出来了,早上录了一段视频。在实际接收中,发现在设计上犯了一个大错,高放AGC没加延迟,使 ...

疑问:1、共射共基的输出阻抗非常高,其负载还用抽头接入其意义何在?
         2、二中放的静态电流不大(只有1mA),检波后的AGC信号还通过AGC放大后去对其进行反向AGC控制,如果遇到过强信号不担心其阻塞吗?
         3、二中放的射极旁路电容为0.01uF,其中中频频率下的容抗大约在30欧姆左右,都已经与三极管的re可比拟(或略大)了,其一影响了其增益(负反馈的作用),其二使得这里的中频信号有一定的幅度(估计有基极输入信号幅度的一半左右),很容易反馈到一中放的基极(因为一中放的AGC信号是从这里取的)。这样设计是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复杂,各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把分布电容均衡掉就完了。例如设阻容时间常数为工作频率的10倍 ...

好办法!知行合一有点难,推导一下公式,温故而知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效果出来了,早上录了一段视频。在实际接收中,发现在设计上犯了一个大错,高放AGC没加延迟,使 ...

一中放基极偏压加电解的做法有些画蛇添足之感,而末级中放加AGC亦使输出随信号强度产生的失真成反比变化,不是好主意,“卟卟”声多半与中放阻塞有关。一般来说,末级中放的信号电流相对偏置电流Ic来说,不要超过10%,最好控制在5%以下,这样波形失真很小,检波时产生的谐波成分相对单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疑问:1、共射共基的输出阻抗非常高,其负载还用抽头接入其意义何在?
         2、二中放的静态电流不 ...

1、想法是担任一中放的9018的放大倍数比过去的3AG1高很多,所以增益要比采用3AG1高很多,即使采用了抽头,经计算增益也不低,采用共射共基,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增益,是为了工作稳定,不自激。或许此举是画蛇添足,采用单只三极管就可以了,但是采用共射共基,即使带不来多大的好处,总没有坏处吧?
2、此机中放采用的是春雷3T2电路,成品机电路怎么会担心强信号堵塞。
3、细看前面我发的焊好元件的PCB板,电源RC滤波的电容,三极管发射极的旁路电容都采用了0.1uF。电路图画的不太认真,还会有其它问题,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电路图,一中放BG3偏置旁路电容、二中放BG5发射极旁路电容只有0.01μF,这虽然对中频增益影响不大,但 ...

       已找到了声音失真不耐听的根源,是混频管的0.35毫安偏流与本振的输出电压约200毫伏设置的搭配不合理。

楼主:
      第一次视频的声音不耐听,经查找是由于混频造成的,混频原来设计的静态电流是0.35毫安,进一步调试,经静态电流调到1毫安,将本振向混频管发射机输入电压的电容串联一只50欧姆电阻,声音耐听了。但感觉混频管静态电流不应该这么大,将混频管的发射机电阻由1千欧姆换成2千欧姆,将混频管静态电流调到0.5毫安,声音完好,产生了疑惑,拿下混频管,测量一下输入曲线,静态电流为0.5毫安和0.35毫安时,静态工作点在输入曲线上分别是黄点和红点,看不出什么问题,难道混频工作还与混频管的发射机工作电压有关?
      调试后又在中午录了一段视频,可收三十多个电台,由于增益很高,无台处噪声较大。
      我处最近连续七八天都有雷阵雨,所以接收时不时有咔吧声出现。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5NDMxNDkwMA==.html

楼主:
昨天早上和中午又录了一段视频,这是调试的最后结果。
由于中频通频带很窄,临时调谐只采用了一个小轮,定位很困难,偏调一点点,声音就显得很不好听。
经过七八天的设计、制作、调试、测量选择性达到了设计指标。
灵敏度觉得能够达到0.2mV/m,中午能够收到300公里之外的内蒙古发射功率3千瓦的电台。
视频网址:
中午收听: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5NDk4NTEwNA==.html

早上收听: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5NDk4NTI2OA==.html

此次折腾到此结束。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和中午又录了一段视频,这是调试的最后结果。
由于中频通频带很窄,临时调谐只采用了一个小轮,定 ...

      在我这里,当收听某些弱台时,随有较大的噪声,但觉得还能够正常收听,此时测量到中高放的总增益为76分贝,当无台时将总增益调到76分贝,背景噪声变小。当无台时,将总增益调到大于76分贝,只能使无台处噪声变大,接收到的弱台没有增加,原来不可听得弱台,应然不可听,即噪声远大于电台的声音。
    最后的两个视频总增益为76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这里,当收听某些弱台时,随有较大的噪声,但觉得还能够正常收听,此时测量到中高放的总增益 ...

注意各台的调制度不完全一样,调制度越大的台声音越强,这可以从检波输出的直流信号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