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矿石机求助

楼主(2021-08-09):
自从搬了办公室,就跟中波告别了,收听环境太差了,商品机在室内也收不到台。于是开始琢磨调频机,以前从没有做过调频矿石机,这次用木板简单搭了一个,信号比较强,电流有50多微安,但是没法调谐,大约四个台的声音混在一起,声音还挺大,都能听清。一番折腾,改了又改,最后把元件腿能剪的都剪到最短了,减少各种干扰,依然没法调谐,但是在调节电感的时候,电流有明显的变化,能从十几微安调到五十多微安,实在找不出原因了。特向老师们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临时搭的,做的比较丑陋,不要见笑。

网友A:
电路图请发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也方便老师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请发出来让我们大家见识,也方便老师们指导。

刚画了一个,请老师指教。

楼主:
这是刚开始使用的调谐,也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电感太大了,感觉不太适合,你可以用铜管试一下,或者铜线啥的试试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只做过调幅矿石机,这回我见识了。
我的看法,这是超高频,调谐回路的Q值做不高的,凭你这低选择性的单调谐回路选台,情况这样是正常的。你若将二极管接到线圈的中端,选择性会稍好,但灵敏度会降低。
刚开始使用的,调谐的不行,会不会是两个单联+一个小电容合起来的电容量过大,偏离电台频率过远?
建议有空改弄个单管超再生电路试试,性能会有些提高,但你那里有四个台,弱信号台可能还是逃不了强台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感太大了,感觉不太适合,你可以用铜管试一下,或者铜线啥的试试

这个调感头我以前拆开过,里面是4圈还是5圈忘记了,反正匝数很少,电感量应该不会超

网友:
信号这么强,可以好好折腾一下。调频接收距离近,只有在有条件的地方才能试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只做过调幅矿石机,这回我见识了。
我的看法,这是超高频,调谐回路的Q值做不高的,凭你这低 ...

我在调谐的时候,电流变化非常明显,但是各个台还是分不开。再把二极管改线圈中间试试。超再生的我做了一个试验品,还没改造完,效果相当不错,我这个在室内能收九个调频台,且干扰非常小,室外两个调幅台,准备改版后装壳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刚开始使用的调谐,也是不行

拉杆天线的指向以及长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调频矿机的选择性,您可以试试。调感的调频矿机俺没试过。

楼主:
今天改成3DQ的线路,用小空联,可以正常收听两个台了,其他几个台还是混在一起,估计谐振频率不行,有时间继续改进。第一次做调频矿机,没想到声音比调幅大这么多,以后有的玩了。

网友D:
你的电感调谐回路的Q值并不高,当遇到强信号时,会出现调谐失效。你可以尽量缩短天线的长度,同时调节天线的方向。另外,也可以更换不同种类的二极管试一试,也可以用3DQ电路试一试。总之,这种汽车上用的调感高频回路的Q值还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完全分离电台恐怕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感调谐回路的Q值并不高,当遇到强信号时,会出现调谐失效。你可以尽量缩短天线的长度,同时调节天线 ...

已经换成20多P的小空联了,除了天线,其他线和元件腿都剪到最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天线的指向以及长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调频矿机的选择性,您可以试试。调感的调频矿机俺没试 ...

今天试了,确实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画了一个,请老师指教。

粗看了一下电路。  天线, lc回路, 负载之间直接诶耦合, 根本不匹配  ,估计负载阻抗太低了, 这样导致lc回路的有载Q值太低了, 这样的话怎会会有选择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感调谐回路的Q值并不高,当遇到强信号时,会出现调谐失效。你可以尽量缩短天线的长度,同时调节天线 ...

准备按照大千老师的2型线圈重新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看了一下电路。  天线, lc回路, 负载之间直接诶耦合, 根本不匹配  ,估计负载阻抗太低了, 这样 ...

确实是这么回事,经老师点拨,豁然开朗,准备重新弄。

网友:
换用1N60/1N34试试吧

网友:
调频矿石机第一次听说,有空也学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