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整流滤波线路可以吗?有没有安全风险?

楼主(2021-08-10):
变压器会冒烟

网友:
把整流桥的二二极管一个个画出来,看一下就明白有什么后果了

网友:
绝对不行。几乎一半绕组会被桥的某一臂短路掉,效果绝对震撼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行,这也看不出来,有点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

代价可能有些大

网友:
整流管击穿 变压器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发此贴额目的一是挺醒一下初烧者注意变压器的使用。二是 如果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解决 ...

应该去的地方是150W电子管扩音机的电源。如果你非要这样做那就

网友:
风险大大的,通电后噼里啪啦加冒烟。

网友:
别共地就行

网友:
是的,只要两个桥式整流不和全波整流共地,独立使用就可于。

网友:
给你画一个更直观点的

网友:
两个全桥改半波,或合成一个全波。

网友:
马三立的单口相声;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