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种油漆的漆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1-08-10):
如题 自己想DIY 胆机壳想喷出这种漆面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锤纹漆还有下面的这种皱纹漆做复古型的胆机外壳、牛罩很适合。不知这种皱纹漆是怎样的工艺?

亦是要喷漆后按漆的说明书所须温度/时间烘焗,皱纹粗细与漆层厚簿,及烘温有关.

有些器件要先把器件烘到某温度,即时喷漆,马上再入烘房,才能皱纹成功。

无论是锤纹漆或皱纹漆,应全是喷漆,没有手油的。

网友:
皱纹漆由氨基树脂与醇酸树脂,颜料,用二甲苯与丁醇稀释后加入非浮型铝粉浆配成色泽艳丽的锤纹漆。皱纹漆表面似锤击铁板所留下的锤良花纹,具有坚韧耐久,色彩调和,花纹美观等特点。皱纹漆适用于喷涂各种医疗器械及仪器,仪表等各种金属制品表面作装饰涂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漆结实吗,自喷漆不结实一碰就完。

自喷漆喷厚些,在80-120度烤两小时,漆膜就结实了。我试过

网友C:
锤纹漆,是一种烤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锤纹漆,是一种烤漆。

现在用的是【免焗锤纹漆 】不需要烤,花纹的大小由掺入的稀释剂决定。

网友:
x宝有喷的锤纹漆,没用过,效果应该没烤的好。

楼主:
感谢 弄明白了 原来叫 锤纹漆  老仪器上经常见到的

网友:
五金店卖的叫“锤纹漆”的油漆喷出来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只知道这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是【免焗锤纹漆 】不需要烤,花纹的大小由掺入的稀释剂决定。

河版说的对,现在自喷漆中有这种,自然风干,一定不能烤,我试验过一烤就成皱纹漆了,没有锤纹漆效果了。另问河版:“花纹的大小由掺入的稀释剂决定。”如何掌握稀释剂掺入的大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河版说的对,现在自喷漆中有这种,自然风干,一定不能烤,我试验过一烤就成皱纹漆了,没有锤纹漆效果了。 ...

我用的不是自喷漆,是2.8公斤的桶装的。只能有汽油稀释,不能用苯类的稀释剂。花纹的大小根据稀释剂的多少决定。

网友B:
请问这种漆结实吗,自喷漆不结实一碰就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喷厚些,在80-120度烤两小时,漆膜就结实了。我试过

谢谢了 试试

网友A:
这个锤纹漆还有下面的这种皱纹漆做复古型的胆机外壳、牛罩很适合。不知这种皱纹漆是怎样的工艺?

网友:
马云大街二横路右拐,好走不送!

网友:
马云家搜一下锤纹自喷漆,有的是,三和锤纹自喷漆我常用。

网友:
楼主明白了,是锤纹漆。喷漆的时候喷的薄点,花纹就小,喷的厚点,花纹就大,必须喷均匀才能出现均匀的花纹。

网友:
学习了  ! 感谢大家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