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德劲DE1103中短波天线及放大切换电路图问题

楼主(2021-08-10):
有一台二手德劲DE1103二变收音机故障现象是:中波段灵敏度低且受拉杆天线影响,触摸天线干扰极大,近程开关时能大幅消弱接收信号强度;短波段拉杆天线有效,灵敏度偏低,但必须是远近程开关拨到近程位置,信号强度才能增大(与远近程开关作用相反!)。调频收音正常。网上寻到两份电路图,中短波天线及放大切换电路有区别。请问大师电路图是否有讲究?此机故障原因和处理办法?谢谢大师!

楼主(2022-10-25):
近日有空上论坛学习,确定本机为第一图老版DE1103已修复。故障现象:中波接收灵敏度极低,选择性较好。触摸拉杆天线感应信号,用拉杆或外接天线插头外接大环天线接收效果尚可。远近程开关中波正常效能但短波远近相反。短波用外接天线感觉基本正常,调频效果较好。另外飞梭失效、金属面板部分开胶。 检修过程:拆机检查发现主板天线与B1一脚直连;C506、C507已换且C507一脚脱焊;C224、C225已换4.7UF电容。 重新焊接C507并固定住,拆开飞梭清洗装好。拆除天线到B1连线,复原试机调频正常,中短波均灵敏度极低。外接大环天线直接试接L109信号较强,接D2、D3负极信号极弱,但接入Q14、Q1的G点中短波信号均有所增强。拆机检查J1发现2、3开路。短接J1的2、3脚试机完全正常。待新购耳机插座再更换。 收获感想:修复清洁整机后发现德劲DE1103不失为收音机爱好者必备机之一!老旧收音机就怕被二把刀师傅。。。

网友:
德劲1103二变版,灵敏度可以,用外接天线,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