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

楼主(2021-08-11):
本人对电源小白,前几天照着这份图纸焊接了一个,其中稳压管用的是60V的,我的变压器是双150伏,中间抽头的,结果上电后发现,输出端在刚上电时是150伏,并且一直在上涨,一直到200伏,这是什么问题呢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呗,另外这份图纸是坛里的,但是找不到原帖了,哪位要是知道,烦请告知一下,多谢了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参考电压基准能稳定吗

网友:
    该可调稳压电路没有毛病,30V稳压管就是取样稳压基准,这里是接到取样放大的上端,而常见的是接在下端。通过差分放大-有负反馈起到稳压作用,其余就是含达林顿电源调整管了。
    楼主出现的问题就是用60V稳压管代替基准取样30V,这就出现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
电压基准D3参数变更后,分压电阻R3也要更改,同时取样电路中的R2、R6及W也要变更,才能达到原图的工作参数

网友:
    Q3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耐压够吗?  这个现象估计是调整管Q3漏电流引起的。
解决方法是 :把每一个调整管的发射极与基级都接一个电阻。参考高贝塔复合管的电路取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