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葫芦画瓢按白居不易图纸做个6N1耳放

楼主(2021-08-11):
     家里不值钱的小管子也有三十多支,最近没事整理了一下,一直有做个耳放的想法,但无适合电路,有的说可以做没变压器的,用6N6 家里有几支,有的说不用变压器不如不做,看到这些我也拿不定主意。偶尔机会看到白居不易用6P1变压器可以做  于是萌生了家里材料都有,动手照葫芦画瓢弄个玩玩吧 ,刚好战友在工厂做电工,工具配件小螺丝全有,那就动手干,这盒子也是战友找的,全铝的  方便开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是听不到一点底噪   电源板用的成品的  滤波比较好   成品已做成了在试听   但是有一个问题  音质提 ...

所以胆耳放的正道永远是屏极牛出

网友A:
支持一个。其实普通功放,底噪压到2mV内,输出端再加一个阻抗匹配网络就可以当耳放用,就是效率底得吓人。期待楼主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其实普通功放,底噪压到2mV内,输出端再加一个阻抗匹配网络就可以当耳放用,就是效率底得吓人。 ...

基本是听不到一点底噪   电源板用的成品的  滤波比较好   成品已做成了在试听   但是有一个问题  音质提升不大  加不加耳放没什么区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6z5p出来就接大电解怕是老化快。亲自体会过。不过也不太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z5p出来就接大电解怕是老化快。亲自体会过。不过也不太影响使用

请问,我的5z4p 出来串一个100欧电阻到第一级滤波电容47u,也会显著影响寿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是听不到一点底噪   电源板用的成品的  滤波比较好   成品已做成了在试听   但是有一个问题  音质提 ...

看了原帖子就知道了,为了控制成本,没有使用高品质的耳放输出变压器及屏极输出电路,所用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只有2H左右,为了将就这个输出变压器,只能采用阴极输出电路,因此音质不能有过高奢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原帖子就知道了,为了控制成本,没有使用高品质的耳放输出变压器及屏极输出电路,所用的输出变压器初 ...

我还自己拿两个220V  转12V变压器拆掉输出端  用细线自己绕制了32欧  E型片顺插,结果上机试了  没有高音  ,只有很粗的低音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自己拿两个220V  转12V变压器拆掉输出端  用细线自己绕制了32欧  E型片顺插,结果上机试了  没有高音 ...

阴极输出功放从理论上说其输出变压器应当接到阴极,其负载阻抗与屏极输出相同,6N1最佳负载阻抗为20K左右,其直流电阻应等于阴极电阻,这样的变压器很难绕制。原制作由于采用七灯收音机的变压器,次级直流电压过高,手头有没有合适的大功率降压电阻,因此才把本应该是输出变压器的位置改为电阻,而由电容耦合到输出变压器,这是迫不得已的变通办法,音质必然受到影响,网友不宜照搬。随便用一个电源变压器改造成输出变压器,其初级电感往往较低,漏感较大,品质不好控制。因此一个好的功放输出变压器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5z4p 出来串一个100欧电阻到第一级滤波电容47u,也会显著影响寿命吗?

实践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输出功放从理论上说其输出变压器应当接到阴极,其负载阻抗与屏极输出相同,6N1最佳负载阻抗为20K左 ...

难怪自己绕的输出变压器更没办法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