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音台母线概念的进化

楼主(2021-08-11):
    有网友问音频制作软件里AUX、GROUP、BUS等母线的概念总是不甚清晰,因为他们是学电脑混音,对这些端口的物理概念较为模糊,所以把早先写的一个短文改了下发给他。恰好看到论坛里也有几位朋友在是使用调音台当家庭音响的前级,就把这篇短文发到这里,一是供参考,二是抛砖引玉

----------------------------------------------
“关于调音台和数字音频工作站(DAW)中的AUX、GROUP、BUS、VCA等概念的解释”

    数字调音台在大量出现后,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个音频专用的计算机嘛,所以数字式混音流程给制作上带来一个新鲜的理念:理论上,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节点上取信号,且对取走的信号可以做任何的调节和派送。这才是数字台真正不同于模拟之处,而非数字化的记录。(数字台出现之前,数字磁带录音机和带时间码的开盘带录音机已经恭候多时了。)比如我们可以对数字台子上的某一路输入信号可以随意从均衡前、均衡后、压缩前、压缩后等任意一个节点取信号,也正是因为“任意节点取信号以及任意调整和派送信号”这一全新的特性,导致后来的人们对以前的一些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模糊起来了。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很多商演台子已经取消aux和group的推子或者旋钮,全部定义为BUS。(能够混合输入信号的通道就叫做母线)

这里简单地补充一下这些概念在模拟台子上的定义。

一、AUX的特点:
1.可选择推子前还是推子后,
2.发送量可调,
3一般都具有独立的实体输出端口。但也有内部混音轨或者效果轨道这类不具备实体物理输出端口的情形,
4.输出信号和主混音推子的输出信号不能够再次混合,这是它在模拟调音台上很重要的一点。

以上1.2.3条的特点决定了依靠AUX可以完成真正的独立混音任务,它与主混音工作流程的唯一区别,仅仅是因为它使用了旋钮而不是推子。因此AUX经常在扩声项目中用来做子扩声系统的混音任务和输出
紧紧抓住它”用来做子扩声系统的混音任务“这一点,就可以发现它的用途很多。
由于它具备可切换推子前/后和发送量可调这2点,实现了两个重要的操作功能:
在推子前的时候,输入推子的混音动作不影响AUX端送出的音量大小---混音独立;
而在推子后的时候,AUX端口上送出的信号又可以受输入推子的动作影响--音量跟随。
因此现场混音时候非常方便。

举例:在现场演出的混音中,如果没有Matrix或者Matrix端口被用完,此时让你要用两路AUX给低音炮和歌手监听分别送信号。
1.先说送炮的信号:(先说下,不能用group送,因为它的混音比例不可调,见下)。你要考虑的是某个乐器进炮还是不进炮,进多少,用AUX非常方便就搞定了。炮的音量肯定要跟随输入推子音量一起走,不然就会出现台子音量推子已经拉掉了,底鼓却还在咚咚响。这种选择推子后就可以了。
2.监听就简单了,它也是一个混音的子系统任务,且要满足现场音量大小不影响歌手耳机里的声音大小。这种选择推子前
以后不要再动不动就是”AUX是用来挂共用效果器的“啦。挂效果器纯属AUX的副业。

二、GROUP的特点:

1.不可选信号是推子前还是推子后,只可选发送还是不发送;
2.没有单独的发送量调节钮或者调节推子,只能与输入推子共用发送量调节。
3.group有自己的实体输出端口,
4,可以直接把混合后的信号再次发给主混音推子输出。

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已经发现了由于它第1条和第2条的限制,实际上它无法独立完成真正的混音任务。比如我们要用它给歌乐手送出一个监听信号,歌手说让你把鼓声的音量加大,你只能摊摊手表示“要么有鼓,要么没鼓,不能单独加大鼓的音量,要加就是所有一起加”,这不得挨骂么。
这么个残疾版的母线,要它何用?
这就是group的真正用途:1,编组控制;2.非全局性混音。
即单路输入信号与主混音输出做同样的信号处理流程(当然也可以给group挂母线处理),但输出音量是独立可调的。

举例1,group发送到主混音输出,实现编组控制:所有输入推子中弦乐推子发送到group 1,打击乐推子输入发送到group 2,所有人声通道发送给group3,然后分别将group 1和group 2、和group 3再发送给主输出通道MIX,这样只需控制3个group推子即可掌控乐队整体的比例平衡。

举例2,group不发送到主混音输出,实现非全局性混音:因为GROUP只能走推子后,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发送量调节旋钮,而是与输入推子共用了发送量调节,当它不再把自身完成混合后的信号法发主混音通道的时候,这时候即构成了一个从属于主混音之下的”影子混音“,它可以满足“非全局性混音“的用途。比如戏曲演出,左边台口是“武场(打击乐)”,右边台口是“文场(弦乐和吹管乐)”,后台还有幕后伴唱,那么只要在所有的输入上推子完成一次全局混音,就可以直接用编组分开给各个监听功放送交叉信号就行了。实现了应用同样的输入混音,但主混音输出和group输出的信号内容不相同,且输出音量各自独立。“。

举例3,替代Matrix的一部分功能:Matrixs路数不足时候,可以接替一部分Matrix的工作。比如主输出通道送给场地前面的主扩声音箱,group输出通道送给场地后面的补声音箱。实现了应用同样的输入混音,保持主混音输出和group输出的信号内容相同,且输出音量各自独立。

这里一句话总结GROUP的特点就是:信号在输入层共用调节,信号在输出层可选独立调节

三、VCA
  有人问为什么VCA不能挂载效果器,你玩过实体调音台就明白,VCA是电压控制放大器的意思, 它不是一种混音母线,也根本没有输出端口,它的存在是为了“不合并音轨的前提下对编组内的所有轨道做增益操作”啊啊啊啊啊
它一个“可以同时给编组内所有输入通道调节增益的技术推子”,你说它怎么能增加效果操作这些呢?
你可以把VCA假想成一个有很多只手的人去同时推每路输入的推子。实际上VCA确实就是干这个的,在大型台子上,调音师把远处不方便伸手去够的一些推子发送到调音台中央混音区的VCA推子上来。

四、BUS
最后说说BUS,BUS本意是对所有母线的统称,主混音、AUX和GROUP都是BUS概念下的,甚至Matrix也是。只要具有混合信号能力的轨道,都可以称之为BUS。事实上,BUS在数字音频工作站中充当了”改良版GROUP“的角色。它既可以接收来自输入轨道的直接发送,也可以接受AUX等次级母线的发送。这种功能从未在模拟调音台上出现过,它正是“任意节点取信号以及任意调整和派送信号”这一数字混音的全新特性的典型应用。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使得区分前述及几种母线概念的必要性大大削弱,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很多商演台子已经取消aux和group的推子或者旋钮,全部定义为BUS---因为推子层的切换可以轻易解决模拟调音台功能做太多会导致设备又贵又大的问题---让每一种规格的母线都可以做全功能的混音,这是最理想的调音台设计。

五、最后一句话总结:
AUX是子系统混音以及捎带挂混响,GROUP是编组控制和非全局性混音,BUS是所有具备母线功能的统称,VCA是解决手不够用的问题, 可要记死喽!

再继续简化下 方便记忆:AUX是子混音,GROUP是主混音下的影子混音。

楼主:
引用 楼主:
同时回答两位的两个问题好了。其实是这样:
一是您利用外部跳线实现的这个功能不是VCA,是编组。VCA是 ...

关于编组概念的进化:

说到这里,再加一个“可以同时控制很多路输入音量”的方式,就是推子编组联动。一个推子动作,其他推子都跟着一起上下动作。它跟VCA的区别是,VCA在实现各路输入的音量同时控制增益的前提下,各路之间的混音比例保持不变(至于输入推子动作是否跟随VCA推子一起上下动作,取决于台子的设计,动作与否都不影响混音比例不变这一点)。推子层联动则在该祖下的所有推子在动作的时候都是处在同样位置增益位置的,无法实现混音比例保持不变。实际上VCA适合用到控制输入信号,如果用推子层联动会强行统一推子位置,破坏掉了各路间的混音混音比例;而推子组联动这个功能更合适用到控制输出信号,虽然推子位置被联动到一模一样了,但可以通过控制发送量来间接实现了比例维持。
举例来说,比如我现在手上有个数字台子有8路BUS输出,分别接了8只音箱,我想用一个其中任何BUS推子控制8个音箱的音量,但还要保持8个音箱的音量不同,因为8个音箱送给会场不同位置的。这个要求属于什么呢,属于不改变混音比例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各组的输出音量比例也不变。这时候先把8个BUS推子推成一样位置,然后为8个.BUS分配好混音设置,最后8个BUS推子设置成同一个推子联动层即可。

“进化”:
  VCA  DCA  推子连动,这些都不属于母线这个概念。为什么?一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它们只是“统一加音量”,而没有“混合声音”,所以不是母线,一定要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现在抖音上有人教学录音软件,把凡是能够“统一加音量”的都叫做有编组功能,都是没摸过实体台子才有此误解啊。因为实体台子上凡是“混合”,必有输出端口,这样强化了对母线概念的理解;而数字录音软件的母线只是个虚拟概念,容易犯迷糊。

但这里就有意思了:新潮的数字时代,使用纯软件混音的人,为什么非要去认同过去实体调音台世代延续下来的概念定义?过去的实体台子因为造价和体积问题,概念和物理端口之间经常互相绑定,现在数字工作站软件的输入和输出都未必有实体端口,强行要延续过去的定义,是否有老派人士的“矫情”之嫌呢?

这就是“编组的进化”了:我们知道VCA这个概念从模拟调音台上延续过来。而过去给模拟台子的“编组”已经下了清晰的定义,通过一楼的描述已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在模拟台子上,编组这个概念下同时捆绑了母线这个物理端口的概念。现在数字时代要用“编组”这个概念来描述“VCA对推子的集控行为”其实就是不再延续过去实体台子的思维,把编组和母线这两个概念互相解绑,进化就是体现在这里的:我们先拿走“是否有混合信号”这个基于母线的概念,然后去看“编组”这个词的原始语义,VCA是不是也实现了“混合信号前的编组式增益控制”,而非“混合信号后的编组式增益控制”,把编组和母线两者之间不再捆绑,是不是这样子理解就顺了呢

网友:
很专业的科普啊。
感觉音频领域可玩的,比视频还要多。

网友:
版主讲解的到位

网友:
版主讲的这个太专业了,不玩调音台的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的耳朵,比眼睛挑剔多了,

确实是这样 人耳听觉神经能够分别时差仅仅万分之7的相位不同步

网友:
理论加实践经验 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场合区分,如果只是弹唱,或者是小编,那用编组做返听,勉强可以应付,如果是大编还用编组做返听,要被 ...

您说的很对,大编的话AUX也不合适,不是功能不行,是太麻烦了,适合用Matrix矩阵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一下,我收到过32路的台子,一直没有机会收到数码台,就是有也价格太高,在等机会

...

今年正月跑了一趟广东,国产五家做数字台的厂家全部挨着过了一遍,试用了他们的全部产品,价格是合适的。因为今年广州专业展在5月份,等不到了这么久了。然后选了一家合适的帮我做一点OEM,打我自己公司的商标,专门用来应付中小项目中您说的这种情况。只要甲方调乱,一键调用模式,瞬间恢复。
其实我算过这个经济账,模拟台+数字处理器,一手出厂价格已经超过入门级数字台了,如果加上均衡器和效果器就更是远超了,导致操作不便利,价格还往上走。因此从17年开始,方案里全面撤退模拟台,这几年合起来也没卖了10台模拟台,全出数字了,中间还配合两个厂家搞过功能设计和BUG查找,因为他们也是设计数字台子刚起步嘛。我建议可以不要等收,直接跟厂家谈,用起来就行了。现在8/12/16的小路数数字台子已经很成熟了,国产的又是全中文界面,甲方很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看一下,我收到过32路的台子,一直没有机会收到数码台,就是有也价格太高,在等机会

...

这个台子不错,这个700收不下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正月跑了一趟广东,国产五家做数字台的厂家全部挨着过了一遍,试用了他们的全部产品,价格是合适的 ...

数字台适合固定场合使用,我们跑场还是模拟的方便,到现场很快就能进入状态,因为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管用什么,只要会用,用得对,都不难,难的是怎么教都不会,转眼就忘,做小工程,12路模拟台,调好 ...

而多差劲的学生有几个,你就会感到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被隔离啦,消失了小半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光是看文字说明理解不了,要实际操作过才能体会到各项功能的灵活使用,再加上这种专业知识,就锦上 ...

等数字台子再便宜便宜,技术再成熟一些的时候就下手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版版说的VCA是数字台才有的功能,模拟台看不到~

我做演出时把合唱的话筒,乐队,还有语言类节目用的胸麦分别编组然后用信号线返回调音台,这样就可以用一个推子控制同类的信号,比如这个节目是大合唱我只需推一个推子所有合唱麦克就都送上了,这个可能就是vca 功能吧。余下的手就可以播放屏幕和控制灯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演出时把合唱的话筒,乐队,还有语言类节目用的胸麦分别编组然后用信号线返回调音台,这样就可以用一 ...

同时回答两位的两个问题好了。其实是这样:
一是您利用外部跳线实现的这个功能不是VCA,是编组。VCA是不合并轨的,这里合并了,区别在这里。您没有利用台子上的编组,而用了跳线来做,猜测是为了减少调音台体积规模而使用了混音器?
二是VCA在模拟台子上就有,只在大型模拟台才有。数字台子上的叫做DCA。模拟的叫压控放大,数字叫数控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编组概念的进化:

理解了,谢谢版主

网友C:
这个太好实现了,大型调音台都没有效果吧,效果器怎么连的就怎么连,省去效果器就行了,只不过把辅助输出选成推子前,这样就不用推推子了,利用各路的增益和辅助输出旋钮配平音量。
记得我那个艾伦32路台子不,左面16路右面16路中间是总控,我把需要集控的放在台子左面部分,返回信号放在右面,调音台放在我的左手,这样我只需用左手控制调音台右面部分就能控制所有了,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好实现了,大型调音台都没有效果吧,效果器怎么连的就怎么连,省去效果器就行了,只不过把辅助输出 ...

您这是一人大包干啊  不给大屏VJ和灯光师活路

网友:
把声音搞成1和0的人实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一人大包干啊  不给大屏VJ和灯光师活路

生活不易,生活不易啊

楼主(2021-10-07):
引用 网友C:
等数字台子再便宜便宜,技术再成熟一些的时候就下手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