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单端胆机可以共用一套音箱吗

楼主(2021-08-12):
请教老师傅,多台单端胆机可以共用一套音箱吗,就喇叭线一直连在多台胆机输出端,胆机切换开,听那台就开那台,其他台不开。

网友A:
不开的那两台的输出牛次级侧会和喇叭并联,一起作为开的那一台的负载。效率会降低或者根本不出声,可能还有其他副作用,请各位老师再说说

网友A:
有转换器卖的,通过转换器接驳喇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的那两台的输出牛次级侧会和喇叭并联,一起作为开的那一台的负载。效率会降低,可能还有其他副作用,请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转换器卖的,通过转换器接驳喇叭就可以了

主要想图方便

网友B:
加一个音箱的切换开关就行了,简单。

网友C:
我也是三台胆机轮着听,但是还是建议听哪台就插哪台,避免误操作带来问题和损坏。

网友:
我觉得会有影响。

网友D:
其他胆机功率级灯丝不开的话输出牛相当于反接为升压,管子部分开路,可能会由于初级的分布电容降低最终高频响应性能,有兴趣可以测测看,影响是肯定有的,最好还是加开关切换,或者做个类似多路抢答器的电路,用继电器自动连接音箱,可以避免忘接音箱开声的情况

网友E:
自己做一个“转换器”,将喇叭黑色接线柱全部接在一起,这样只需要改插两根线就行了。或买3个小道闸分别控制。

网友F:
你需要一只多路琴键开关,只能按下一个,其余自动弹起。给你参考图片,有的需要自己动动手。这不是做广告啊,你要再找一找。

网友G:
概是楼主把思路带偏了
多功放不能多音箱配么
仨单端伺候一套音箱
图的是什么这箱很高级

网友H:
直接并联肯定是不想,输出牛次级并联,初级应该产生高压了。喇叭电流比较大,如果是我会用大功率继电器切换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一台,插一台。这样声音好听,而且也不会弄坏机机....

网友I:
一个大电流开关就可以解决,也可以买一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音箱的切换开关就行了,简单。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三台胆机轮着听,但是还是建议听哪台就插哪台,避免误操作带来问题和损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胆机功率级灯丝不开的话输出牛相当于反接为升压,管子部分开路,可能会由于初级的分布电容降低最终高频 ...

好的,谢谢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一个“转换器”,将喇叭黑色接线柱全部接在一起,这样只需要改插两根线就行了。或买3个小道闸分别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一只多路琴键开关,只能按下一个,其余自动弹起。给你参考图片,有的需要自己动动手。这不是做广告啊 ...

这个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概是楼主把思路带偏了
多功放不能多音箱配么
仨单端伺候一套音箱

兄弟,我家地方小,而且同单元的音箱,不同功放的声音,区别肯定大,想听那个声音就切换,个人觉得这样配才能显出多台功放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并联肯定是不想,输出牛次级并联,初级应该产生高压了。喇叭电流比较大,如果是我会用大功率继电器切换

这个方法也不错,就是怕继电器坏了,烧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大电流开关就可以解决,也可以买一个成品

有图或链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不错,就是怕继电器坏了,烧输出牛

功率级不是四极管五极管的功放,空载是不会烧牛的,烧牛是因为没有负载,输出牛次级开路,映射一个极高的阻抗到电子管屏极,五极管此时要按μ来计算输出,但五极管的μ值极高,一点点输入信号也会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端产生极高的输出电压,最终击穿输出牛绝缘,或者击穿管子

网友J:
楼主如果是三分频的音箱,把音箱里的分频器拆出来扔在一边,里面的喇叭分别各接一个功放,功力大的功放接大喇叭,一起开机听听效果如何?我猜想可能另有一番滋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如果是三分频的音箱,把音箱里的分频器拆出来扔在一边,里面的喇叭分别各接一个功放,功力大的功放接大 ...

本坛确实有人做分频胆机来着,一个声道分三路信号三台机放大,推动三只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如果是三分频的音箱,把音箱里的分频器拆出来扔在一边,里面的喇叭分别各接一个功放,功力大的功放接大 ...

搞这么复杂,想玩的可以试试,我的是自己做的8寸全频TQWT箱,都是单端机,还有一台4P1S的,灵敏度低的喇叭推不动

楼主:
分频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也不错,就是怕继电器坏了,烧输出牛

哈哈哈,选合格的中间继电器,电气和机械寿命几十万上百万次的,人死了继电器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CD4066制作一个通道切换开关,简单的很

看着好复杂,还是要谢谢师傅的方法,决定采取继电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