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车后的折腾,车充和功放

楼主(2021-08-12):
        疫情影响,这两年没挣到钱,反而欠了几十万的债,总不能卖房还债,于是把原来近50万落地的17款宝马525Li领先型卖了25万还债,没还完,现在还欠着10万。
        本准备以后出行就靠出租车,坐公交或者滴滴打车就好,结果发现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十分不方便,特别是疫情还在肆虐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决定咬咬牙再买辆车代步。像以前考虑买的什么红旗HS7顶配V6发动机,空气悬架呀!什么塞力斯SF5增程式电动车之类的,鉴于现在的条件就不要做梦了。但是习惯了后驱车,前驱车不想开的,其他四驱也要10多万。还是买后驱吧,于是买了辆20款五菱宏光S3,1.5T舒适型。没讲价,9万落地。
        这车有三个问题,稍微有点不接受:
        1.离合器行程太短,试驾的时候熄火几次以为是自己习惯了自动挡,暂时不习惯手动挡导致的,就没当回事。现在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2.整车只有一个点烟器口,给行车记录仪供电了,就没法给车充充手机。本来弄个扩展口就完事的,但是发现扩展口没地方放。而且吊在外面一甩一甩的。最后发现杯架的位置比较合适,见图  ,那么不如自己做一个车充,再弄两个外接口接线就好了。
        3.音质差。加装了喇叭后高音可以了,但是低音太硬,十分不习惯。决定也不折腾车本身了,外置一个功放吧!不是金耳朵,随便买了个便宜车载低音炮。果然,便宜是有原因的,喇叭差就不说了,而且三个喇叭全接在一个声道上,三个电位器调节音量,高音,低音,最主要的是底噪大的离喇叭半米都能听见,那更加接受不了。还好我本来就没抱着这功放音质不错的希望,于是拆了,自己做功放。

        下面,折腾开始。
先根据杯架形状搞个壳子。

        先画好结构图

底壳

底壳

上盖

上盖

3D打印回来之后是这样的
同时把板子弄好
板子回来后焊上。
测试快充输出口满载纹波
测试普通充电接口满载纹波
看下电瓶电压检测是否正常,就几张图片说明下闪烁

        再折腾功放,原功放的不带蓝牙的。只有USB和内存卡解码。和RCA输入,改造一下,思路如下:
        1.原来的解码芯片留下,原来接在解码芯片上的输入直接接地,毕竟经过解码芯片再转换一次,音质就变了。
        2.加上蓝牙输入功能。
        3.更改输入方式和调节方式。把功放芯片也换了。用有源二分频,实际上也算是2.1声道吧。这样才能发挥这三个喇叭效果。虽然都是低端喇叭。
           但事实上做好了,音质还过得去。用74HC4052调节切换输入方式。用74HC4051来调节蓝牙或者解码芯片的上下一曲播放暂停和音量加减。
        4.不要电位器,用用FM62429来调节总音量,低音和高音。

焊板子过程省略,最后是这样的。
哦,提一下,最后取消了放大,也就是说运放放大三倍没有,就是电压跟随器。
单片机控制部分和功放部分分开避免干扰。
有个电源输入口,那么把开关电源输入也加上。
电源是这样的
满载反射电压和电流波形
满载输出纹波
完工,最后装箱
        效果还行,不过还是稍微有点底噪,耳朵贴喇叭上才能听见,超过两厘米听不到。

楼主:
车充程序说明:
1.哪个口有输出,就显示哪个口的电压电流,相对应口的LED亮。指示正在显示的是这个口。都有输出时轮流显示电瓶电压,输出电流,USB口还要显示输出电压。5秒切换一次,都没有输出时只显示电瓶电压。AVR单片机的ADC还可以,还是很准的。我是拿着福禄克万用表和固纬PPT-1830电源测试的。
2.按键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输出,都会切换到相应口显示电瓶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同时对应的LED亮,顺序为USB1,USB2,USB3,OUT1,OUT2.
3.电瓶电压检测:高于14.8V或者低于12.2V时数码管闪烁。

功放程序说明:
1.在LED都不亮的时候,输入为静音,第一个呼吸时为AUX输入,第二个为蓝牙输入,第三个为解码芯片输入,如果输入为静音或者AUX时按键短按无效。如果输入为蓝牙或者解码芯片时,按键短按为上下一曲,播放暂停。长按上下一曲为音量加减,长按中间键为切换调节音量。
2. 第一个LED闪烁时两侧的按键无论长短按都是加减音量,中间键短按无效。长按切换为调节高音。
3. 第二个LED闪烁时两侧的按键无论长短按都是加减高音,中间键短按无效。长按切换为调节低音。
4. 第三个LED闪烁时两侧的按键无论长短按都是加减低音,中间键短按无效。长按切换为调节输入方式。
5.两侧按键短按调节,长按无效。第一个LED常亮时调节输入为AUX,第二个蓝牙,第三个为解码输入。中间按键短按无效。再次长按恢复为呼吸灯状态。
6.若调节之后不管,10秒后也会自动切换回呼吸状态。并保存数据。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一种声音出来了....这是高手

网友:
太牛了,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A:
很有意思,开心就好。
不过宝马525li还是好,不用折腾各方面就直接到位了。

网友:
有技术的人就是牛,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思,开心就好。
不过宝马525li还是好,不用折腾各方面就直接到位了。

    是这样的,毕竟价钱摆在那。所以不用折腾,各方面都能接受。但是音质也说不上好。只能说将就。不过我要求不高,所以从买到卖,什么都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毕竟价钱摆在那。所以不用折腾,各方面都能接受。但是音质也说不上好。只能说将就。不过我 ...

我也喜欢原装的,非特殊情况尽量不改动。
比如我的破车,因CD用久了进出不畅换了一个原装位同品牌更高档车型低配版的原车机头,这样既可以听CD又增加了蓝牙和中文歌曲显示,其他一摸一样,其实就是别人改大屏拆下来的。
另外装了个无线电台,直接放在档把前面的空间里,连线路都没动,从点烟器取电。
其实换个灯光组合开关就可以实现定速巡航也懒得折腾。

网友:
宝马换宝驴,这落差感,啧啧。

网友:
折腾无极限!

网友:
创意制作真棒!!!

网友:
车载音响中,音响本身的底噪并不重要,行驶中车辆的噪音才是导致听感恶劣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廉价车

网友(2021-09-19):
这个是技术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