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悦翔 怠速有口哨声 轻微加大油门消失 找问题

楼主(2021-08-12):
    故障现象:  怠速状态下,有口哨声,稍微给点油门,怠速升高一点,口哨声消失。

    因为没有举升机, 没办法把车举起来,这十年的老车,平时哪儿哪儿都好,这两天突然出现 , 怠速有口哨声,烦躁, 坐在驾驶室里都能听见,  更烦躁。
      因为这两天有些忙,没什么时间,只能是硬着头皮赶紧动手, 打开引擎盖,检查了两条皮带,发电机皮带表面有些毛躁了,虽然没有明显裂痕,助力泵皮带也没看出什么大毛病,
   1:首先用浇水的办法试一下, 不行,索性开始换皮带。
   2:因为空间太过狭窄,搞了半天,只换掉了助力泵皮带,换掉之后,点火怠速下, 还是有口哨声,
   3:找了块纸皮,人睡在地上,把头探进车底,把发电机皮带涨紧轮收紧一些,点火,怠速状态,还是有口哨声,

第一阶段的检查维修以失败告终,没能找到问题点,大家给出出主意,问题会出现在哪里,改天抽点时间,继续找问题。

补充内容 (2021-9-4 19:48):
找朋友借了个45块钱买的听诊器, 经过杠杆式的撬式寻找,找到问题点就在水泵处,这下才算是找到故障点了,就这样吧探针放在一个地方听是听不到异响的,把探针贴着你要怀疑的位置,然后撬在那个地方听才行

补充内容 (2021-9-4 19:49):
接下来, 购买水泵,涨紧轮的轴承, 3条皮带,正时+水泵+助力泵,涨紧轮, 今晚已经网购完成,等过几天到货,我再来发帖更换过程

网友A:
我的上一部车,口哨声是因为绕皮带的一个轴承(惰轮)里面的黄油干了,后来这个轴承直接内外圈分家,滚珠飞出,皮带拉断。所以我觉得楼主可以把皮带松掉,转动相关的轴承(发电机、水泵、惰轮),看有没有轴承松垮的。

网友B:
心率窦性不齐了,做做心电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率窦性不齐了,做做心电图吧。

答非所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上一部车,口哨声是因为绕皮带的一个轴承(惰轮)里面的黄油干了,后来这个轴承直接内外圈分家,滚珠飞 ...

好像很有道理,

这两天先忙完 然后再去把皮带拆了  摇晃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率窦性不齐了,做做心电图吧。

可我没有听诊器啊, 再说了,这情况车用听诊器, 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我没有听诊器啊, 再说了,这情况车用听诊器, 方便?

先要确认是发动机外部的响声?听诊器前面加一金属探针监听轴承异响。还有什么发电机 轴承,涨紧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要确认是发动机外部的响声?听诊器前面加一金属探针监听轴承异响。还有什么发电机 轴承,涨紧轮。

正时皮带上还有个涨紧轮,水泵轴承。确认是外部响声你也可以把皮带拿掉,让发动机运转几十秒钟,看看是哪根皮带的事。(轴承)

楼主:
废气阀 会有口哨声?

网友D:
把节气门上的进气软管拨掉试,粗的细的都试一下,拨掉不响,说明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节气门上的进气软管拨掉试,粗的细的都试一下,拨掉不响,说明漏气。

好的, 我试试

(这个漏气应该不会吧,毕竟怠速时有口哨声,  转速稍微高点就没有, 那不是进气量更大了吗,漏气是会一直漏的)

网友E:
2012长安奔奔mini,使用五年时出现怠速口哨声,最后修了水泵(与水泵相关的,也可能是轴承,因为是修车店修的),供参考。

网友:
一般都是废气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2长安奔奔mini,使用五年时出现怠速口哨声,最后修了水泵(与水泵相关的,也可能是轴承,因为是修车店修 ...

就担心这个问题, 如果只是换换轴承什么的,外部能拆解的,自己还能动手搞定, 要是在曲轴 飞轮上的, 相当麻烦, 毕竟自己没有举升机,

机械物理维修自己倒是很有信心,毕竟是给自己修, 主要是要找到问题点, 看来我还得买个听诊器回来试试看,  有听诊器 就方便多了

我现在怀疑的就是发电机, 水泵,还有惰轮, 就这三样, 转数稍微高点就消失, 说明拉力大点,那点拉力让它摆脱了自身的空隙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