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水泵过热

楼主(2021-08-13):
深井水泵过热,
最近拆了一台深井水泵,是之前用的,因为,使用出现漏电跳闸,粗估绝缘不好密封失效,所以拆开了看。目测密封垫不太好造成进水,轴承生锈有些噪音,经过拆解后,给轴承打完油,噪音稍好一些,发现线圈内部进水,于是索性,在没装转子的情况下,通电,10秒,进行了2到三次,线圈发热,水汽蒸发,可是在当我,装上,转子,外壳后,电机却异常发热,通电一会就发热,检查定子转动状况,完全可以,不是卡住造成发热的,装完定子用手搓一下就转,有惯性,可就是电机比之前发热更厉害了,找不懂什么原因,是没装好,还是因为之前的没转子通电,造成的?是电容坏了吗?有哪位老师知道?

网友A:
轴承坏了吗?碳察磨损厉害不?

网友B:
进过水,是不是绕组除了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有绕组的线匝间短路情况试试用石英灯加强烘烤,然后上的绝缘漆再烘干,还不行,只有重量绕线

网友D:
目测主绕组有匝间短路

网友:
有水的情况下不应该加电

网友:
应该是线圈局部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E:
本来是个活马,治死了,默哀吧。

网友:
单从机械角度说,轴承锈蚀了不是加油能够修复的,要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坏了吗?碳察磨损厉害不?

轴承,高速转动有噪音,是轴承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过水,是不是绕组除了问题

进水,一点,拆开看了只是很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绕组发黑,是不是已经烧坏?

绕组烧了,应该不会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主绕组有匝间短路

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绕组的线匝间短路情况试试用石英灯加强烘烤,然后上的绝缘漆再烘干,还不行,只有重量绕线

匝间短路会发热吗?是很热那种,通电一会就烫手,转子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是个活马,治死了,默哀吧。

是应为无转子通电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应为无转子通电造成的吗?

受潮后应该干燥透,现在进水后表面干了实际电阻最低状态最差!投入运行结果必定是烧毁。

网友:
呵呵  单相水泵  这活又累又脏没技术含量  几十年没干这活了

网友G:
三相泵还是单相泵.三相分测各相电流.单柤测总功率.可以判断线圈有无短路发热.

网友:
匝间短路无疑。

网友H:
这类电机,完全靠外壳散热,你不泡水里。转一会儿,必然发热,时间稍长还会烧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相泵还是单相泵.三相分测各相电流.单柤测总功率.可以判断线圈有无短路发热.

220伏水泵,万用表怎么测量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电机,完全靠外壳散热,你不泡水里。转一会儿,必然发热,时间稍长还会烧毁呢

老友意思必须泡水里用吗?能转,就是发热厉害是没泡水的原因吗?

楼主:
能正常转动,就是发热大,如何测量短路?

楼主:
水泵电阻为5.5欧姆,正常吗?是加上连接线一起测量的

网友:
有一组线圈已经发黑了,重绕吧。马达干燥应该在里面放大灯泡,大灯泡通电。线圈有水还没转子通220伏不烧才怪。

网友:
估计是绕组匝间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伏水泵,万用表怎么测量短路?

泵有功率标示吧?装配完成后可不入水测下工作功率.空载功率如不超标准70%.再入水测工作功率.在标示功率内可认为没短路.

至于万用表测?呵呵.你要有好泵的线阻.也要一个有精度的表.否则匝间短路难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友意思必须泡水里用吗?能转,就是发热厉害是没泡水的原因吗?

深井泵还有潜水泵,都是靠外壳接触水散热的,检修时短时间运转没问题,时间稍长必然发热,检测时,测量三相电流,只要在额定范围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井泵还有潜水泵,都是靠外壳接触水散热的,检修时短时间运转没问题,时间稍长必然发热,检 ...

今天测得电阻,在5.5~35Ω之间不定,通电转速慢,外接线发热,是否是因为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的发热?

网友:
线圈进水不可通电,要先干燥,再用绝缘摇表测试绝缘电阻,对地电阻相间电阻要达标,这个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测得电阻,在5.5~35Ω之间不定,通电转速慢,外接线发热,是否是因为电容容量不够导致的发热?

               测电阻时,是不是接触不好?一般静止的电机电阻是不会变化的。目测您的水泵功率不是太大,220v很少有超过5.5kw的。外接线发热?电流多大?是不是超过了额定电流?空载电流一般都小于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电阻时,是不是接触不好?一般静止的电机电阻是不会变化的。目测您的水泵功率不是太大 ...

额定电流多大?这个电阻是装上转子和不装转子时候测得,电容时20UF的,今天测量电容容量不少,电机目测应该在2000瓦左右,线圈电阻应该在24欧姆左右才对吧?如果匝间短路,电机会转吗?转速不够,轴承噪音有点大,所以发热,电机偶尔有加速转动趋势,电线发热,轴承在低速时运转流畅,高速时候噪音大,不知道发热是否为轴承原因?

网友:
有绕组短路了

网友:
短路了,重新绕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定电流多大?这个电阻是装上转子和不装转子时候测得,电容时20UF的,今天测量电容容量不少,电机目测应 ...

                2kw单相电机,220v电压时,视功率因数不同,大致电流10a到13左右,绕组线圈的电阻,只能做个参考,轻微匝间短路,一般电阻反应不出来。至于,启动电容,建议代换看看,有容量未必可用。再者,轴承生锈,是否有轻微扫膛的可能?这个要抽出转子,看看电机内堂是否有痕迹。就目前的症状,怀疑匝间短路,或者轴承不良,有轻微扫膛,电容不良的可能较低

网友:
单相电机电容容量变小,引起转速慢或启动不了,容易烧坏主绕组。

网友(2021-12-12):
引用 楼主:
进水,一点,拆开看了只是很潮湿

你这台深水泵,从你拆开的情况看,先不说你对电机的密封,机械转动轴承的清洗是否良好,单从定子绕组的外观看,就有匝间短路的可能,你要用短路侦察器,先去确定一下,确保定子绕组没有匝间短路,同时用摇表摇测,绕组相间与地之间的绝缘是否良好,要求达到0.4 M以上:其次你用通电法不知是全电压220伏还是]降压法都不对,应先测绝缘电阻有否达标,不能盲目通电,很可能是你通电后造成]匝间短路扩大化所致。正确的方法,如果绕组有匝间短路,只有送修,你自已不是电机修理工,就别再折腾了。如果绕组还没有匝间短路,只是过载过,而且绝缘电阻大于0.4M,电气上没有问题,你就要做好密封与轴承的清洗与上黄油的事了。还有就是那个电容也很重要,有无击穿?

网友:
电容是好的,外线发热,手转流畅,肯定就是定子线圈有短路,只有重绕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