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黄花907电烙铁电路图?

楼主(2021-08-13):
手里的黄花907电烙铁用的时候温控失灵,在最低温档把烙铁烧红了,然后发热芯和电路板上的电阻与放大芯片都烧了,现在想修一下。
请问谁有该电烙铁电路图,可否不吝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21-8-19 11:57):
电烙铁已修好,故障原因是电阻R3(10欧)和运放芯片IC2(LM358P)烧毁,稳压二极管D1(BZX55C22V)击穿。电烙铁是2019年购入的黄花907s,原电路板上的电阻R3确实是10欧,而不是100欧。

网友:
907挺不错的,除了速度不够快,烙铁头做工不行
以及可能烧发热芯子和晶闸管以外,没啥大毛病
我的907就换过个烙铁头,摔了一下,烙铁头弯了之后断了

网友:
看看这张:

修正,这个貌似905C的图纸

恒温电烙铁电路图001(电子版2002第二期).jpg

网友:
我用的也有907,还行

网友:
我有这烙铁,哪个烧了?我给你看看。这个烙铁不好用。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与这款电烙铁的电路板都不是很相符,可能是改版过。
我找了一下,烧的这颗电阻R3应该是10欧,放大芯片是LM358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与这款电烙铁的电路板都不是很相符,可能是改版过。
我找了一下,烧的这颗电阻R3应该是10欧, ...

运放是358是对的,目前提供的电路图中,没有与楼主的这个版本相符的,不过走线看看即可,也没有几个元器件。你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可调电位器。

网友:
曾经买过一个907加一个头子和发热芯,大概60元。用了不到40小时(可能在半年左右),一个小时1.5元,后来改用白菜白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与这款电烙铁的电路板都不是很相符,可能是改版过。
我找了一下,烧的这颗电阻R3应该是10欧, ...

R3为100欧姆

网友(2022-04-08):
感谢楼主。我的也烧了。找r3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