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CF-5800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1-08-13):
断断续续维修5800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

就在刚才,在我把几个主要的三极管的状态调到感觉差不多后,还原低放部分中被断开的几个电阻。接上耳机打开电源,发现只有打开电源开关时耳机中有声响。拿螺丝刀触碰电路板,无意间触碰到一个位置,耳机中发出了悦耳的中国之声。很惊喜,但转念一想,觉得可能是那种“偶然性的调谐”,我的螺丝刀可能起到了天线的作用。 但是当我使用收音机的调谐旋钮调台时,耳机中竟然有反应了。我确定,这个机子已经被我修好了!螺丝刀触碰的位置刚好有一个接触不良,焊好就行了。

5800维修过程:
  • 原始状态:调频正常,调幅灵敏度差
  • 维修过程中低频放大部分坏掉
  • 通过高电压后整机无声(额定6V,输入12V,悔死)
  • 重新买了配件2SC710
  • 接入信号源信号,从后级逐级往前级检查信号是否正常。走到检波后的第一个三极管就走不动了
  • 潜意识:购买的配件可能完全没法用;输入了12V电压根本没救了
  • 新得到了一台状态非常好的5800
  • 参考正常的5800的三极管的状态,发现原先台的调频的高放本振和混频、调幅的本振和部分中放都是好的!
  • 更换部分三极管等,问题解决
  • 低频放大还没修好

经验分享:

收音机的核心就是三极管的放大,所以维系的思想就是检查和调整三极管的状态。

测试1:三极管是否损坏: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测量B-E和B-C两个PN结,观察是否有压降。并且可以通过压降的大小来区分集电极和发射极(B-C的压降略微大一些)。

我以前都是使用万用表的hFE来判断三极管的引脚,这次发现完全没用。5800大量用到的三极管2SC710的引脚极性跟我之前接触到的三极管都不一样。我用万用表通过之前的办法来测量,得到1900多的放大倍数后,然后得到的引脚极性完全不对。偶尔发现万用表拨到hFE挡时,两只表笔接触都能获得到放大倍数。所以感觉这个测量真的不靠谱。麻烦有经验的前辈给指教下应该怎么使用。

测试2:三极管三个引脚的电压:5800的电路图上刚好注明了参考电压,一般是发射极0V左右、基极0.7V左右、集电极4-6V。如果某个引脚的电压不对,要么说明三极管坏掉了,要么说明电路其他地方存在短路或断路。

我在检查时发现有一个三极管一只引脚的电压不对,顺着电路检查,发现一只91K的电阻在电路中测量是只有5K,然而拆下该电阻却正常。因此说明其他地方有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我陆续把线路所及地方的很多原件都断开了。直到最后断开一个波段开关引脚后,测试阻值正常了。(奇怪的是波段开关再次焊好后问题就没有了,最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波段开关的引脚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是新手,不过感觉真的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这里记录一下,如果能帮到别人就更好了。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补充内容 (2021-8-14 15:21):
引脚判断写错了,是基极到集电极的压降比到发射极的略小一些!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嘛。

这是我之前发的求助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95366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发的求助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3665

看到,谢了。原以为还有交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够下本的。
我最近刚修个5900。 直接用β120的9018代替本震的2SC710。感觉还行。

您说的没错。我原先有误区,认为万用表中显示的1900多的放大倍数才说明引脚是对的。当我把拆下来的2SC710插入到万用表中得到1000多的放大倍数时,万用表显示的引脚极性和电路图上的就不一样了。由于更多地相信万用表,所以会怀疑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710的网上资料里,HFE平均是90。 我焊下哪个来实测是70多,也算在正常范围里。 而你当时测的1200当然是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对元件的特性了解也不多,有点儿迷信原装元件,不知道的S9018都能代替了。

网友C:
由于更多地相信huqiao自己,所以会怀疑三极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更多地相信huqiao自己,所以会怀疑三极管坏了!

是的,不怕你们笑话

网友:
如没有声音,重点检查推动集成电路 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