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6N5P推挽

楼主(2021-08-14):
用飞跃150输出牛做的6N5P推挽,声音真的不错!各位都是老行家了,恕不赘述,直接上图!

网友A:
对6N5P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这个是平民的300B,有人说音质很差,这管子除了灯丝电流大之外,价格很亲民,手里倒是有两个,回头找一下输出牛试试,还是希望楼主介绍下经验

网友A:
6N5P的灯丝电流是大过6N1很多的,直接串联接12V不会造成6N1灯丝电压过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5P的灯丝电流是大过6N1很多的,直接串联接12V不会造成6N1灯丝电压过高吗?

哦,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应该是2个6N1的灯丝串联,两个6N5P的灯丝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6N5P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这个是平民的300B,有人说音质很差,这管子除了灯丝电流大之外,价格很亲民, ...

6N5P的线性距离300B还差得远,要想玩得好在线路上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力校正这个失真。如果死搬硬套300B的线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能轻易下结论这个管子的好与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5P的线性距离300B还差得远,要想玩得好在线路上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力校正这个失真。如果死搬硬套300B ...

嗯,现在音质好的管子价格都被炒上了天,从这个管子的价格来推断音质一般,但是不排除还没发掘出它的潜力

网友:
6N5从参数上看,与2A3更接近,而300B的功率和工作电压,远高于6N5。

网友C:
韩老师晚上好,那两个军牛那有卖?我就差这两头牛了。谢谢!

网友:
看着不错,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D:
支持一个!这牛250欧次级,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韩老师晚上好,那两个军牛那有卖?我就差这两头牛了。谢谢!

陈老师好!去年疫情,未能见面,甚是遗憾!
这两只军牛是多年前北京的一个朋友送我的,据说是老坦克车上用的,真的不知何处能弄到。您可以网上查查看,如果没有,其他品质好点的音频升压牛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个!这牛250欧次级,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耳放

单从阻抗匹配角度看,是完全可以的!但此牛个大笨重,应不适合做耳机放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6N5P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这个是平民的300B,有人说音质很差,这管子除了灯丝电流大之外,价格很亲民, ...

该电路的设计理念如下:
1.6N1推6N5P,一级电压放大,推一级功率功率放大,因为反相关系,管子的非线性会有一定程度的相互抵消(我想此电路如用6N3来推6N5P,这种抵消效果说不定更好,以后有机会试试)。
2.第一级用升压牛做电压放大,其信号放大的非线性可以忽略,为的是不影响上述抵消关系,同时能提高整体信噪比(不过得选用好点的信号牛才行)。
3.采用推挽电路程式,进一步抵消管子非线性的影响。
4.飞跃150输出牛,有的朋友用监听4Ω8Ω或16Ω直接接音箱,这是不可取的,因为隔了里层的高阻绕组,漏感大,音质就大打折扣了,可采用本方案使用高阻抗绕组。
5..飞跃150输出牛是广播用的,电感量是按语音广播设计的!采用低内阻的6N5P,并把飞跃150输出牛降阻抗使用,目的就是想解决电感量不足的问题。
啰啰嗦嗦先写到这些吧!

网友E:
6n5p阴极电阻没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6n5p阴极电阻没并电容

A类推挽的功率级上下管阴极并接,电流负反馈会互相抵消,可省去阴极电容,这个机子看工作点应该是A类推挽而非AB类

网友F:
你这多牛阵要求牛的质素太高了,声音反不如多胆阵。

网友E:
自偏的肯定是a类啦,不接阴极电容的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偏的肯定是a类啦,不接阴极电容的比较少见

推挽级接收的是差模信号,电流一增一减,在阴极电阻上正好求和相消。流过电阻总电流不变,阴极电位不变,相当于阴极接地。电容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推挽电路本身偶次谐波失真就少,那怕是阴极直接地的固定偏压电路。

网友B:
经测算,末级工作在甲乙类。折合Rpp=2700K,屏压165V,理论最大功率输出可能到9W(不考虑输出牛的效率情况下)。既然不是纯甲类,阴极电阻上面还是并个电容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多牛阵要求牛的质素太高了,声音反不如多胆阵。

玩胆机就是根据手头实有的材料和条件,深思熟虑,扬长避短,优化方案,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首先是自己满意的放音系统。多牛阵和多胆阵有不同的好,这是我多年以前的多胆阵方案,请看!
再作6N5P全对称推挽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217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测算,末级工作在甲乙类。折合Rpp=2700K,屏压165V,理论最大功率输出可能到9W(不考虑输出牛的效率情况 ...

对的,是甲乙类工况,您计算正确!因为是属于静态电流稍大的甲乙类,静态工作点往往需要在音质,可靠度,功率,效率等诸多方面反复推敲取舍,并反复调整试听!字里行间看得出您是行家,您懂得!实听效果并与不并电容几无差别,所以未并!

网友:
简单明快的电路 值得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测算,末级工作在甲乙类。折合Rpp=2700K,屏压165V,理论最大功率输出可能到9W(不考虑输出牛的效率情况 ...

啊!老师粗心了,把单位标错了!应是Rpp=2700Ω即2.7K。(更精确些是2.76K)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啊!老师粗心了,把单位标错了!应是Rpp=2700Ω即2.7K。(更精确些是2.76K)

请胆先生测测频响,看看牛入频响如何,准备试绕,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胆先生测测频响,看看牛入频响如何,准备试绕,比较一下

抱歉!抱歉!现已没有了测频响的仪器,全靠耳朵收货!我想,只要选用优良的铁芯,力所能及的分段分层,比一般市场上售卖的必定要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老师粗心了,把单位标错了!应是Rpp=2700Ω即2.7K。(更精确些是2.76K)

岂敢妄认,老哥才是老师。确实大意了。多了一个K,多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岂敢妄认,老哥才是老师。确实大意了。多了一个K,多谢指正。

客气!其实论坛里都是老师,又都是学生,因为我们多数人都不是专业而是爱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互相学习共同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