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本田车载CD,有什么办法用上么?

楼主(2021-08-14):
这个CD机,只有CD部分,没有任何键,另外可能有一个大屏没在一起,这个有什么办法当纯CD用上么?

楼主:
你们能看清图吗?第一次发,我下载来看不清,原图挺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看到接口是怎么样的,不会办。

网友:
拍正面, 上面, 左右两边侧面,  还有后面的接线, 接线口,  然后才好参考是否能做, 可行性有多高。

上面的型号也有, 也要发上来啊, 你这一个图片, 市面上, 成千上万种的车载CD机, 你让这些不会说话的设备都觉得不太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正面按键和背面插线图上一下看看。

网友:
发了个铁板图,谁能明白

网友:
只有机身没有面板

楼主:
谢谢回复,昨天想再拍了,没看到,面板只有一个cd口,没有按键,背面有四个方口,这个图在手机上完全看不清!电脑上才可以看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昨天想再拍了,没看到,面板只有一个cd口,没有按键,背面有四个方口,这个图在手机上完全看不 ...

这个是后面的接线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后面的接线口

这个是前面的面板,没有任何按键!

楼主:
不知道那个厂的产品,声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这车机只是一半,还有和他一样大小的一半,,。

网友B:
这个只是相当于碟盒,还要有主机才能切换碟片以及播放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机只是一半,还有和他一样大小的一半,,。

是不是应该有个大屏?有一些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相当于碟盒,还要有主机才能切换碟片以及播放等操作

应该有个带按键的,单独这个没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