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的电解电容,滤波电容,能用现在新式的电容吗?

楼主(2021-08-15):
图1,这两个电容,一个30uf,一个20uf,450v-600v,昨晚两个新式的电容,如图3、4,因为手里就这些电容,想着都差不多,就先用上,一个47uf的新电容代替30uf的老电容,用两个10uf并联的新电容,代替20uf的老电容。

请问,这样可以吗?必须用老式的吗?还是必须用参数和电路图纸中的参数一直的电器元件?

安装以后,发现问题啊,开机和之前一样嗡嗡声,但是只要收到台后,嗡嗡声消失,收不到台就有嗡嗡声。收到台后,大概不到十分钟,嗡嗡声几乎掩盖了台里的说话声。

这是什么原因呢?

记录另一个帖子:美国通用电子管收音机XB121,这个收音机还能修复吗?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59742#lastpost

网友:
正常的收音机有嗡嗡吗?

网友:
把C17,C15电容也换新的塑料电容,C17耐压最好不低于4OOV。修老机首要就是换低頻电容。

网友A:
新电容只要耐压足够,完全可以替代老电容,有些网友为了修旧如旧,把它们装到老电容的外壳里面可以借鉴。把电源插头调换一下。检查C21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C8是前级滤波电容。换掉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容只要耐压足够,完全可以替代老电容,有些网友为了修旧如旧,把它们装到老电容的外壳里面可以借鉴。把 ...

白居不易 老师,我是个小白呀,不耻下问一下:

电路图中,不带加减正负符号的,电容是不是可以用类似以下图片的电容替代(图片来自网络):

刚百度的知识点:

474j是容量0.47UF,精度为5%的电容。其中474表示:47*10^4皮法=0.47微法。j表示所标注电容值的精确度为5%。

网友:
斗胆上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居不易 老师,我是个小白呀,不耻下问一下:

只要容量与耐压符合要求,完全可以替代纸介电容。474 相当于0.47微法,J表示误差±5%,K表示误差±10%。

网友B:
新材料的应用,工艺流程的改进,工装设备的完善使得新电容要好于老电容。合格铝电解电容容量的公差带负5%正100%。
你的收音机是串丝机,交流声本身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居不易 老师,我是个小白呀,不耻下问一下:

嗯嗯,明白了,昨晚更换了几个电路图给的相同容量的电容,好了一点点,电流声大,噪声大,可能和我周边的电器环境有关吧,我在厨房窗台测试的,周边热水器,微波炉,榨汁机,冰箱,啥都有。

今晚在阳台测试下。

白天上班呀,晚上搞太久的话,老婆大嘴巴抽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材料的应用,工艺流程的改进,工装设备的完善使得新电容要好于老电容。合格铝电解电容容量的公差带负5%正 ...

感谢做出的诠释!

网友:
这机器使用的电源电压是120V。你确定 没有直接插到220V上吗?

网友:
电容新旧是可以换,保换了就没原来的靓声音了,找对也是老电容换上吧/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这个“不耻下问”总是被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