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焊机从垃圾变成一台耐用用的315双电压电焊机

楼主(2021-08-15):
闲逛废品站看到一台垃圾电子电焊机给了废品站老板20元拿到手。。。回家拆开一看里面高频变压器已没有了主板也缺件,4个功率管也烧毁了,电源板子上的电容已怀孕好几个。。。妈呀!着时让我头疼。。。不能让20元打水漂,于是开始了修理。。。上图吧,先看看这个垃圾吧。。。

网友A:
修下来也不便宜了吧

楼主:
继续看看里面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下来也不便宜了吧

没有用几分钱,变压器是自己绕制的,大磁环是废品捞的。。。

楼主:
继续看里面的吃灰的样子。。。

楼主:
继续上图。。。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上二张图,再多就不行了,UC浏览器。。。

楼主:
高频变压器没有了,自己用二个旧磁环制作吧,用了黄腊布制作了绝缘。。。

网友B:
想知道这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楼主:
内线用了2*1.5mm线绕制了50匝,外线用4.2mm线绕制了10匝,线太粗了,非常难绕。。。动用了胶皮锤,电木棒敲打成这个样子,有些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变压器的绕制数据。

已绕制。。。

楼主:
这是焊在这个线路板上的样子,焊接也非常不容易。。。

楼主:
这些线是手头上的存货,手头只有直径1.5mm的漆包线,和4.2mm漆包线,原来的线细,有一些在电源板板上焊下的废头看出来是1.25*2二根和2*2二根绕制的。。。

网友B:
请教;4.2是铜线的直径还是截面积?正常的次级是不是多股并绕的?要是4.2平方的线感觉太小了吧?

楼主:
刚才有事出去了。。。。

楼主:
这是修好了的电源板子。。。已换了电容和24V的继电器和IRF4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4.2是铜线的直径还是截面积?正常的次级是不是多股并绕的?要是4.2平方的线感觉太小了吧?

原来的是1.25*2的初级,次级是2*2的。。。至于多少匝不知道。。。 我已经用了直径1.5mm二根和直径4.2mm的比原来的截面积大多了。。。事实证明这个电焊机用3.2的焊条连续焊接3根,摸电焊机的绕制的磁环不热、恒温。。。

楼主:
给主板换了一个电容,用示波器测试了图像,已正常。。。

楼主:
开始安装。。。

楼主:
用铝板制作了焊机的输出线。。。

楼主:
这是测试数据图。。。

楼主:
输出电压略高一点。。。用钳形表看电流调到最大是330A。。。可以了,自此这个电焊机已完全修好。。。用3.2mm的焊条实验了3根,摸绕制的磁环没有多少温度。。。

楼主:
下午给大家看看焊接的电流。。。

楼主:
外壳已用自喷漆喷成黑色。。。

楼主:
继续上测试图。。。

楼主:
用3.2的焊条焊了3根里面的绕制变压器不发热。。。。。。

网友:
真羡慕会折腾的人

网友B:
楼主把电流控制在130-140安培,用3.2的焊条烧烧看效果如何。再请教;那4颗IGBT型号是什么?每个电流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电流控制在130-140安培,用3.2的焊条烧烧看效果如何。再请教;那4颗IGBT型号是什么?每个电流是多大 ...

我手头有几个60N1000的从开关电源拆下的场管,利用上的,通过实验电流能达到300多安的应用,顾每个电流多少我也没有测试,已放置起来。。。从废品站收回来这样的电焊机自己又修好的现在有5台。。。其中有一台单板机我给改成了用普通变压器供24V电把原来主板24V供电改了、把场管改成模块供电(手头从废品拆的)再也不坏了,就是发现比ZX7或者多板的费电空载电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线用了2*1.5mm线绕制了50匝,外线用4.2mm线绕制了10匝,线太粗了,非常难绕。。。动用了胶皮锤,电木棒敲 ...

这个匝数是随意的还是有标准的?能不能给提供电路图看看?感谢分享!

网友D:
请教下楼主,用的磁环颜色有讲究吗

网友E:
这焊机都修 ,工作量太大成本太高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匝数是随意的还是有标准的?能不能给提供电路图看看?感谢分享!

电焊机变压器的匝数是通过网上的电源设计软件粗略计算的。。。电焊机的电路图我也正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用的磁环颜色有讲究吗

我是只有这二个磁环才出现二个不一样,如果有同样的尽量用同样的磁环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机都修 ,工作量太大成本太高不合算

没有再花钱的。。。这些东西都是平时看到了收起来备用的。。。

网友:
搞这样东西必须掌握一定原理,有闲工夫,有检测仪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再花钱的。。。这些东西都是平时看到了收起来备用的。。。

把那些零件卖了不是钱吗?或者以后修理时用不好吗?现在用了以后用的时候没了得花钱买,这样下来还是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种小的开关电源电焊机,好像功率还很暴力,比传统工频那种要轻多了,哈。。自绕高频 ...

这个电焊机的重量还可以的,已经超过30多斤。。。这个高频变压器我还是可以绕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那些零件卖了不是钱吗?或者以后修理时用不好吗?现在用了以后用的时候没了得花钱买,这样下来还是不合 ...

您说非常对,但是我不会卖哪些闲置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变压器,就肯定是多股铜线绕制吧。

您说非常对,不过这个电子电焊机的变压器频率是不到30KHz左右。。。

网友:
牛A和牛C之间

楼主:
你也可以的。。。。。

网友:
高手,没修过100台焊机这样的货色只能拆废品

网友G:
坛里收了两台还没动手,一台200,一台气保 。不过看起来问题不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里收了两台还没动手,一台200,一台气保 。不过看起来问题不大 。

老村长您这些个问题是手到病除的。。。

网友:
楼主有时间了多交流,我是修焊机的,不知道是不是同行

网友:
好棒呀技术好

楼主:
电子电焊机基本可以修理。。。

网友:
羡慕嫉妒加恨

网友H:
变压器是非晶的多,300多a估计长时间干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是非晶的多,300多a估计长时间干容易坏

这个3.2的焊条长时间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2021-09-17):
引用 楼主:
这个3.2的焊条长时间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吧。。。

3.2的参数是90-130A...瑞凌焊机原厂的参数表中的.......随便搞都没问题的~~

网友I:
坛友好,我有一台佳士tig200s的氩弧焊机,最上面那层板子有几个管子炸了,不知道能有偿请您指点维修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坛友好,我有一台佳士tig200s的氩弧焊机,最上面那层板子有几个管子炸了,不知道能有偿请您指点维修一下吗 ...

如果上板的驱动管炸了,哪你得先查驱动板的3525的波形正常吗,如果正常。哪就查驱动下的推动管IRF9Z34、24这些管正常吗。。。其次就是3140。。。。。。这些都正常了,哪你换上驱动管就不会炸了。。。。。。

网友:
给技术好又勤劳的楼主点赞,向你学习。

网友J:
示波器悠电焊机,非常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悠电焊机,非常高效

用示波器修电子电焊机事半功倍。。。

网友K:
修好得大工程!要是我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修好得大工程!要是我就放弃了

这有什么难的。。。

网友L(2021-11-09):
引用 楼主:
给主板换了一个电容,用示波器测试了图像,已正常。。。

师傅求教,焊机触发是不是有四个mos管逆变?2个开 ,2个关断,2个mos高电平,2个mos管是低电平,也就是另外两个管子波形相反?图上的是上升和下降死区,对吗?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师傅求教,焊机触发是不是有四个mos管逆变?2个开 ,2个关断,2个mos高电平,2个mos管是低电平,也就是另 ...

在同等时间内相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同等时间内相位不一样。。。

也就是方波波形相反,上升和下降死区正好对应mos管的开启和关断时间?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高手。话说你这水平,修啥修,直接自己造一台

网友M:
垃圾焊机变成好焊机。楼主功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垃圾焊机变成好焊机。楼主功夫了得。

这个电焊机现在已经卖了---300元让一个朋友拿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焊机现在已经卖了---300元让一个朋友拿走了。。。

300元拿走了,不错的!我还有一台400的是双机芯的,另一个双机机芯已拆分2个,一个使用380Ⅴ三相,一个改为220v使用。前2一3年我没有时间上网,由于水灾才有空歇了3个月,估计是近期又要出门了(要饭去了哦)。有事联系吧,空闲时会上会网的,看到后一定会回复你的。

网友:
牛,有技术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