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无线报警接收机之一

楼主(2021-08-15):
解析无线报警接收机之一
华泰牌,D Z一800A型,丰州电器设备厂制造。拆解,清洁,复装。维护晶体管翻牌日历闹钟。似乎有钟控功能。15路。

网友:
F455R,是中频滤波器元件。
CR02AM,是单向可控硅。
TC4011,二输入四与非门。

楼主:
解析无线报警接收机之二
二次拆解整机,对准了换日历时间,在夜间零点半----一点半之间。是对的拨动翻牌凸轮。对喇叭铁质网罩进行了除锈,并喷了黑漆。
报警电路元器件:
电源变压器,市电插座带交直流转换功能触点。桥式整流滤波带晶体管稳压2-9013晶体管。音乐片9561。LM386功放。TC4011,2个16脚IC,1个24脚IC,1个罐形电感6个中周,2个10.7MHz3端陶瓷滤波器。2个晶振,其中之一的频率为15.583kHz。4引线半导体器件K122,L22,2个。C1417,1,2,。9018,1个。9013, 1个。9012,1个。无号3极管,CR02AM三极管3个。9012,1个。不认识的元件,F455R1个。

电位器1个。波段开关2个。发光二极管16个,其中之一为电源指示,余为路数指示,均在面板上。

楼主:
解析无线报警接收机之三
早上喷了二遍黑漆,表蒙电镀框二次清锈,后盖在表电池位置开了孔。把原机的8欧姆喇叭换成天津的8欧姆喇叭。装壳。喇叭罩处理的较满意,表蒙电镀框除锈不好,特别是锈蚀的坑内。将来用化学药水试试。电路板看后觉得无线部分中高频容易利用,特别是中周,不过应该换外敷谐振电容。K122,L22是不是2SK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