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求助

楼主(2021-08-16):
技嘉主板,想装W7系统,插上装系统U盘,启动热键F12,显示器出现是这个,这是怎么回事?“电脑白丁门外汉,求助各位老师了 ,谢谢

网友:
选择“USB -HDD”按回车键,试试。

网友:
这是启动顺序 ,一般安装系统用U盘,选择“USB-HDD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启动找不到可用的开机。。。。。。

网友:
这个是你的主板启动引导菜单,选择USB-HDD,就是用U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上下箭头选择+hard disk回车,看看里面有没有U盘,有的话选中回车,就会从U盘启动。

网友:
与你U盘的量产格式有关,不外乎USB-HDD,USB-ZIP.USB-FDD这三种,试一下就OK

网友:
电脑设置默认是硬盘启动,插上启动U盘并且可用的话就选择你启动U盘对应的格式,就能进U盘系统,一般USB-HDD居多,看你启动U盘做的事哪种格式了

网友:
Hard Disk前面有个“+”,说明主板认出了不止一块硬盘,你的U盘应该是被认作硬盘,七楼说的操作方式是对的

网友:
电脑系统如果能进入的话,把镜像文件复制到c盘外的分区里,用ghost系统恢复即可;

网友:
主要看你的系统U盘原来是硬盘模式还是光驱模式,一般试试USB-hdd

网友:
上下键选择“usb-hdd”,回车即可

网友(2021-09-23):
选择启动盘 选倒数第二个 usb-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