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

楼主(2021-08-16):
全球最大的重灾区,这个表头,如果研究做出一个不要动圈游丝,只寄托于磁钢,类似于张丝

网友A:
给你发一张MF-10的万用表照片。

网友:
不知要说什么。

网友:
什么情况,要研究磁悬浮表头吗,哪个可老厉害了

网友:
        毕竟娘胎里就是动圈,改造就不是它了。

楼主:
震华,遵义,表头太多,研究新型表头才能救活若干

楼主:
又或者,不绕那么多圈,能通就行,然后去调可调电阻阻值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一张MF-10的万用表照片。

好表好好收藏吧!

网友B(2021-11-19):
指针表玩的就是动圈,要是不用动圈就是数字表了。我今天在某鱼买了个坏了表头的MF10,想挑战一下能不能绕制出它的动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玩的就是动圈,要是不用动圈就是数字表了。我今天在某鱼买了个坏了表头的MF10,想挑战一下能不能绕制 ...

期待你的成功!那线细的,感觉拿在手上吹口气都能断,呵呵。

网友:
改有源表头比较现实,顺便也能治治手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成功!那线细的,感觉拿在手上吹口气都能断,呵呵。

脱胎搞坏了一个,手抖又搞断了一个,还没有找到粘住线圈定型的办法。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
闲鱼有固定尺卖

网友(2021-12-20):
MF10最不好就是覆铜板线路板设计,永久了,线路板会漏电。

网友:
这简单得很,用数字表就完了

网友(2022-01-20):
我也有一块MF10万用表,只是表头线圈断了,研究一下自己能重新绕线吗?

网友:
很难,坛子里高手才行,你搜一下。

网友:
我已绕动圈修好好几个了。

网友:
收个MF10的表壳!原有的一角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