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流可调电源故障

楼主(2021-08-16):
一台国产不知道啥牌子的模拟可调直流电源故障,现象是电压不能调到零,原来是0-30伏,现在变成1.5-40左右,一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低下来(约从20降到10伏),用的是lm324还有两颗741应该不难,可就是找不到哪里故障,求救各位大侠!

网友A:
空载电压与带载电压差这麽大,应该在电压调整管上找问题。

网友B:
先看看后面的功率管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后面的功率管是否正常。

可以带负载的,就是电压会下降,就是说他这个电压有点虚。之前也有出现过一回两回,后面我不知道怎么短路哪里后又好了

网友C:
检查推动管

网友D:
桥式整流的二极管是不是有开路,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或者失效,着重检查各个电容

网友E:
稳压管挨个量一下

网友:
是否进入恒流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推动管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挨个量一下

稳压管倒是量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与带载电压差这麽大,应该在电压调整管上找问题。

好的,我好好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后面的功率管是否正常。

功率管测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桥式整流的二极管是不是有开路,滤波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或者失效,着重检查各个电容

二极测过了,电容我再试试

网友:
先看看各运放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吧,说输出30变40了,感觉稳压电路已经不起作用。是否如8楼所说,进了恒流状态了?仔细看一下图片,只有粗调细调。查一下也许就是进了恒流保护状态了。

网友F:
电源可以说是最容易维修的设备了,确定好各个基准点后接入负载再测量各个点的电压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可以说是最容易维修的设备了,确定好各个基准点后接入负载再测量各个点的电压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是啊,就是基础太差,没有电路图,也没精力去画图,没看出哪里问题了

网友G:
检查PCB焊点,检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PCB焊点,检查电容

焊点都检查补焊过了,电容也都测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串联模拟稳压电源带负载电压跌落出问题一般在整流部分,或滤波电解失效,或调整管出问题,或电源电压低;不是稳压管问题

网友H:
3055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055是不是坏了

之前也有发生过这情况,后面不知道怎么自己好了,所以就没往功率管问题的方向去想,回去测试下

网友:
带负载差:主滤波电容和功率调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可以说是最容易维修的设备了,确定好各个基准点后接入负载再测量各个点的电压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谢谢,就是手头没该电源各个点数据,想走捷径问问高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手头没该电源各个点数据,想走捷径问问高手们

你先大致画出一个参考图,个点上写明白空载电压,加上负载再测量一遍,把数据发上来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2021-09-24):
是不是两个大管3055,c极的固定螺丝松了,或者有一个脱焊,我今天修了一个和你这毛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