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有知道国产常用的空气可变电容器结构尺寸及参数

楼主(2021-08-16):
坛友们有知道国产常用的空气可变电容器结构尺寸及参数
如 带FM连的以及差容式双连等。

网友A:
空气可变电容器结构尺寸及参数包含许多,含动片曲线。你各买一只 拆解后测绘一下各个零件,绘图。
     仿造空气可变电容成本太高,批量小不合适。起码需要制作模具,冷冲压模具合金工具钢,从下料到成品的一系列加工过程,热处理是关键工序。最低也要有两套模具(体与片)还要订购上游厂家的滚动轴承珠粒。车轴与攻丝,总成的装配,涉及下料;冲压;机加;热处理;电镀;装配工段。每个工段都需要有相应的设备与工装。生产可变电容小批量会赔个底朝天,大批量供远远的供大于求,产品积压过剩。
     如果你是自己用,只要知道型号,min与max容量值,螺距,螺孔规格{M*X*)就可以了。你要动片曲线(直线式有三种,对数式一种)没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可变电容器结构尺寸及参数包含许多,含动片曲线。你各买一只 拆解后测绘一下各个零件,绘图。
     仿 ...

于老师好!
由于我的表达不清,不好意思。
其实我就是说这意思,如型号,min与max容量值,螺距,螺孔规格{M*X*)等,以便DIY
谢谢!

网友:
我瞎作的